加密狗的疑问

楼主(2013-06-07):
自己想做个加密狗,功能就是软件读取加密狗相应地址的数据做校验,有个疑问问一下大家,如果选用带USB功能的单片机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讯,类似于串口助手收发数据一样,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如果是不带USB功能的单片机的话,是不是可以采用USB转ttl和单片机通讯,不知道可不可行,希望大家给与指导,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既然都是完全自己做了还是把关键算法放单片机里来的稳妥

网友:
如果是自己项目用可以做,拿来卖就算了,那行业不是你能搞定的

楼主:
就是自己的项目

网友:
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