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缩短NRF24L01+接受距离?

楼主(2013-06-07):
想做个NRlFL2401+ rfid卡的侧卡器,用来测试卡的好坏和卡号。

想控制距离,要求只有卡放在旁边时才能接受到信号,最常见的十来块的那个24l01的模块怎样改造下,让他接收距离符合我的要求呢?

网友:
加个衰减器就可以

网友:
修改寄存器,降低发射功率

网友:
有三档速率,选择2Mbps的,稳定性更高,距离会稍微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