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个位童鞋帮忙看个运放电路呗

楼主(2013-06-07):
这个电路是想实现将接收到的一定频率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然后通过截至频率为1K的滤波器!
我只知道下面的第一级电路是进行电流转换成电压的,具体原理不大懂,(模电不好),还有C2,C3,C4这几个电容怎么选择啊,下面的电容是瞎写的,我用proteus仿真时,连接上第二级放大电路后,得到的输出幅频响应的增益居然是负的,我仿真第二级的时候是正常放大十倍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我看下!!

楼主:
没人懂么??

网友:
你确定你这个电路时正确的?
前级?

网友A:
哥们,你的input仿真信号,应该用电流源来仿真
第一级的增益的正,负取决于你的电流方向,这个正/负只能说明与你的电流方向相反,并不能说明是绝对电压的正、负;
             电流方向流进OPA方向,输出电压为负
             电流方向流出OPA方向,输出电压为正
第二级是最普通的反相10倍放大

第一级的C,R主要是控制频率响应,防止环路自激振荡或阶跃响应出现过冲振铃,跟OPA的开环增益曲线和信号源的频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input仿真信号,应该用电流源来仿真
第一级的增益的正,负取决于你的电流方向,这个正/负只能说 ...

哦, 前级的电容真不知道怎么计算才好! 我利用一个电流正弦波串联上一个很大的电阻,来作为电流源,如何?

网友:
前级的I-U有问题 ,nf  pf级的电容在第一级有滤波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起到相位补偿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