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详细讲解下FPGA如何从硬件描述语言到具体电路的?

楼主(2013-06-07):
谁详细讲解下FPGA如何从硬件描述语言到具体电路的?

系统级设计:系统划分 → 设计输入(编程、画图) → 编译(Compile) → 代码级仿真(可略) → 综合(Synthesis 生成网表) → 功能仿真 → 适配(Fitter 布局、布线) → 时序仿真 → 生成编程配置文件 → 下载至目标器件 → 在线调试

一直不是很理解上面这个步骤,特别是编译这个步骤。

如果以一种软件上的高级语言来直接对FPGA进行编程并编译是否可行,而不是像Impulse C那样先转换成功能上等价的硬件描述。

网友A:
设计输入一般来说是行为级的描述,除非你直接调用底层的原语
综合就是将行为级的描述转换为基本的逻辑门的连接,也就是所谓的网表
然后就是MAP映射,就是根据所选的目标器件,将网表对应到其中的相应的资源,比如说组合逻辑可以用LUT实现,如果用到了乘法可以映射到硬件乘法器
之后就是布线,将逻辑资源连接起来,这个很好理解
最后就是将布线后输出的.ncd文件生成为比特流
布局布线和画PCB差不多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输入一般来说是行为级的描述,除非你直接调用底层的原语
综合就是将行为级的描述转换为基本的逻辑门的 ...

Xilinx底层的原语是否可以同时用在系统级、行为级等各级上吗?

底层的原语是否是除机器码外最底层的,相当于软件编程语言中的汇编语言?

Altera、Actel、Lattice Semiconductor等这些厂商或架构的原语是否各不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Xilinx底层的原语是否可以同时用在系统级、行为级等各级上吗?

底层的原语是否是除机器码外最底层的,相 ...

原语是类似天汇编 ,因此 ,各厂家肯定是不一样的 ,除了通用的原语外 ,有些是器件特定的 ,即使是同一厂家的也不一样 ,具体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Xilinx底层的原语是否可以同时用在系统级、行为级等各级上吗?

底层的原语是否是除机器码外最底层的,相 ...

原语是类似于汇编 ,因此 ,各厂家肯定是不一样的.除了通用的原语外 ,有些是器件特定的 ,即使是同一厂家的也不一样 ,具体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