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显卡呀?

楼主(2013-06-07):
芯片是nVIDIA GT8800,但具体不知道是哪个厂做的。对比了铭鑫的GT8800,很像,但又不像。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一要,还是根本我手上的两块板子是山寨货?求验证。。。。

网友:
山寨无异

网友A:
正规厂家一看就知道,不是山寨是何?

网友:
一直挺好奇这种受热面在上面,散热面在下面的热管能起多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厂家一看就知道,不是山寨是何?

感觉像山寨,但似乎又不像。应该是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像山寨,但似乎又不像。应该是版本问题....

铭瑄 极光9600GT钻石版显卡

铭瑄 极光9600GT钻石版显卡背面

如此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