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练手题--频率计设计 [2年后再次孤独求败]

楼主(2013-06-08):
又要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了,2年做一次秀,掩盖了多少肮脏,误导了多少良家子弟,这样的大假怎么没人敢打呢?

真心希望参加的TX,能利用这样的机会,真正学点本事。下面给个侧重MCU的练手设计题

设计题六,设计一个简易的频率计
1,        使用8个LED数码管显示测试结果
2,        使用8个LED指示不同的频率量程,比如MHz、KHz、Hz
3,        给出你的频率计测试频率所采用的方法、能够测试频率的范围,不同量程测试结果的误差、以及测量频度(每秒几次)
4, 附加功能自己考虑,向产品靠近,最佳的性价比,发挥出MCU本身最佳的性能,在给定的测量范围内,精度尽量高。

基本的核心条件如下:

1、使用MCU:51架构建议使用STC12C5A60S2;AVR架构使用M16
2、系统时钟4~12M(理论上认为100%准确,不考虑误差),尽量少用外围器件(不能使用外部分频电路,被测信号为方波,直接进入MCU)
3、主要为硬件电路设计和与之配合的系统软件设计,系统软件不使用OS
============================================================

转帖、转用请说明来处:华东师大 通信工程系 马潮

================================================
此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没有两把刷子,咱也不敢出题的。
与大赛相关的评论就放到肚子里吧,学点真正的本事。

此题先不要做什么硬件和软件,先给出一份设计报告。

不要说什么理论、什么书上有等等,这些就是“北大高才生”的作风,就会动嘴。其实动嘴也是在瞎说。

我贴上我的设计方案报告的节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人设计出的东西超过我。

===============================================
本人居家型性格,接触市面比较少,很少碰到江湖高手。
所以到目前为止,在我活动的圈子里还没有发现一位武功在此方面超出我的高手。
今借助本坛出题挑战,有点孤独求败的意思。
非高手请避到绕开,只言片语的耍嘴皮子没有必要,反而一下让我看出你的真实功力。真刀实枪的上来,才是武林高手的风格。
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不懂的看热闹,只有懂行的才看得出门道。
现在只是围了一些看热闹的,看出门道的自己心里有数,自知功力欠缺的不响,真正功力高深的通常也是深藏不露,本人基本上又赢定了。哈哈。孤独求败也是非常难的事情。

================================================

客官,楼快造到100层了,都是打酱油甚至是打醋的。

题目我想已经非常明确,MCU练手题。其它不要找原因。要测3G信号当然要加前端处理,分频也是必须的,一个继电器、多路转换都要考虑,哪还叫练手题吗?

很简单,输入1HZ - 6M(使用STM32,输入范围1HZ - 36M) ,0-5V 连续脉冲波的频率测量,20元左右搞定

按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要求,3天时间,有设计报告,有实物。

不过目前只要设计报告

==================================================

楼才50层,已经出现5位论坛元老了。可惜都是打酱油甚至是打醋的。
作为“元老”,是技术上的还是跟帖的?
如果是技术上的元老,花15分钟,练几手给大家看看
如果是跟帖跟出来的,请就此飘过。

++++++++++++++++++++++++++++++++++++++++++++++++++++++++++++++++
++++++++++++++++++++++++++++++++++++++++++++++++++++++++++++++++

2015年6月29日晚   纪念Apple II问世40年

看到2年前的帖子,感慨万分,孤独求败了2年,江湖上的高手哪里去了?各门派的初生牛犊在哪里?
2年前写下的这段挑战江湖的酒话不想成为实情。

      今借助本坛出题挑战,有点孤独求败的意思。
      非高手请避到绕开,只言片语的耍嘴皮子没有必要,反而一下让我看出你的真实功力。真刀实枪的上来,才是武林高手的风格。
      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不懂的看热闹,只有懂行的才看得出门道。
      现在只是围了一些看热闹的,看出门道的自己心里有数,自知功力欠缺的不响,真正功力高深的通常也是深藏不露,本人基本上又赢定了。哈哈。孤独求败也是非常难的事情。

=======================

2年前的帖子,还是我来给个方案,有兴趣的尝试一下。

网友:
最近正学CPLD,我觉得更适合干这个。

网友:
老马又出题了。

网友:
09年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所有带队老师都一起参加的(你懂的),我们组比较老实,最后,得了个安慰奖
全国电子竞赛,其实不像是学生之间的竞赛,而是学校之间的竞赛(剥款?),老师之间的竞赛(职称?奖金?)。。。。。。。

网友:
马老师值得我们尊敬的,,他和很多老师的想法不一样,是真正对学生负责的

网友:
这题不难

网友A:
1. It is very simple, especially if you break it down to a few modules: a display module (driven by a timer) that displays the measured frequency; a time-base, and a counter that is controlled by the time-base. If you don't wish to read the prescaler, this design doesn't need any external hardware, in the simplest form.
2. That #2 in the original post is highly idiotic.
3. A few extensions:
3.1 auto ranging: allows measuring upto 1hz at 1 second time-base up to 1Mhz and 20+Mhz with a 64:1 prescaler.
3.2 reading of prescaler: with one extra pin and a 74HC132 (or like gates), you can be accurate to 1hz across the entire range.
3.3 external prescaler: with a prescaler, your RF design capability is the limit.
3.4 signal conditioning: both amplification and offset trimming.
3.5 calibration: an inboard tcxo could provide a calibration source.
3.6 signal out.

I think with a 8-digit display, a 100Mhz frequency meter can be done easily with a prescaler + 1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It is very simple, especially if you break it down to a few modules: a display module (driven by  ...

不能使用外部分频电路,被测信号为方波,直接进入MCU!!!

网友:
请教马老师,12C5A测频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有人地方就有江湖

网友:
我们这老师不参与,只是学生问问题帮助解答一下,最近几次成绩还不错;其实放手让学生做满好的

网友C:
AVR用输入捕获做,马老师书上有讲过,想做好还是有点挑战

网友:
感觉用AVR简单,把TC2用异步方式连接32K晶振,TC1用CTC方式满值50000,用12MHz晶振的话大概能测量到4MHz。

网友:
频率高的时候反过来,用外部信号作为定时器的时钟源,用他来测量单片机内部的时钟,这样就可以测量到频率很高的信号频率了。
我参加了11年的,我们是个女导师,为了评教授称号才过来当导师的,没啥技术水平,不过出钱比较慷慨,我们组比赛之前有比较充足的资金可以做不同的题目练手。那个导师比赛第一天就让我们空一个人出来写论文,第二天还让我们改题目,怕我们选的题目太简单拿不到奖。后来我们直接把导师赶走了,帮倒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It is very simple, especially if you break it down to a few modules: a display module (driven by  ...

只可惜如此简单的题目,在中国,能交出漂亮论文的学生很少很少

网友:
大学时微机原理的课程设计就是这个,用汇编做一个频率计,记得基础要求是有M法、T法,进阶要求是M-T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使用外部分频电路,被测信号为方波,直接进入MCU!!!

你不想想,为什么要求不使用外部分频电路,为什么要求信号为方波直接进入MCU?还不是因为考虑到学生的水平而简化要求。
millwood0提出的是更靠近实际产品的需求,为什么一定就要在题目限定的条条框框内思考问题?
============================================================

我用12M的8位MCU,可以测到6M,那么使用了外部10分频电路,可以测到60M。你用外部10分频电路,同样条件下可以测到多少?误差是多少?
设计分频电路需要高水平,还是我的题目需要高水平?
你查看一下millwood0在本站的帖子,有多少有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想想,为什么要求不使用外部分频电路,为什么要求信号为方波直接进入MCU?还不是因为考虑到学生的水 ...

本题主要侧重真正发挥MCU本身的性能,硬件简单,但使用方法、系统和软件的设计就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什么大学生,就是所谓有多年经验的工程师也设计不出的。

现在的工程师是采用杀鸡用牛刀的方法,采用好的、高性能芯片完成基本的功能,而且根本也讲不出误差到底是多少。他们设计一个煮鸡蛋的定时器可以,但是控制一个飞弹的飞行话,肯定经常炸到平民区。

网友:
唉,惭愧,还需要多学习

网友:
老师所言甚是啊,有的确实不考虑精度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题主要侧重真正发挥MCU本身的性能,硬件简单,但使用方法、系统和软件的设计就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什么 ...

算了吧,你赢。
我路过而已,要做也不会用这种方案,所以不会花时间在这个题目上,你来独孤求败那我安静飘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了吧,你赢。
我路过而已,要做也不会用这种方案,所以不会花时间在这个题目上,你来独孤求败那我安静 ...

哈哈,不服气可以试试的。
用高射炮打蚊子那不叫本事,是有钱。许多人花了时间也做不了。这个不是花时间多少的问题,是技术内功的问题。
功力到家,不用花多少时间。没有功夫,花再多的时间也是浪费,真的还是安静飘过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服气可以试试的。
用高射炮打蚊子那不叫本事,是有钱。许多人花了时间也做不了。这个不是花时间 ...

呵呵,激将法没用的,我犯不着为了一句“不服气可以试试”去做一个对我来说连玩的价值都没有的东西。高射炮打蚊子那是SB,但电蚊拍也是打不了鸟的。
我比较有兴趣DIY的是0~200MHz TTL/CMOS和0~3GHz -20dBm~+10dBm RF,每秒9位读数的等精度频率计,马老师有没有兴趣一起研究?

网友:
很希望国内的学术氛围能沉淀沉淀

网友:
往往看似简单的才要注意,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激将法没用的,我犯不着为了一句“不服气可以试试”去做一个对我来说连玩的价值都没有的东西。高射 ...

不是激将法,是实话实说。如果这个练手题都设计不好的话,“0~200MHz TTL/CMOS和0~3GHz -20dBm~+10dBm RF,每秒9位读数的等精度频率计”基本上没戏。

一个频率计的核心就是测试方法的确定,不管使用MCU,还是使用FPGA等其它器件,最后归结到就是计数器和定时器的精确使用。
这个可不是简单的计数,要想精度高,就要考虑计数和计时的精确性,完全排除软件上的误差。国内教科书上介绍如何测频率的不少,可都是一些简单功能应用练习,基本上不涉及精度和准度。
另外“每秒9位读数的等精度”是什么概念?每秒显示一次测试频率,显示9位数字?9位数字,误差在那一位?
0.1hz的频率,每秒能测试一次吗?

指标都是含糊不清,别人怎么参与?您还是看一下我LZ位贴的一个设计方案节选吧,只是简单3页,或许对您的“0~200MHz TTL/CMOS和0~3GHz -20dBm~+10dBm RF,每秒9位读数的等精度频率计”有点帮助。像您这样的高手,几分钟就能看完,哪怕是有一点点帮助,也算我的参与吧。

楼主:
作为一个频率计,除了给出测试的频率,还要给出测量误差。如果测试结果是1Hz,而误差是1HZ,这个频率计还有什么用?

测量仪器总是有误差的,带来误差的原因有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软件方面带来的误差尤为明显,但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软件的误差。

采用好的硬件设计和测试方法,可以最大减小或根本防止软件的误差。早期的MCU硬件上定时器的功能太差,而现在的MCU,内部集成的硬件定时器功能非常强大,正确的使用这些MCU内部硬件的功能,配合好的软件设计,就可以实现高精度的频率测量。

实际上,本题用到的方法和思路,不仅仅针对MCU,对于使用其它的核心器件,比如FPGA等的设计,都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马老师没提输入信号的幅值问题。

测频部分:
1、低频:采用M16的捕获
2、高频:一个定时器定时1S或0.1S,信号进入另一个定时器的外部计数引脚。

至于精度,的确要看功底。堆栈保存消耗时间,麻烦。
=======================================================

练手题,信号标准,0-5v

又一个北大高才生来看热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激将法,是实话实说。如果这个练手题都设计不好的话,“0~200MHz TTL/CMOS和0~3GHz -20dBm~+10dBm RF ...

每秒X位读数就是指1s闸门时的最高分辨率,所有商品频率计都是这么标的。
误差对于等精度频率计来说就是±1个参考频率周期。
至于1s闸门能不能测0.1Hz,闸门时间必须大于信号周期我想是不需要再解释的了吧。
指标你要巨细无遗的话至少能写几页,共通指标懂的就不需要再细说,一说大指标做到什么程度,大致方案和难点就应该心里有数。
我无意与你抬扛,也没对你的题目和指标提出意见,只是多口回了别人一句而已,纯属路过,不再歪楼了。

网友E:
妇科圣手之"做一个连玩的价值都没有的东西"是重点。
菜鸟路过

网友F:
歪一下楼;
现在搞比赛早就不是过家家的水平,不砸钱的就是傻子;
比如在没有硬件限制的情况下做一个信号发生器,用8038的就是傻子,现在都用DDS了;

网友G:
被测信号为方波,直接进入MCU,这样好像没法做等精度了。08年做过的题目,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秒X位读数就是指1s闸门时的最高分辨率,所有商品频率计都是这么标的。
误差对于等精度频率计来说就是± ...

你说的是测频的方法,测周法没有1S闸门的概念。测量低频率,应该使用测周法。
就是使用测频法,闸门也不一定需要1S,对于高频,如果仅仅是为了“等精度”,闸门是可变的。

1M的频率,闸门1S,精度达到10-6
1K的频率,闸门1s,精度为10-3

对于上面两个经典的频率,你如何做到“9位”?

尽管您是“论坛元老”,我还是把你看做看热闹的。说的越多,漏出的破绽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被测信号为方波,直接进入MCU,这样好像没法做等精度了。08年做过的题目,忘记了 ...

我没说过什么“等精度”,当然所谓的“等精度”也是可以做到的。“等精度”是在实际精度的基础上完成的,属于外包装。我比的是内核。

08年?出题的人可能自己都做不出。那些评审可能技术上还不如你,这个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歪一下楼;
现在搞比赛早就不是过家家的水平,不砸钱的就是傻子;
比如在没有硬件限制的情况下做一个信号发 ...

我希望训练出来的人是将来可以设计出更好的DDS的人。

DDS,有中国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妇科圣手之"做一个连玩的价值都没有的东西"是重点。
菜鸟路过

你没玩过,所以不知道它的价值。
你会玩了,就知道它的价值。

这个是我说的。

网友A:
"测量低频率,应该使用测周法。"

You may want to take a look at some commercial frequency meters / counters. HP has its older meters on its website, complete with schematic.

The easiest part of a frequency meter is the analog portion: the simplest frequency meter can have no part other than the mcu - the display portion can be done with a uart to a pc/terminal.

The hardest part of a frequency meter is also its analog portion.

Design a few and you will understand.

楼主:
要40楼了,都是看热闹的或打酱油的。

题目说的很清楚:“侧重MCU的练手设计题”。

有功力的上,没有功力的,不要问为什么要限制条件。

我比武就是比使用匕首格斗,不要说为什么不用大刀、长枪。用颗原子弹、氢弹,你赢了。但是你有吗?

网友:
实话说,没太明白马老师出题的具体目的。

网友H:
马老师
这个题目我没觉得怎么难,等精度就可以达到题目要求的精度,且基本不用什么外围器件,以前用89s51做过.测试频率1--1Mhz.1Hz以上每秒2次就可以.

网友I:
高手云集啊,原理讲的很透彻。
菜鸟提出几点
①晶振不进行标定,毛线用没有。
②既要显示又要测频测周 说明至少有两个任务,那就用得着中断,中断触发后中断任务开始前的时间一定要算,中断服务程序的时间一定要算(尤其在高频的时候)
③不建议测定极限频率(6m),晶振稍微一漂就玩完了。并且在高频的时候干扰有可能被记录成有效震荡建议外加施密特触发器。
④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据说stc在io上有低通滤波器,好像是论坛里网友说的,如果没有那就是我杜撰的了

网友J:
说到底,马老师的意思就是:谁能把STC12C5A60S2玩到最牛B。频率计只是个载体,或许还有个可选的题目可能是信号源,示波器。。。。。
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正确?
咕大师所提的频率计的指标,我是非常认同的。反正我是一眼就看懂了咕大师所述的几条指标,同时我也觉得咕大师的频率计更具备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低频率,应该使用测周法。"

You may want to take a look at some commercial frequency meters / co ...

1、有本事在我的条件下给出最好的设计。不要拿什么HP的说事,你自己懂吗?
2、知道中国现在有哪些厂家能自己设计生产好的测量设备?那些学校培养这样的人才?
3、最新的、核心的技术,HP会在网上公布?
4、我的题目不涉及前端信号的整理,所以与模拟电路无关。况且题目已经说明:侧重MCU的练手

我去年为实验室买了120台安捷伦的100M示波器,看看我做的市场调查

安捷伦:DSOX2012A、带宽100MHz、8.5英寸彩色TFT、2通道、采样率2GS/s、存储100kpts、20M函数信号源、8个集成数字通道  6500元/ 台
泰克 :TDS1012C-EDU、带宽100MHz、彩色7英寸TFT、2通道、采样率1GS/s、存储2.5K点、  4000元/ 台
力科: WaveAce1012、带宽100MHz、7英寸彩色TFT、2通道、采样率1GS/s、存储2Mpt、 3200元/台
普源:DS1102E、带宽100MHz、彩色7英寸TFT、2通道、采样率1GS/s、存储16kpts、2400/台
鼎阳:SDS1102CML、带宽100MHz、7英寸彩色TFT、2通道、采样率1GS/s、存储2Mpts、2100/台

后面2家算国内大厂,但其实产品就是“剥”泰克 的,力科也是同条流水线下来的,贴牌,用的器件好点。后4家基本上就是外表稍微有差别。安捷伦会在网站上公布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手云集啊,原理讲的很透彻。
菜鸟提出几点
①晶振不进行标定,毛线用没有。

①晶振不进行标定,毛线用没有。
     我已经假定理论上100%正确,这个是挑刺。

②既要显示又要测频测周 说明至少有两个任务,那就用得着中断,中断触发后中断任务开始前的时间一定要算,中断服务程序的时间一定要算(尤其在高频的时候)
    我的设计可以完全不考虑进出中断的时间,排除软件误差。你的本事还不到家

③不建议测定极限频率(6m),晶振稍微一漂就玩完了。并且在高频的时候干扰有可能被记录成有效震荡建议外加施密特触发器。
    12M测6M,理论上没有问题。况且12M也不算是什么高频。而且已经说是输入是0-5v的脉冲波,肯定已经整过型了。

④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据说stc在io上有低通滤波器,好像是论坛里网友说的,如果没有那就是我杜撰的了
     不知道,反正手册上没有。
     用AVR也可以。STM32也可以,都一样,随你,我奉陪。
     没看到哪家的MCU在I/O上加低通。STM32的I/O输出的工作频率可以设置,小电流可以高,大电流只能低,符合逻辑,但没看到过加低通的。也许我孤弱寡闻了。到时可以请教学习一下。不过一看是“论坛里网友说的”,不觉大笑三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到底,马老师的意思就是:谁能把STC12C5A60S2玩到最牛B。频率计只是个载体,或许还有个可选的题目可能是 ...

1、不一定STC12C5A60S2,AVR、STM32都可以。我的设计节选是培训结束后给参考的,因为培训的人基本都会51,其它不会,所以只能具体到使用STC12C5A60S2。
拿标准架构的MCS-51,我也做不好。内部硬件的定时器功能弱。

2、“咕大师所提的频率计的指标,我是非常认同的。反正我是一眼就看懂了咕大师所述的几条指标,同时我也觉得咕大师的频率计更具备实际意义。”你还真不懂,容易被忽悠,只是被忽悠的层次不同。

3、你贴的东西是你自己设计的吗?我好想有的,淘宝上买的900多。是你自己设计的好,把设计思想介绍一下,大家学习。如果不是,你连打酱油的都不是,是打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马老师
这个题目我没觉得怎么难,等精度就可以达到题目要求的精度,且基本不用什么外围器件,以前用89s51做过. ...

不难就给出5页的设计报告吧,最多花1个小时。

89S51就不要说了,拿89S51我也不能很好的完成这个设计。89S51是ATMEL的产品,我和ATMEI公司的原总裁任先生喝过14年的酒,今年3月还喝过2次。

网友J:
引用 楼主:
1、不一定STC12C5A60S2,AVR、STM32都可以。我的设计节选是培训结束后给参考的,因为培训的人基本都会51 ...

马老师,肯定不是淘宝买的,至于是不是自己设计的,不敢承认。只能这么说:我画了这个板卡的原理图及PCB,自己编写了代码,核心是STM32,有一份自己写的设计报告。
对于您说我是不是真懂,我也不清楚,我只是认可咕大师的评价指标。

网友E:
这个题目  根本谈不上基础科学研究 也就看谁对某器件(如STC/死太惨)玩的更熟悉更牛B,谁的总结文采写的好而已,只适合学生练手 学校教学题目不错
马老师您老是站在教学的角度看问题。。。。。“脱离现实”
“其他人”都忙着“糊口” 此题 找不到撸点,实在找不到撸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了吧,你赢。
我路过而已,要做也不会用这种方案,所以不会花时间在这个题目上,你来独孤求败那我安静 ...

咕大师,我正打算做第二版,扩大现有方案的频率和电平测量范围,殷切希望得到您的指导。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题目  根本谈不上基础科学研究 也就看谁对某器件(如STC/死太惨)玩的更熟悉更牛B,谁的总结文采写的好 ...

王总,似乎马老师不太认同这个观点,上面我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只是我将“某器件”个例化了,深层次的意思与您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J:
马老师,肯定不是淘宝买的,至于是不是自己设计的,不敢承认。只能这么说:我画了这个板卡的原理图及PCB ...

好的,不是打酱油的。

终于有个做过类似东西朋友。现在可以真正转到技术层面讨论了。

用STM32也行,都一样的。能简单说一下方法吗?

比如对于图中显示的20M频率测量结果?

晶振的频率、是否使用外部分频、进入STM32的频率是多少、在这个频率范围你的设计精度是多少、现在测量的显示是在你的设计精度范围内吗?误差来源是硬件还是软件、能再提高吗?

或许你的测量精度非常高,频率就是你显示的那样19.999995M,误差正负0.000002M,下面的信号源输出不准,显示输出20M,实际就是19.999995M。

能在上个测10HZ的图吗?

网友K:
路过的,学习了,但是提醒哈,尊敬的大师们学术交流应该心平气和,营造和谐气氛,切莫相互冒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题目  根本谈不上基础科学研究 也就看谁对某器件(如STC/死太惨)玩的更熟悉更牛B,谁的总结文采写的好 ...

1、我什么时候说是“基础科学研究”?
2、看清我限制的的第一条:“使用MCU:51架构建议使用STC12C5A60S2;AVR架构使用M16”。其实内部有2个带捕捉功能的16位定时器的8位MCU都可以。
3、“只适合学生练手 学校教学题目不错”。学生基本上是做不出的,就是您元老也不一定给出好的设计。
4、“找不到撸点,实在找不到撸点”。有没有不是您这句话评定的。如果没有“撸点”,您作为元老,15分钟给个设计,大家学习一下,这样才能说明没有“撸点”

============================
惊动了几位论坛元老,没想到。但都是打瓶醋,飘然而过,连兵器都不亮一下。作为元老,高手也。点一下手指“学生练手”的东西就能破掉。可惜都是打瓶醋的。

武林的风气也演化为耍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王总,似乎马老师不太认同这个观点,上面我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只是我将“某器件”个例化了,深层次的意 ...

已经答复你了。

你用STM32,没问题,系统时钟72M。能不用外部分频直接测量36M的方波频率吗,误差多少?采用什么方法,理论上的误差是多少,不考虑硬件误差,比如系统晶振误差。

做过的,可以说说吗?有人已经说啦,HP在网站上公开了设计方案。你介绍一下,让大家学习学习。

什么王总、李总,都是废话。提高国内工程师的功力才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不是打酱油的。

终于有个做过类似东西朋友。现在可以真正转到技术层面讨论了。

马老师,这是去年做的了,刚好没有测10Hz的图片,而我做的测试表也正好找不到了,只好挑了这两张照片凑数。
对于误差来源,我认为来自两个方面:2个系统时钟基准有误差,我用了TXCO,10Mhz,理论上也只有10^-7的误差,普源信号源的时钟基准是有源晶振;第二,代码未对进出中断的时间做补偿。
方案没啥好说的,网上已经有好几个一模一样的了。指标上也完全没办法达到马老师所说的12M下测量6M的方波。
我想马老师希望看到的是应该就是:还有谁能在12M的时钟下测6M。我没办法做到,就不献丑了。
妄加揣测,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答复你了。

你用STM32,没问题,系统时钟72M。能不用外部分频直接测量36M的方波频率吗,误差多少? ...

我买过wang先生的摄像头,同时也敬佩其做人行事的风格。我一个还在求学的毛头小伙子,不知道如何称呼,出于礼貌,喊一声王总。
同样,我对马老师也是相当敬重的,这份敬重除了大量拜读过马老师的帖子,感受到马老师对技术的执着外,还有出于对老师这一份职业的敬重,特别是马老师能如此为学生考虑,更值得我们这些晚辈敬重。

网友:
8位LED的频率计是最常见的,国产一两百块的频率计都是这样的,这个频率计致命缺点就是计数脉冲只有1us!!!导致想要填满8位LED要100秒。很早就想用FPGA做个计数脉冲频率100MHz的频率计,只是没有需求,而且用VHDL写一个频率计太小儿科没啥成就感也就作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测频的方法,测周法没有1S闸门的概念。测量低频率,应该使用测周法。
就是使用测频法,闸门也不 ...

1s闸门只是相对于9位/s的指标来说的,对于等精度法来说闸门从来就不是准确的1s,实际上闸门是多少并不重要。
等精度法是两个计数器同时测频和测周的,没有什么频率应该使用什么法的概念,测频率还是测周期只在于两个计数器哪个放在分子哪个放在分母。

1M的频率,闸门1S,精度达到10-6
1K的频率,闸门1s,精度为10-3

对于上面两个经典的频率,你如何做到“9位”?

还是以等精度法说吧,如果基准频率10MHz,闸门1s,那分辨率是10e-7,这个是和输入频率无关的,1MHz被测频率可以分辨到0.1Hz,1kHz可以分辨到0.0001Hz,合7位/秒。这个指标楼上那位朋友已经做到了,所以我说的指标他一看就懂了。
要做到9位,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参考频率到1GHz,不过工作在1GHz的30位同步计数器是不现实的,所以需要更“聪明”的手段。
HP在80年代就做到了12位,要做到我提出的指标就已经比你的题目复杂一百倍不止,而且真刀真枪不会有各种“假设”和“不考虑”,连基准频率的相噪都要计算进去,如果还要纠结在“如何用8位单片机做6MHz±1Hz的频率计”这样的练手题来证明自己的能力,那就别想跟人家竞争了。
作为学生打好基础是很重要,但开阔思路更重要,思维不要老是被“题目”所限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就是我第一个回帖的用意,这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所在,如果学生的思维总是被限定在框框内,何来创新,何来发明。
至于你的小刀擂台,我只是围观而已,对于仅用8位单片机内置计数器实现的非等精度频率计来说,你的设计是很优秀,但我实在不知道在你的题目条件下做出了超越你的设计又能证明什么?

网友:
无聊看到这个贴
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题目,限定你一定要用什么什么去做的,很制约思维。
更好的是应该讨论下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原理可能导致哪些误差。
之前没有深入去了解这块的原理,只是看了下评论,说说自己的想法,有冒犯的当我什么也没说。
1.误差来自两个不同步时钟的差拍,被测信号来的时候,可能你的时钟上升沿刚过,所以要等到下个上升沿才开始计数。你可能就有 ->1个时钟周期的误差,除非你想别的办法来补偿。
2.被没信号结束的时候,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理论误差最糟糕是两个时钟周期。
3.计数值越大的时候误差所占越小。所以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加在计数周总量。但这样更新速度比较慢。 比如 6M 外频的情况下,可以先 1秒可以计6M值,而误差就是2/6000000.
4. 通过使用被测信号进行分频,并不会改变被测信号的精度。所以可以用计数器来对被测信号进行分频,被分频出来的信号可以做为门控来控制计时器进行计时。分频值以尽量让计时器达到满量程的整数为好。或者为计算方便,尽量选用2的N次方。所有的计数器,计时器采用预加载值及自动加载模式,可以计比计数器宽的值。
这就是我所想到的,有不足的可以指正。
可以先试着选某一个分频数,当计数值不足预计的50%,或越过预计值时,可以下周期更新分频数。

网友:
本人不才,略懂电子测量。小喷一下马老师。首先给马老师指出报告中两个不恰当的地方:一,测周法的概念没给出,将测周法和多周期测周法混在一起。二,测频法和测周法、多周期测周法的分界点不恰当,SQRT3(6000000*1)约等于180,应取转换频率为6000000/180=33000或40000Hz,这个频率以上采用测频法。在180Hz以下采用测周法,其余的频率采用多周期测周法。
     如果为了编程简单外部再上触发器和与门,可以实现等精度频率测量或双同步等精度测量频率了。
      我的报告会在今天12点以前提交上来。
        以前读过马老师编写的书。在此仅为探讨,别无他意,特此声明。

网友L:
怎么不能下载了啊  楼主

能更新一下吗   急需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不能下载了啊  楼主

能更新一下吗   急需 哈哈

等明天早上吧,晚上论坛在后台处理附件。

网友:
1、有本事在我的条件下给出最好的设计。

Why? Just because some random small potato asked you to design a car with square wheels doesn't mean you have to do it.

the same is true with you.

Now, if you ask, I have posted similar code, without reading prescalers, here multiple times.

What everyone is trying to do is to help you refine your criteria, to make them better and to make you smarter. So next time when you stand in front of some youngsters, you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All of this is for your own good.

网友:
Now, if you insist, figure out how you would read a prescaler, either internal or external.

If you can solve that problem elegantly, you are on your way to design a half-decent frequency counter.

网友A:
]我比较有兴趣DIY的是0~200MHz TTL/CMOS和0~3GHz -20dBm~+10dBm RF,

0-200Mhz frequency counter is totally doable, as long as you don't have to deal with signal conditioning.

0-3Ghz is also possible, again, assuming no signal conditioning.

-20dbm to +10dbm even in the 0-10Mhz band will be quite challenging for most of us. 0-100Mhz is a practical impossibility - me included.

If our Professor here could get a 0-10Mhz -20 to +10 dbm frequency counter done, I would be really impressed.

网友A:
第二,代码未对进出中断的时间做补偿。

depending on how you structure your modules, you may not have to compensate for latency: as long as the latency is consistent.

网友:
the simplest implementation of a frequency meter is to use a counter to count the incoming pulses and a time base to start / stop the counter. readout can be done via a rs232 -> zero external parts (other than the crystal / oscillator). In reality, you may need a current limit resistor to protect the counter - the Professor can work out how such a resistor can be selected.

the same basic concept can be extended to drive a lcd display (easy), a led display with a controller (max7192, more difficult), and a led display without a controller (more difficult still).

That's good for 1-2Mhz, depending on the chip used.

网友:
The next step up is to use a prescaler, either internal or external. With an internal prescaler, you can easily extend the meter's range to 20+Mhz.

The issue with that approach is that you have to read in the increments of the prescaler. The key there is to device a way to read the prescaler (not *directly* readable on pretty much all mcus) - that's the homework assignment for the good Professor.

With an external prescaler, it is really limited by your ability to design a capable RF AFE.

网友A:
There are easily available RF counters that you can use as a prescaler. MB5xx is quite inexpensive for example. The challenge there is to find a way to read the remaining counts in those chips.

I would take a guess that the good Professor cannot do it, :).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00Mhz frequency counter is totally doable, as long as you don't have to deal with signal condit ...

Signal conditioning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e analog section, and reference interpolation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e digital section.
Of cause quite complicated RF signal conditioning is required for the -20dBm~10dBm input. Basically you will have an RSSI readout as well.
If not on a tight budget, many RF MMICs out there can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30dB dynamic range is not too difficult to archive tod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ere are easily available RF counters that you can use as a prescaler. MB5xx is quite inexpensive f ...

Well, you just need to re-route the input of the prescaler to a GPIO and pulse the chip until its output flips...

网友:
Well, you just need to re-route the input of the prescaler to a GPIO and pulse the chip until its output flips...

You should have left it for our good Professor to figure it out on his own, :).

now it is in the open, what chip you would use to swtich between the incoming pulse train and the gpio?

网友:
I am talking about Ghz range.

网友A:
Signal conditioning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e analog section,

agreed.

and reference interpolation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e digital section.

Much easier than the RF afe.

If not on a tight budget, many RF MMICs out there can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MMICs have very low input impedance, making them unusable for LF counting.

One way to simplify the analog section is to use the LF pulse train to gate a HF (reference) pulse train and then count that -> essentially you have to deal with just RF signal in the analog sec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agreed.
and reference interpolation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e digital section.

Much easier than the RF afe.

For 1GHz equivalent reference frequency, that's quite easy with the help of the DLLs in the FPGA. That's why I proposed 9dgt/s. :)
For 50GHz equivalent, no single chip solution, you have to dealt with PLLs, jitters, PCB trace delays etc...

网友:
引用 网友D:
1s闸门只是相对于9位/s的指标来说的,对于等精度法来说闸门从来就不是准确的1s,实际上闸门是多少并不重 ...

孔乙己不是说了,掌握好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很重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A:
depending on how you structure your modules, you may not have to compensate for latency: as long a ...

您好,您也是我敬重和佩服的人。
谈到这个频率计,我个人理解,您所说的可以不做补偿是指:启动Timer和停止Timer的时间做到相等的话,是不需要补偿的。
由于使用的是16位的Timer,在测量高频的时候会多次溢出,产生溢出中断,对这些中断不做补偿的话还是会影响计数结果。
这也是我的实验结果低频下测量结果偏大,高频下测量结果偏小的原因

网友:
支持马老师,每天顶一顶

网友:
支持马老师的实在,但众多高手给我们带来眼界上的开阔,也未尝不可

网友:
"由于使用的是16位的Timer,在测量高频的时候会多次溢出,产生溢出中断,对这些中断不做补偿的话还是会影响计数结果。
这也"

No. In your isr, you increment a counter (msb or msw). While you are doing it, the timer counter continues to run / increment -> no need to compensate for it at all.

Your issue is due to something else.

网友M:
我承诺的文档.主要阐述了等精度测频法(多周期同步测频法)

//==》 不好意思,为了大家容易理解,就在你的帖子里回复了。
//==》测周法的概念对的,为了提高精度,只能采用多周期测量也是对的。提高基准频率也是方法之一,但最高只能是MCU系统时钟的1/2,这个是上限。因为输出的两个频率也是要MCU计数吧。
//==>另外的要考虑到MCU内部计数器的长度,32位的实现起来就比较方便,16位的要看水平
//==>最后,这个硬件电路是否有点多余,使用现在MCU内部的一个定时器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什么大约1S的限制,采用连续不停读取两个频率值,这样的精度应该会更好些。
         由于我采用了等精度测频法(多周期同步测频法),采用连续不停读取两个频率值,并不会提高测量的精度,只会提高显示的刷新速度,也可能提供测量的实时性.但是对于测频来讲,没法谈实时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好,您也是我敬重和佩服的人。
谈到这个频率计,我个人理解,您所说的可以不做补偿是指:启动Timer和停 ...

你先大概说一下你的定时器和门控设计,还有中断使用情况。STM32的定时器比STC和AVR还要强大很多,级联和门控都可以用硬件完成,不应该有软件误差的。

网友N:
实在看不下去了……你们都没有看懂马老师的潜台词,以下内容为本人脑补:
“现在的小孩,定时器模型都没有搞清楚,模型中每一个关键的要素,特点、参数、定量的评估方法都没有搞清楚,就急急忙忙出来搞设计了。电子设计出题的人别不是脑袋被门挤了,越是基础的东西,别说学生了,就连主流技术论坛的工程师做起来都吭哧吭哧,还让学生去做?居然还做出来了?你说是不是要打假?”

其实马老师一直很关注基础理论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从早期马老师出的精确延时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其实马老师不妨把定时器模型拿出来认真讲解一下,然后再给大家出题目,这样也避免不必要的口水。
要我来说,这道题的报告至少应该包含以下的内容:

1、定时器模型的建立,讨论基本的计数方式,计数源,计数事件的产生和应用(输入捕获,溢出等)
   然后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介绍几个要点的评估方法,比如计数源,定时器的工作时钟与计数时钟
   的关系(特别是应用T1引入外部异步时钟需要解决的问题),模型中也要讨论分频器的作用和注意
   事项
2、以定时器模型为蓝本,画一个头脑风暴的思维图,从目标题目开始将问题展开,并利用思维图,将
   问题西化
3、以具体的单片机及其定时器为实例,应用定时器模型,讨论具体参数的量化。这相当于是前面理论
   分析的一个应用。
4、通过以上的分析,接合思维图,给出可行的若干方案,并讨论这些方案的优缺点,针对优缺点,
   考虑改进方案。
5、重新审题,并给出小结。

希望能把讨论从比拼工程应用中的芯片参数和方案拉回马老师的原意。
关于前面有人说:最讨厌加入各种限制来出题。我说说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思维训练,
做题不是关键,思维训练才是关键。如果你看到马老师的题目只想着做题而忽视了马老师“思维训练”
的本意,那你们都错了,估计除了各种不服气,各种吐槽,各种保留意见,各种收藏,各种喊牛,
你什么都学不到。

最后补充一点,等你们认真掌握了定时器模型,你再去看现在主流MCU的各类奇葩定时器,你可能
就不觉得他们奇葩了——当然有些设计的确很奇葩。我推荐看看Xmega的定时器,他是如何配合Event
系统来扩展定时器功能的。

--------------------
另外,又看了一遍一楼,发现自己忘了说一句话:
这道题,我不敢做,哼哧两声,凑个热闹。

网友J:
作为之前Atmel工程师的一个敏感,我忍不住查了一下M16的数据手册,这里有一个内容我觉得需要大家注意下:
15.4 External Clock Source
Each half period of the external clock applied must be longer than one system clock cycle to
ensure correct sampling. The external clock must be guaranteed to have less than half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fExtClk < fclk_I/O/2) given a 50/50% duty cycle. Since the edge detector uses
sampling, the maximum frequency of an external clock it can detect is half the sampling frequency
(Nyquist sampling theorem). However, due to variation of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nd duty cycle caused by Oscillator source (crystal, resonator, and capacitors) toleranc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maximum frequency of an external clock source is less than fclk_I/O/2.5.

所以,如果系统跑12,我觉得官方推荐的最大频率应该是12/2.5 = 4.8M。
但注意到系统框图里面

所以,理论上在12M下,最大支持6M的信号输入应该是OK的,只不过这里要比较深入的误差分析。
如何分析,wiki下,或者搬板凳听课就可以了——自然有人来补充。

网友J:
引用 网友N:
实在看不下去了……你们都没有看懂马老师的潜台词,以下内容为本人脑补:
“现在的小孩,定时器模型都没有 ...

不太认同傻孩子大师第一句话:都没看懂。
至少我是如您这般看待马老师所提的问题的,只是文字功底略有欠缺,没有办法像您这样把马老师的潜台词表述的那么清楚。
就像我回复王总的帖子所说的:马老师就是想看看有谁能把Timer用到极限,没有扎实的功底,没有透彻了解Timer,是没法做到的。只是限于表达能力,说出来显得干巴巴的。

而且在我看来,楼上诸多大师也一定看懂了。

只是大师们的立场不一样。咕大师已经说了:
“作为学生打好基础是很重要,但开阔思路更重要,思维不要老是被“题目”所限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就是我第一个回帖的用意,这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所在,如果学生的思维总是被限定在框框内,何来创新,何来发明。
至于你的小刀擂台,我只是围观而已,对于仅用8位单片机内置计数器实现的非等精度频率计来说,你的设计是很优秀,但我实在不知道在你的题目条件下做出了超越你的设计又能证明什么?”
我非常赞同咕大师这个观点。
我想,导致各位争论激烈的,无非就是大家看问题的点不同而已,马老师是摆擂台找一个深入了解高级Timer的人出来单挑,但是楼上各位大师讨论的却是频率计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不太认同傻孩子大师第一句话:都没看懂。
至少我是如您这般看待马老师所提的问题的,只是文字功底略有欠 ...

就为一句“都没看懂”就动了气(这里的气不是生气地气,而是动了声色),兄弟,蛋定阿。
开句玩笑,啥时候别人说你没懂,你能鄙事的哼他一下,你就到呆若木鸡的境界了。我是冲着
呆弱木鸡努力修炼中。可惜了,被马老师一棍子一打,大家都激动了~百修炼了。

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群和尚晚上围坐着比谁能不说话……老鼠跑进来偷灯油,把油泼出来,把
什么东西烧着了,有一个和尚着急了,大喊,着火了!其它人都开心了,说你看看,你说话了……

我想说的是,马老师其实暗示了——这个题,你应了……你就已经输了……
我也算偷学过马老师一些东西,输不输的算个屁……所以无所谓。

大家看这句话
看出门道的自己心里有数,自知功力欠缺的不响,真正功力高深的通常也是深藏不露,本人基本上又赢定了。哈哈。孤独求败也是非常难的事情

你们懂了吧?马老师其实老顽童一个。他顽我们,我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给他点破了,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AVR用输入捕获做,马老师书上有讲过,想做好还是有点挑战

又看见你了

网友:
这帖是高手云集呀,分享了不少经验。 应该加精

网友M:
回傻孩子,既然讲误差,就从测量的基础上来说。电子测量的基本是时间和频率,而这两者到最后转换为脉冲个数来计量。

网友:
最后补充一起次。掌握了测频和测周的基本方法,再结合计数,定时,门控,捕获,比较输出,再加触发器,就可以很好的答马老师的题了。
建议计数/定时器的原理和工作方式不熟悉的,去看一下INTEL的8253/8254,仔细看一看他的那几种工作模式.

网友G:
市面上便宜的频率计都是一个温补晶振加上一片标准的c51 配合外部分频电路,基于等精度的原理做的。没有人会用单纯的测周或者测频的方法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回傻孩子,既然讲误差,就从测量的基础上来说。电子测量的基本是时间和频法,而这两者到最后转换为脉冲个数 ...

恩恩,基于信号测量的误差分析也要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就为一句“都没看懂”就动了气(这里的气不是生气地气,而是动了声色),兄弟,蛋定阿。
开句玩笑,啥时 ...

本人菜鸟,能跟各位大师交流就已经感觉到万分荣幸,您所说的动气是必然的事情,这就跟看到自己的偶像一样不由自主的激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市面上便宜的频率计都是一个温补晶振加上一片标准的c51 配合外部分频电路,基于等精度的原理做的。没有人会 ...

温补晶振用不起,我裸了胜利的VC2000,无源晶振+非门震荡,热敏电阻做的温度补偿。至于是否补偿了,估计只有写代码的人知道。

网友:
我居然一层一层楼地看完了,LZ口气不小,但是如果人家有真本事,我也没什么不服

网友M:
回96楼,温补晶振也是那个德性,只是多了部分保温材料而已。

网友:
其实真不能高估了老师带。。。我觉得那些教授博导帮做的组比不过真正自己做的组,毕竟学生自己准备,学到的更多,老师其他事儿多,早就忘了怎么应对这种题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就为一句“都没看懂”就动了气(这里的气不是生气地气,而是动了声色),兄弟,蛋定阿。
开句玩笑,啥时 ...

输赢并不是重要的,就如你的笑话一样,着火了喊出来还被人笑,这样比输赢有意义么。
yeshunter说对了,争论的起因主要是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

题目是要做一个频率计,从工程的角度来看肯定是根据设计指标来选择最合适的实现方案。
马老师的题目并没有先设定指标,而是先限定材料,这本来就不合理,这种思维模式不应该让它埋在学生的潜意识里。
比赛和考试如此出题就是应该打的,如果还拿这种模式来练手,最终还不是附和了应试教育的思维。

如果说做一个最高输入频率6MHz的8位数码管频率计,要求误差不能超过0.01%,比谁的方案成本低,那又是另一回事。
马老师的擂台是只给个单片机你,看你能做到多高频率和多高精度,这种比试在我看来真的没有意义,并不是花15分钟去做一下的问题,我是宁愿花时间去打这么多字都不会花时间去做这个东西的,随便你说我输了也好没真本事也好。

如果按我设的指标开个擂台,要求数字部分不允许用FPGA,模拟部分不允许用IC可变增益放大器,看有多少人能做得出来。这才是真本事,真的能在做的过程学到知识。
就算做不到那个指标,如果能根据自己的能力提出一定的妥协指标并完成,也已经可以打70分以上了,因为做产品就是一个不断挑战和妥协的过程,重点不在于你是否做到,而在于你是否真的去努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回96楼,温补晶振也是那个德性,只是多了部门保温材料而已。

原理上肯定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胜利的频率计,那个做补偿用的电阻,是否发挥了作用,天知道。
表述能力较弱,请谅解。

网友:
顶马老师,包括第一句话。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输赢并不是重要的,就如你的笑话一样,着火了喊出来还被人笑,这样比输赢有意义么。
yeshunter说对了,争 ...

给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道题有点类似完型填空呢……我最怕完型填空了……明明有那么多可以写的,却必须写一个
标准答案……而且什么是标准答案还只有出题的人知道……
比如:空山新雨后,_________
^_^

网友D:
引用 网友N:
给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道题有点类似完型填空呢……我最怕完型填空了……明明有那么多可以写的,却必 ...

millwood0用8脚的PIC12F675做的频率计,4MHz时钟测4MHz,在坛里发过贴的,有仿真有实物。
还有老外同样用PIC,开启内置预分频器做到了50MHz(手册的定时器时钟极限频率),这完全得益于PIC的异步定时器设计。
所以MCU仅限定STC和AVR,觉得做到了1/2Fosc就无敌,实在是无力吐槽。

网友M:
回马老师,我的那个硬件可不是多余的。有它是多周期同步测频,是等精度测频。没有它,只是多周期测周。它们之间的精度可差大发了。如果f0是1MHz, 其误差小于2ppM。如果是多周期测频,则最大误差约为50ppM, 根据我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llwood0用8脚的PIC12F675做的频率计,4MHz时钟测4MHz,在坛里发过贴的,有仿真有实物。
还有老外同样用 ...

你还真给傻孩子说中了,被我“顽”了。早就看出我的“激将法”,说是要飘过,但是总在这里飘来飘去。谢谢你的捧场。

这幢楼你盖的比我还多,不知道答复哪个。贴近本帖题目的说吧。
=====================================================================
||题目是要做一个频率计,从工程的角度来看肯定是根据设计指标来选择最合适的实现方案。
||马老师的题目并没有先设定指标,而是先限定材料,这本来就不合理,这种思维模式不应该让它埋在学生的潜意识里。
||比赛和考试如此出题就是应该打的,如果还拿这种模式来练手,最终还不是附和了应试教育的思维。

频率计只是一个我出题的一个模仿物品,我的这个栏目是AVR,题目后面写明“侧重MCU的练手设计题”,所以本意不是工程上设计真正的频率计。只是借频率计这个物品让大家训练MCU的深入使用,其中包括傻孩子和一网友提到的TIMER的深入和正确的使用。其实你在回帖中已经看到了,那个开始被你称赞肯定的,做到7位数字的朋友,对于中断是否带来误差还是不了解的,你还回帖子开导他。换句话讲,如果不采用捕捉方式读取计数器的值,他的结果中就有软件的误差。millwood0在66楼:“Now, if you insist, figure out how you would read a prescaler, either internal or external. If you can solve that problem elegantly, you are on your way to design a half-decent frequency counter”。两位元老都知道要正确的读取计数器的值,其实也没什么,简单的很,就是捕捉。但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很多人是不会正确使用甚至是不知道的。因为早期的工程师甚至现在在校的学生学得都是标准51,标准51是没有这个功能。只所以提到STC,是这块片子内部的时钟增加了捕捉功能。并不是所有51兼容MCU,内部时钟有捕捉功能,还有网友说使用89S51就做过了,这个你去提醒吧,或者让他参与你3G频率计的设计。

会使用计数器的捕捉功能,也是N年前我同傻孩子讨论的话题,也是我推荐学习AVR的原因之一,因为标准51没有。可惜在今天还是有非常多的人不知道。

至于限定材料,选择AVR和51是大家熟悉的DD,当然用PIC,STM32也是可以。不过使用32位的MCU,指标就可以做的更好,要求就不一样。使用8位MCU,带来的挑战是计数器是16位的,同时外围硬件尽量少也是为了增加难度,8位数码管动态扫描,几个定时器同时工作,系统软件的编写非常重要。所以指标也是无法限定的,采用的方法不好,你的指标就做不高。硬件使用合理,软件处理好,充分发挥MCU的效率,指标就能做上去。所以不定指标,充分发挥MCU本身的特点,也是我出题的目的。

====================================================================
||millwood0用8脚的PIC12F675做的频率计,4MHz时钟测4MHz,在坛里发过贴的,有仿真有实物。
||还有老外同样用PIC,开启内置预分频器做到了50MHz(手册的定时器时钟极限频率),这完全得益于PIC的异步定时器设计。
||所以MCU仅限定STC和AVR,觉得做到了1/2Fosc就无敌,实在是无力吐槽。

2个都是非常好的例子,开阔眼界,也是本题的目的所在之一。PIC12F675做的频率计,4MHz时钟测4MHz,至少不是单用MCU内部的同步计数器(同步计数器的外部时钟输入极限1/2Fosc),老外做到50M,也是手册的极限。AVR上也有一个8位的异步计数器,给人带来想象空间。按AVR的手册,外部输入频率最高是1/2Fosc,这个就是通常使用同步计数器的极限。也是通常使用同步计数器设计的上限。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吐槽的,也不是我水平高无敌。这个不是高水平的东西,是很多人水平不够。傻孩子已经贴出手册上的指标,10M系统时钟,做到测4M应该保证,其实可以做到4.5M,如果连4M(1/2.5)也做不到,方法上就有问题了。已经有网友帖子说做不到。

=================================================================================
||如果说做一个最高输入频率6MHz的8位数码管频率计,要求误差不能超过0.01%,比谁的方案成本低,那又是另一回事。
||马老师的擂台是只给个单片机你,看你能做到多高频率和多高精度,这种比试在我看来真的没有意义,并不是花15分钟去做一下的问题,我是宁愿花时间去打这么多字都不会花时间去做这个东西
||的,随便你说我输了也好没真本事也好。

||如果按我设的指标开个擂台,要求数字部分不允许用FPGA,模拟部分不允许用IC可变增益放大器,看有多少人能做得出来。这才是真本事,真的能在做的过程学到知识。
||就算做不到那个指标,如果能根据自己的能力提出一定的妥协指标并完成,也已经可以打70分以上了,因为做产品就是一个不断挑战和妥协的过程,重点不在于你是否做到,而在于你是否真的去努
||力了。

上面我说过了,就是训练单片机。认为没有意义可以飘过。既然宁愿花时间去打这么多字,建议你在本帖内就介绍些最简单的东西。你要开擂台可以另打锣鼓重开张,在你的地盘开个新帖。

我是教师,教单片机简单的东西,所以出题就是侧重单片机训练,出给初学的学生训练,不是给元老级的高手。
没想到的是吸引了众多元老级别的人物,帮助敲锣打鼓,这个开场很好,很热闹。
希望元老级人物不要把重点放在怎么出题上,不要与我讨论什么教育体制,应试教育的大问题,这个我比你抨击的还厉害,我们也解决不了这个社会问题。

类似你下面的回帖我最欢迎:

引用 网友O:
||您好,您也是我敬重和佩服的人。
||谈到这个频率计,我个人理解,您所说的可以不做补偿是指:启动Timer和停 ...

||你先大概说一下你的定时器和门控设计,还有中断使用情况。STM32的定时器比STC和AVR还要强大很多,级联和门控都可以用硬件完成,不应该有软件误差的。

我的名气已经臭了,你给他详细解释他会仔细琢磨的,而我解释就会被人“无力吐槽”的,就这样的教授水平呀, the good Professo:)

“借力打人”,我的第二计策,傻孩子没有看出来吧。理论上视乎大家都知道,什么测频、测周,多周期测周,一套一套的。之所以要问具体的实现方法,就是发现破绽,已经有2-3位做过类似DD网友露出破绽了。看到破绽,元老们才会体会到我题目是否有意义,才能清楚的知道这里的网友不都是元老级人物,做过的DD也不是没有提高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回马老师,我的那个硬件可不是多余的。有它是多周期同步测频,是等精度测频。没有它,只是多周期测周。它们 ...

不是说你的硬件是多余,是指使用MCU内部计数器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所以外部硬件可以省掉。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简单的很,就是捕捉。"

You don't have the faintest clue about how to do that.

网友A:
"标准51是没有这个功能。只所以提到STC,是这块片子内部的时钟增加了捕捉功能。"

To read the prescaler, all you need is gpio. All 8051 mcus have gpio, :), so all of them can do it.

No need for capture, as long as you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你还真给傻孩子说中了,被我“顽”了。早就看出我的“激将法”,说是要飘过,但是总在这里飘来飘去。谢谢 ...

以前非常敬重马老师,但是发现越来越反感马老师的语气了,什么事都说得那么绝对。

请问,52算不算标准的51?还是说,是增强的51?如果不算,那下面的内容算我白说。
T2定时器不但能够输出脉冲(解决马老师某个帖子信誓旦旦的说标准51无法产生1MHz的方波),这里又说标准的51没有捕捉,真的如此?

T2定时器可以16位自动重载(可以做到精确定时而无需中断中补偿),可以向上向下计数,可以在P1.0输出脉冲(可编程时钟输出功能),可以在P1.1捕获,可以产生比T1更广泛的波特率,可以做到USART的发送时钟和接收时钟不同步。STC之类的所谓增强型单片机往往把这个功能阉割,真的完全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51是没有这个功能。只所以提到STC,是这块片子内部的时钟增加了捕捉功能。"

To read the prescaler, all you need is gpio. All 8051 mcus have gpio, :), so all of them can do it.

No need for capture, as long as you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看来此贴有收获,我能再学到一手。可能非常简单,或许非常巧妙。请赐教吧。

不过按你的习惯基本上是不做具体介绍的,不过这里这几天聚集了不少元老级的人物,知道的请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以前非常敬重马老师,但是发现越来越反感马老师的语气了,什么事都说得那么绝对。

请问,52算不算标准的 ...

是有点绝对,这个绝对是基于目前市场上51的教科书,80%是拿51做蓝本,52的T2基本不提及。另外一个绝对的来源来自我个人很小的社会圈:面对过N个各个学校考到我校的研究生,以及一些公司的工程师,基本上都是学过51的,可是不知道有扑捉功能以及输出频率波功能的计数器。

INTEL 后期有89C52的产品,应该讲属于增强型51(可惜晚了点,现在看,int 应该最先推出52,这样就不会有上面我讲的情况发生了),至于是否归到标准 51,每个人可能观点不同,不能强求。

不过使用文中提到52做本帖的题,我也做不好。因为我至少需要2个增强的计数器,一个能自动产生各种需要频率的方波,而另一个要带捕捉功能的。都集中在T2,它不能同时做2件事吧。

还有标准51的内部计数时钟是12分频的,基本指令周期也是12分频的。所以使用12M时钟系统时钟频率,测6M信号,考虑到精度、软件处理时间等,我也做不了。

不要紧,虽然我的水平有限,但高手还是有的。已经有元老提到,根本不用捕捉功能就可以完美的读取计数器的计数值,我还在讨教呢。只要不是涮花枪的,我就能学到东西,等着吧。

网友:
可能非常简单,或许非常巧妙。

and very basic (primitive). EE101 kind of basic. Any professor should know, especially the good Professor.

请赐教吧。

If you are nice to gzhuli may be willing to help you understand it.

网友:
我承诺的文档.主要阐述了等精度测频法(多周期同步测频法)

A variation of that was discussed earlier in the thread, as a way to use RF AFE to measure LF (sub-1hz) signal. Essentially, you use the incoming pulse train (fx in your case) to gate a reference (typically RF) oscillator (f0 in your case), and you count the pulses coming through. The higher the count, the lower the frequency of fx.

网友:
请赐教吧。

Let me give you a hint.

When the time base is up, you have an count in the timer counter, and you also have a count in the prescaler (external or internal).

what you need to do at this point is to read the prescaler. To do that, you will need to switch to a signal source controlled by the mcu (a gpio output pin). You flip the output pin until the timer counter increments. The prescaler width - the number of times you have to flip the gpio pin is the reading of the prescaler.

gzhuli mentioned this quite a few posts back, to a very explicit extent. Any half decent EE student should have gotten it based on what he wrote then.

A good professor like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plicate it based on what I said above.

网友:
简易频率计误差讨论
测频法和测周法、多周期同步测频法(即等精度测频法)的工作原理和误差讨论。
1.测频原理(多周期测频法)
测频的基本原理: ,T为闸门时间。将被测信号转换为脉冲,并将它通过主门计数;通过时标控制门电路形成门控信号。
电子计数器的测频原理实质上是以比较法为基础,它将 与时基信号频率相比,两个频率相比的结果以数字的形式显示出来。
测频方式的误差表达式为 ,第一项 为数字化仪器所特有的误差,第二项 是闸门时间的相对误差,这项误差取决于石英振荡器所提供的标准频率的准确度。当T确定后, 越高,则由于 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减小,测量准确度越高。测量低频时,由于 误差产生的测频误差较大。所以测低频时不宜采用直接测频方法。

2.测周原理
测周的基本原理: , 为时标周期。工作原理与测频相反;将被测信号转换为脉冲,并用它控制主门开门;而用时标脉冲进行计数。所以实质上也是比较测量方法。

  3.多周期同步测频法(即等精度测频法)
将时标信号 通过主门计数;通过被测信号控制门电路形成门控信号。在等精度测频法中将门控信号与被测信号同步。

多周期同步测频原理框图如下图所示。

工作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由以上工作过程和波形图可以看出,Nx对被测信号Tx的计数是与闸门是同步的,故不存在量化(±1)误差,即 =0,故 =0。这样,用该计数器测频,不管频率高低其精度是相同的。这时误差仅发生在计数器2对f0的计数N0上,因为主门2与f0之间并无同步关系,故仍存在量化误差,不过通常f0>>fx,故±1误差相对小得多。
等精度测频方式的误差表达式可以表达为 ,第一项 为数字化仪器所特有的误差, =±1;由于 的值趋近于 的值,并且 ﹥ ,故 ﹤ 。第二项 是时标信号 的相对误差,这项误差取决于石英振荡器所提供的标准频率的准确度。由于 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基本固定,故测量准确度越高并且 ﹤ 。

七.多周期同步测频法

多周期同步测频法的原理、工作过程和波形图已经给出。至于编程,不再多说。
对于多周期同步测频法的实现我建议大家最好使用具有24 / 32位计数器的微处理器来设计。
多周期同步测频采用8253(或者8254)的原理框图如下图所示。 。

工作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本文文档。

网友:
提交相关的文档。

网友A:
Nx对被测信号Tx的计数是与闸门是同步的,故不存在量化(±1)误差,即 =0,故 =0。这样,用该计数器测频,不管频率高低其精度是相同的。

That's correct. the circuit you are proposing is the front end of a synchronous counter. Its advantage is as you had articulated (very well done, by the way).

Its disadvantage is that given f0, it limits the upper end of fx to be measured - it requires that f0 >> fx.

if your goal is to measure as wide a frequency range for a given hardware setup, use an asynchronous counter instead.

网友:
模拟部分不允许用IC可变增益放大器,

On this very topic, let me put forth an interesting (to me) solution: use a non-schmitt trigger gate. On the gate, put an offset - user adjustable.

Good down to 10mv Vpp (and fairly reliably). It does require an intelligent person to operate, howe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绝对,这个绝对是基于目前市场上51的教科书,80%是拿51做蓝本,52的T2基本不提及。另外一个绝对的 ...

不要紧,虽然我的水平有限,但高手还是有的。已经有元老提到,根本不用捕捉功能就可以完美的读取计数器的计数值,我还在讨教呢。只要不是涮花枪的,我就能学到东西,等着吧。
《=====只要像我的原理图那样加入触发器和两个门控,根本不用捕捉功能就可以完美的读取计数器的计数值,并且不存在计数器的计数值变化的可能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还真给傻孩子说中了,被我“顽”了。早就看出我的“激将法”,说是要飘过,但是总在这里飘来飘去。谢谢 ...

我参与技术讨论向来都是直话直说,不喜欢藏着掖着,懂装不懂,总是飘来飘去无非就是看不惯你的“激将法”。
millwood说了一些稍微超出你题目条件的扩展思路,9楼就试图用题目的框框去反驳了,这种既定思维模式太根深蒂固了。
如你所说,懂的只需只言片语即可看出门道,但不懂的很就容易会被误导,尤其是你这一帖本来要针对的定时器都没玩好的人。很多人看贴都是看第一页然后跳最后一页,这样的装无知钓大鱼式讨论,大多数人是看不出门道的。
“我是教师,教单片机简单的东西,所以出题就是侧重单片机训练,出给初学的学生训练,不是给元老级的高手。”这句话你早挑明就是了,何必激将法贬这个踩那个的,难得炸出一个做过的而且还真的没完全弄懂的,到现在都没给说详细方案,难道这是你的初衷吗?

另外回一下技术上的问题。
PIC12F675做的频率计,4MHz时钟测4MHz,至少不是单用MCU内部的同步计数器(同步计数器的外部时钟输入极限1/2Fosc),老外做到50M,也是手册的极限。AVR上也有一个8位的异步计数器,给人带来想象空间。按AVR的手册,外部输入频率最高是1/2Fosc,这个就是通常使用同步计数器的极限。也是通常使用同步计数器设计的上限。

我不知道你说“单用MCU内部的同步计数器”是什么意思,PIC的T1也是内部计数器,你题目也没说一定要用同步模式,反正PIC12F675只外挂了一片串并转换驱动1602,其余都是内置资源。至于那个50MHz的老外,分辨率没做到1Hz,就是因为没去处理预分频里的剩余计数。如果要做到1Hz就要外加硬件,但一个与门就能做到十数倍的频率提升,这么好的思路又为什么要禁止呢?
AVR的T2异步模式是什么概念,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它不像PIC那个,没有可想象的空间,所以AVR只能用同步模式,极限就是1/2Fosc。
因此如果一开始就设定了MCU范围,思路就会受到极大的局限,无法发挥想象的空间。可能很多学生懂的就是51和AVR,但没必要在核心条件里限定这两个来限制思路。

最后还想说的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太久了,什么报告什么论文的标准格式已经不怎么记得了,也没傻孩子能出书那本事,你让我很系统的去给初学者写个定时器扫盲,这我还真的做不来。
能做的,只有偶尔纠下错或者提下思路,零散的说几句,懂的一看就懂。系统化的教学工作还是你老人家比较擅长。

网友A:
《=====只要像我的原理图那样加入触发器和两个门控,根本不用捕捉功能就可以完美的读取计数器的计数值,并且不存在计数器的计数值变化的可能性。

Bingo!

I can actually further simplify that. But let's see if the good Professor can figure that out on his own.

网友A:
看不惯你的“激将法”。

My dealing with the good Professor is that he always thinks that others are trying to get him. I actually have zero interest in making the good Professor look bad (or good for that matter). I was simply trying to point out for the good Professor that other design alternatives that can make this whole thing more interesting / challeng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My dealing with the good Professor is that he always thinks that others are trying to get him. I a ...

这就是所谓的应试教育,国内的学生总是喜欢去猜出题人想要什么答案,而不是真正去思考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因为只要你超出了题目条件就得不到分,无论你是否答的更漂亮。

网友Q:
真希望看到大牛练几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Q:
真希望看到大牛练几手!

自己练比看人练好多了,哪个大牛不是练出来的,别人练的汗水你都看不见,就看到别人的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at's correct. the circuit you are proposing is the front end of a synchronous counter. Its advan ...

    不需要f0>>fx,在这里对f0和fx的频率没有限制。只是f0的频率限制了等精度测量的精度而已。例如f0=1MHz,等精度测量的精度约为1ppm;f0=10MHz,等精度测量的精度约为0.1ppm;f0的频率越高,等精度测量的精度越高,当然这要f0的精度等级要先满足要求。
    你所说的 f0>>fx,是在双同步等精度测频中才要考虑,其实也不需 f0>>fx,只要 |f0-fx|〉10以上就可以了。
   双同步等精度测频的本质就是找到 f0和fx的差频同相点,利用f0和fx的差频同相点来同步闸门信号,最后消除NX和N0的+-1个脉冲的计数误差,其最终的测量误差由高精度的f0的精度误差来决定。
     双同步等精度测频的原理如图所示。只要 |f0-fx|〉10以上就可以了。

    波形图我就不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ngo!

I can actually further simplify that. But let's see if the good Professor can figure that  ...

你可以给单片机使用高精度的晶体振荡器,然后将该高精度的晶体振荡器分频后作为f0(基准频率)就可以简化这个电路。我为了减少其它设备对高精度的晶体振荡器的“频率牵引效应”(以前看别人这么说,我也使用了不知道表述的是否准确),采用了外部的触发器和高精度的晶体振荡器。

网友N:
对不起大家...有件事情我想说下...看你们写的中文原理...我
一时反应不过来,回头看了下前面英文的内容,就懂你们在
说什么了...我这是不是有点尴尬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自己练比看人练好多了,哪个大牛不是练出来的,别人练的汗水你都看不见,就看到别人的聪明。 ...

最近在研究什么?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最近在研究什么?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最近没什么时间搞研究,各种瞎忙。
想做的倒是很多,例如本帖里我说的那频率计练练手,但感觉目前的精力是没办法坚持到底的,一直没敢动手,就怕烂尾。
以前有些东西PCB画好了主要元件买齐都没时间去焊,凉了以后一转眼又有新方案,唉,生命就是这样折腾中度过。

网友:
On reading (internal) prescalers, a typical approach uses 4 gates.

A simplified approach uses 2 gates (with some draw backs).

The simplest approach, only available on some versions of timers on some mcus, uses no additional hardware at all.

网友:
Before our good Professor gets too worked up on this, let me just say that reading prescalers is of limited value is you have to have very high precision. A 1:1 prescalers usually allows accurate reading upto 2Mhz (7 digits). A 64:1 will easily push that limit to 20Mhz (6.5 digits).

That's usually good enough for 99 percent of the applications out ther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没什么时间搞研究,各种瞎忙。
想做的倒是很多,例如本帖里我说的那频率计练练手,但感觉目前的精力 ...

哎...我也是各种被折腾啊...不说了,过几个月有个好东西分享,到时候私下骚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要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了,2年做一次秀,掩盖了多少肮脏,误导了多少良家子弟,这样的大假怎么没人敢打呢?

真心希望参加的TX

马老师,我用的12C5A60S2计数法。12 M晶振,测频到5.4M,误差正负1Hz,想问下还有多大的挖掘空间?

网友:
高频就应该用74器件分频了吧

网友Q:
6mHZ 的方波,从示波器上看就是正弦波!

网友:
6mHZ =0.006Hz,大哥!

网友:
回515135896,135楼,没有余地了。有的不客气的自说一句,你娇幸测到这个频率,在3MHz 到5.4MHz 之你的误差存在一些比较大的误差区域,你可以用标准频率源,10Hz递增比对一下,看看频率误差。
      另外,你可以自己画方波信号分析一下,看是否存在我说的误差的可能性。

网友:
因为大部分的单片机IO 引脚的状态/输出要靠CLKIO进行同步。
    而通用的计数器芯片的输入端的状态不需要别的时钟同步,它的频率上限是由芯片本身工艺决定的。
    所以商品频率计全部用外部硬件计数器,或用外部硬件计数器分频后,再用片内计数器。
      所以前面millwood0建议使用异步计数器以实现更宽的频率范围。
    对于IO 结构,傻孩子在86楼,gzhuLi在121楼有相关的论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参与技术讨论向来都是直话直说,不喜欢藏着掖着,懂装不懂,总是飘来飘去无非就是看不惯你的“激将法” ...

咕大师,没有说出详细方案是由于yxw_bob  这位网友已经先我一步非常详细的给了出来。我所写的报告与他一模一样,在我看来无需再发一次。
另外,我曾参考另一位大师使用5110液晶与PIC单片机做的开源频率计,他的方案和套件已经广为流传,所以我实在不敢拿出来献丑。

外国朋友指出我设计的问题,我也确实是没有深刻理解。殷切希望得到您与外国朋友进一步的指导

网友:
前段时间刚做了频率计的题目,使用MSP430F169超频到12M直接测方波可以测到0.1Hz ~ 40MHz

网友:
"12 M晶振,测频到5.4M,误差正负1Hz,想问下还有多大的挖掘空间?"

Pretty good.

网友:
"高频就应该用74器件分频了吧"

Some of them are good to 100 - 125Mhz.

Beyond that, you need dedicated prescalers.

网友:
"或用外部硬件计数器分频后,再用片内计数器。"

That's a pratical must if you go over 100Mhz.

楼主:
事物的发展通常是螺旋式的上升,每一次轮回都会比上一次有发展和进步,如果本帖最终能有这样的效果,这道练手题的题目和这几天的打字也值了。

首先是限定的问题。每个人的职业不同,做的工作也不一样,接触的人和事物以及在社会的经历都会影响到他的言行、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思路。简单讲就是出发点的不同。如果沟通不畅,不理解或了解对方的思想,就会形成讨论(争论-激烈方式)。这是正常的现象,通过讨论、争论或许能达到一个或几个共识。

这些所谓的共识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因为没有绝对的事情。其正确性通常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的。例如,理论上可以非常好的方法,在实际中经常是受限而做不到。典型的就是低通滤波器:理论上可以给出完美的低通滤波器,而实际电路中很难实现真正理论上的低通。只能做到近似。其实只要能达到某个具体应用的要求,这个不完美的低通就是成功的,但不能说这个实现低通的方法可以适合所有的应用。

先看本帖的题目:高手练手题--频率计设计     然后是LZ位第2行的具体说明:“给个侧重MCU的练手设计题”
   现在看来,我的题目出的有点问题----后面不应该写频率计设计。尽管大家说不喜欢限定,可是大家还是被限定了,理解成设计专业的频率计了。而后大家却对使用MCU,尤其是用16位的MCU,不用外部分频器的限定而恼火了,砖块砸的把稍微了解我的傻孩子也吓缩了头。

  两个“限定”,第2个是我的初衷,第一个是我没想到的。仔细分析一下,还是应该检讨自己,题目如果这样出会更好点:“高手练手题--侧重MCU的频率周期测量”。或许这样的题目更能让大家了解我出题的目的。

题目毕竟是题目,不同的层次和经历的人理解也是不同的。下面是我出此题详细的背景、目的和想法,交流一下。

1、学校培养的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是不同的,因此学校的教学还是注重理论和基础或某个专业方向的理论和基础,动手也是基本功和基本能力的训练。竞赛培训也是如此,我也不知道竞赛有什么题目,所以还是希望学生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基本功学好,这个意思在我LZ位的第2句里也表达了:“真心希望参加的TX,能利用这样的机会,真正学点本事”。

2、另外,学校中能和敢于参加竞赛的学生,应该是学得比较好的佼佼者,并且也是喜欢这个行当的,所以我把他们叫做“高手”。这也是题目写成“高手练手题”
的原因(当然也是有点夺人眼球的)。另外,我的这个AVR讨论组通常的访问者是学生和喜欢这个行当的初级修炼者,每到竞赛前(还有就是交毕业设计的时候)人数会大增。这个时候总要有点新东西吧。故也是配合竞赛,把我已经准备好的练手题就贴了上来(年初到一个公司培训用的)。让我没有料到的是,此贴把社会上许多真正的高手也吸引来了。

3、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要让他们露几手,让学校的高手看看,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是临时加出来想法,所以“激将”一下。成功。否则这里不会怎么热闹的。请这些高手不要生气,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到这里来的知道我,可没有几个知道你们的,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谁。傻孩子这点说的对,我本是个“老顽童”。

4、我在学校从事MCU课程的教学,这次竞赛单位安排我2天时间做MCU应用培训(其他科目分别由各自熟悉的老师培训),那我当然是侧重MCU了。
4.1 我在学校教学是以AVR作为硬件教学平台,另外考虑到目前很多学校还是以51为主,很多工程师是51出身,所以选择AVR和51。当然其它的8位也是可以的。
4.2 那么怎么培训?总不能照课本重讲吧,要有个合适的题目让大家练手,要能促使大家更好、更深入去学习、掌握MCU的应用。重点放在哪里呢?
4.2.1 定时器!现在新型MCU的定时器功能非常强大,配合比较寄存器、捕捉寄存器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测量、脉冲波的产生、PWM波等、还可以级联,事件触发。而且基本就是硬件自动完成,因此掌握的好的话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把原来需要外部硬件配合的一些设计转换到内部实现,降低成本。
4.2.2 中断!使用定时器免不了用到中断。其实中断对实时控制系统的影响很大,使用不好会造成严重后果,而且调试也是非常困难的(源于中断产生随机性)。还有很多人不是硬件出身,加上基本是采用C语言编写系统代码。在高级语言中,中断响应后的进入、退出时间,现场保护和恢复时间都是隐蔽的。从而造成根本没有考虑中断延误的时间。如果系统还是多个中断嵌套的系统,那么对于精密的测量控制都是非常要命的。
4.2.3 系统软件框架。对于裸跑MCU的软件系统设计,如何合理安排MCU内部各个部件的协同工作,完成必要的处理和运算等,目前没有什么标准模式。通常是自己凭经验和习惯编写。OS可以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OS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应用,对于有些应用,裸跑是最佳的,比如8位MCU构成的有一定实时要求的控制系统。目前大多是8位系统还是裸跑的。
4.2.4 开拓。常规和开拓是矛盾的双方。首先是你必须熟知常规,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其次是你的基础知识扎实和广泛、具备一定的能力,这样你就会想到开拓,想到改良,想到用另外的一种新的方法或好的器件来替代。老是墨守成规就没有进步,但是不懂常规,没有一定基础,也无法谈开拓。

5、从上面几点出发,我选择了用MCU测量频率和周期
5.1 对定时器、中断等上面提到几点都能综合训练到
5.2 频率周期测量在实际应用中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比如马达转速的测量和控制。在实际应用中的频率周期测量与计数器的要求还是有区别的,通常是在保证一个最小误差的情况下有最快的反映用于控制,而且需要连续不间断。

6、模拟对象的选择
    训练就是训练,训练重点是MCU,一块板就可以,通常是现成的。另外重点要放在MCU训练上。考虑到简单方便就定为频率计了,没有对精度和频度做要求,输入定为了标准方波(恐怕就是在这点上忽视了,让专业人士恼火)。就是看能否正确使用MCU ,并发挥出MCU的最大潜力。

=================================
坏事也是好事,通过上面的争论,我到有了一个新的带限定的讨论题目(还是限定了,重点针对MCU训练):仅使用STM32,能设计一款普通商用频率计吗?它能做到多少精度,能满足一般性的普通应用吗。为了讨论问题方便,还是假定输入信号已经整理为标准脉冲信号吧。当然1G以上就不要考虑了。安捷伦、泰克的100M的示波器和1G的示波器,价格差别达10倍。

晚一些给出我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包含了我设计前一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网友:
如果是仅仅针对此题的要求,不考虑实用性的话,做到极致的方式,我认为有可能采用这种思路:
不用任何中断和定时器,所有的程序结构全部采用汇编算指令的方式。包括显示部分也是一样

网友M:
引用 楼主:
事物的发展通常是螺旋式的上升,每一次轮回都会比上一次有发展和进步,如果本帖最终能有这样的效果,这道练 ...

=====================================
坏事也是好事,通过上面的争论,我到有了一个新的带限定的讨论题目(还是限定了,重点针对MCU训练):仅使用STM32,能设计一款普通商用频率计吗?它能做到多少精度,能满足一般性的普通应用吗。
=================================
     既然马老师出来盖棺了。
    我谈自己的几点看法:1 对于马老师给出的最终题目《有了一个新的带限定的讨论题目(还是限定了,重点针对MCU训练):仅使用STM32,能设计一款普通商用频率计吗?它能做到多少精度,能满足一般性的普通应用吗》,我大约看了STM32F10x的手册,他的TIMX好像没有门控信号,也可能有我没有仔细看;要想精度高,还是外加触发器和门控电路,采用等精度测频法(多周期同步测频法)。如果采用高精度温补晶振(或恒温晶振);假定f0=1MHz,则精度大约为2ppm+晶振误差;假定f0=5MHz,则精度大约为0.4ppm+晶振误差;;假定f0=10MHz,则精度大约为0.2ppm+晶振误差。
         如果看重测量速度且要求一定的精度,则高频采用测频法(高于33KHz或者40KHz),低频采用测周法(低于200Hz或150Hz),剩余的频率则采用多周期测周法,精度大约为0.003%+晶振误差。
   2.学生要认真熟悉电子测量中频率测量的原理和误差分析,并且要熟练使用定时/计数、PWM/比较输出、捕获等方式。
   3.现在的学生电子技术(特别是模拟电子,还有时序逻辑)掌握的比较差,同样微机原理掌握的也不匝的;队伍难带啊。偶尔有几个动手不错的,基础知识怎么一个烂字了得。

    祝马老师好运。

网友D:
引用 网友M:
=====================================
坏事也是好事,通过上面的争论,我到有了一个新的带限定的讨论题 ...

难道你真的是在中断里面去关的……

网友A:
"仅使用STM32,能设计一款普通商用频率计吗?它能做到多少精度,能满足一般性的普通应用吗。"

Let me try to restate the obvious:

1) The goal is to design a 100Mhz counter assunming that the signal has been condition - that greatly relieves your design difficulTies. However the heart can still be used in a full-featured project in the future.
2) Minimal hardware - simplicity is your goal.
3) Don't worry about user-interface - focus on counting.

I would think the following is what you need:

1) An external prescaller: you need to divide down to 20Mhz for the mcu to count (if the mcu has internal prescaler) or 1Mhz if not. Something like 4040 that's good for 125Mhz would work - they are cheap and inexpensive.
2) You need to read the prescaler. This retains full 1Hz resolution across the entire frequency range.

Alternatively, you can do auto-ranging where you don't need any external hardware but suffer some loss of precision in the high frequency band.

I would recommend that you start with an auto-reanding meter - the guts of it can be used for a full precision meter.

Fron there, you can incorporate fancier features like sub-1hz reading, user-selectable gating, A/B reading, auto power-off, etc.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你真的是在中断里面去关的……

回gzhuli,我不会在中断里去关计数器。我加入触发器产生闸门时间的目的是让触发器在闸门时间的后再沿关闭计数脉冲信号源,同时又可以产生中断,然后进入中断诵读取计数器的值并清零计数器,然后再产生下一个闸门时间,如此重复。不存在去中断中关计数器的情况,也就不存在中断引起附加的计数误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使用STM32,能设计一款普通商用频率计吗?它能做到多少精度,能满足一般性的普通应用吗。"

Let me try  ...

The timer of STM32F10x can handle 36MHz maximum external clock (TIM1/8 only), so I'd prefer using a 74AHC74 @ 5V as a 1/4 prescaler, and it's easy to read with 2 five-tolerant GPIO. Then maybe another AHC74 as external gate.
Simple signal condictioning can also be done using a self-biased inverter, as you stated before.
The whole design can be done using STM32F103C8 and several 74s, with 5V CMOS compatible input and sensitivity down to several tens of mVs, and fit on a PCB that can be stacked behind a 1602.

网友M:
如果TIMx的计数器的计数输入引脚是靠CLKIO同步的,则建议计数输入端的频率小于0.1CLKIO:最大0.2CLKIO。 个人意见,如果哪位有标准频率源,请用10Hz递增帮我验证0.1CLKIO 到0.3CLKIO 之间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TIMx的计数器的计数输入引脚是靠CLKIO同步的,则建议计数输入端的频率小于0.1CLKIO:最大0.2CLKIO。 个 ...

参考86楼,一般是<1/2.5 CLKIO。

楼主:
今天上午去了一个某行业的展览会学习了一下,现在基本上各个行业都有电子的产品和设备。只要是家电、娱乐、民用、通信方面的领域,没有好的机会还是不要涉入吧。这些基本已经被垄断,家电、民用的东西,一分一厘都要抠的。现在是又要马儿跑,还要马儿少吃草,甚至是不吃草的激励竞争市场。

现在的MCU已经白菜价,可是内涵是黄金的。我提到的STM32F内部配备高达10个16位定时器,手册中定时器介绍占了很大篇幅,功能五花八门。想想看,如果定时器可以上下沿都计数,那么利用这个特点,测量的精度就有可能在不用外加硬件的情况下提高0.5位。

什么是成规?频率测量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就是成规,谁能打破?什么叫开拓?按这个理论用最好的方法,最经济的成本去实现就是开拓。

平心静气的说,学校教授的确是偏理论不会动手的多,但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发散的。企业社会的工程技术人员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积累,但通常是长期面向和针对某个产品领域或专项技术,他们的思维就容易被不自觉的禁锢。只有两者结合才能迸发出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TIMx的计数器的计数输入引脚是靠CLKIO同步的,则建议计数输入端的频率小于0.1CLKIO:最大0.2CLKIO。 个 ...

MCU内部的定时器通常都是同步计数器。根据采样定理,I/O输入的最高频率是1/2clkio,如果clkio = clksys,那么就是1/2clksys。手册上给出保证的值1/2.5,0.4。这个是保证的。

如果使用内部时钟作为频率源,也就是基时计数,如果系统时钟100M,其内部计数器的输入就是100M。如果100M是外部基时时钟,那就送不进,外面要加分频器,或使用外部计数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去了一个某行业的展览会学习了一下,现在基本上各个行业都有电子的产品和设备。只要是家电、娱乐、 ...

如果您有兴趣和时间,我想给您阐述一下我设计的一个定时器系统模型。同时听听您的意见。

网友A:
"根据采样定理,I/O输入的最高频率是1/2clkio,"

It is due to the counter's synchronization - identical to the one elaborated earlier.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Nyquist (which applies to the analog domain).

网友:
好多中国语法的英语句子。

网友:
     韩国的爱好者 开源的基于C51的频率计
http://www.sample.co.kr/sefcntr/index.htm
http://bbs.yleee.com.cn/thread-1079-1-1.html
C51+COUNTER原理图:

200MHz ANALOG PREAMP 原理图:

2GHz ANALOG PREAMP 原理图:

程序:
//
// 100MHz / 2.4GHz Universal Counter
//
// SAMPLE Electronics co. 25. Nov. 2003
//
// Crossware Embedded Development Studio V 3.3.1.2
//
//
//
// 74F161 의 4 Bit, 74HC393의 8 Bit 그리고 8051 내부 카운터 T0 16 Bit 로
// 28 비트의 카운터를 구성한다.
// 펄스 계수시간을 1 Sec 가 되도록 하여 8 디지트표시100 MHz 카운터를 만든다.
// 64 분주 프리스케일러를 사용하기 위하여 펄스 계수 시간을 0.64 S 가
// 되도록 한다.
//
//
// 8051 Initial C Source File
//
#include <sfr.h>
#include <o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_sfrbit P36_o_74f161_clr_n = _p3^6; // 외부 카운터 F161 리세트
_sfrbit P35_o_74f161_enp = _p3^5; // 외부 카운터 F161 인에이블
_sfrbit P30_io_74hc393_clr_hold = _p3^0; // 외부 카운터 HC393 리세트 / HOLD입력
_sfrbit P37_i_prescaler = _p3^7; // 64 분주 Pre Scaler
//
// 7 Segment LED 패턴 데이터
// hgfedcba
#define DIG0 0xC0 // 11000000b ; 0 P2.0
#define DIG1 0xF9 // 11111001b ; 1 +-----a-----+
#define DIG2 0xA4 // 10100100b ; 2 | |
#define DIG3 0xB0 // 10110000b ; 3 P2.5 f b P2.1
#define DIG4 0x99 // 10011001b ; 4 | |
#define DIG5 0x92 // 10010010b ; 5 | P2.6 |
#define DIG6 0x82 // 10000010b ; 6 +-----g-----+
#define DIG7 0xD8 // 11011000b ; 7 | |
#define DIG8 0x80 // 10000000b ; 8 P2.4 e c P2.2
#define DIG9 0x98 // 10011000b ; 9 | |
// ; | P2.3 |
#define DIGM 0xBF // 10111111b ; - +-----d-----+ * h P2.7
#define DIGP 0x7F // 01111111b ; .
#define DIGB 0xFF // 11111111b ; "Blank"
//
const char segment_pattern[] = { DIG0, DIG1, DIG2,\
DIG3, DIG4, DIG5, DIG6, DIG7, DIG8, DIG9 };
//
const char segment_select[] = { 0xFE, 0xFD, 0xFB, \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
//
unsigned long trailer;
unsigned long task;
unsigned int trimer;
unsigned char fnd[8];
unsigned char mfnd[8];
unsigned int int_state;
unsigned char fnd_state;
unsigned char boat;
bit hold;
//
//
void _interrupt IVN_TIMER1 time_base() {
//////////////////////////////////////////////
_tl1 = 0x60; _th1 = 0xF0; // 4000 2 M Sec 500 Times
//////////////////////////////////////////////
_p0 = 0xff;
_p2 = segment_select[fnd_state];
_p0 = fnd[fnd_state++];
fnd_state &= 0x07;
//////////////////////////////////////////////
if(int_state == 0) { //

P35_o_74f161_enp = 0; // 외부 카운터 F161 카운터 동작 금지
//
P30_io_74hc393_clr_hold = 1; // 외부 카운터 HC393 카운터 리세트
P36_o_74f161_clr_n = 0; // 외부 카운터 F161 카운터 리세트
_tl0 = 0x00; _th0 = 0x00; // 내부 카운터 리세트
//
hold = P30_io_74hc393_clr_hold; // Hold Key 상태 입력

P36_o_74f161_clr_n = 1; // 외부 카운터 F161 카운터 인에이블
P30_io_74hc393_clr_hold = 0; // 외부 카운터 HC393 카운터 인에니블
//

P35_o_74f161_enp = 1; // 외부 카운터 F161 카운터 동작 개시
}
//////////////////////////////////////////////
if(int_state == 316) { // 10 GHz Mode(64 Divide Prescaler)
if (!P37_i_prescaler) { // 0.64 Sec Gate Time

for (trimer = 0; trimer<202; trimer++) ; // 15 Machine Cycle 단위
// 테스트 신호원을 24 MHz 로 입력하고
boat++; // 15360000 이 표시되도록 조정한다.
boat++; // 1 Machine Cycle (12 Clock) Delay
boat++; // 15359988
boat++; // 15360000
// boat++; // 15360012

P35_o_74f161_enp = 0; // 외부 카운터를 멈춘다.

trailer = _th0;
trailer = (trailer << 20) & 0x0ff00000;
task = _tl0;
task = (task << 12) & 0x000ff000;
trailer |= task;
task = _p3;
task = (task << 7) & 0x00000f00;
trailer |= task;
task = _p1 & 0x000000ff;
trailer |= task;

P35_o_74f161_enp = 1; // 소비 전류가 일정하게 하기위하여
// 외부 카운터를 다시 시작한다.
}

}
//////////////////////////////////////////////
if(int_state == 494) { // 100 MHz Mode 1 Sec Gate Time
if (P37_i_prescaler) { // 1 Sec Gate Time

for (trimer = 0; trimer<248; trimer++) ; // 15 Machine Cycle 단위
// 테스트 신호원을 24 MHz 로 입력하고
boat++; // 24000000 이 표시되도록 조정한다.
boat++; //
boat++; //
boat++; //
boat++; // 1 Machine Cycle (12 Clock) Delay
boat++; // 23999988
boat++; // 24000000
// boat++; // 24000012

P35_o_74f161_enp = 0; // 외부 카운터를 멈춘다.

trailer = _th0;
trailer = (trailer << 20) & 0x0ff00000;
task = _tl0;
task = (task << 12) & 0x000ff000;
trailer |= task;
task = _p3;
task = (task << 7) & 0x00000f00;
trailer |= task;
task = _p1 & 0x000000ff;
trailer |= task;

P35_o_74f161_enp = 1; // 소비 전류가 일정하게 하기위하여
// 외부 카운터를 다시 시작한다.
}

}
//////////////////////////////////////////////
if(int_state == 506) { // 1Hz 표시 디지트
boat = trailer % 10;
mfnd[7] = segment_pattern[boat & 0xf];
trailer /= 10;
}
//////////////////////////////////////////////
if(int_state == 507) {
boat = trailer % 10;
mfnd[6] = segment_pattern[boat & 0xf];
trailer /= 10;
}
//////////////////////////////////////////////
if(int_state == 508) {
boat = trailer % 10;
mfnd[5] = segment_pattern[boat & 0xf];
trailer /= 10;
}
//////////////////////////////////////////////
if(int_state == 509) {
boat = trailer % 10;
mfnd[4] = segment_pattern[boat & 0xf];
trailer /= 10;
}
//////////////////////////////////////////////
if(int_state == 510) {
boat = trailer % 10;
mfnd[3] = segment_pattern[boat & 0xf];
trailer /= 10;
}
//////////////////////////////////////////////
if(int_state == 511) {
boat = trailer % 10;
mfnd[2] = segment_pattern[boat & 0xf];
trailer /= 10;
}
//////////////////////////////////////////////
if(int_state == 512) {
boat = trailer % 10;
mfnd[1] = segment_pattern[boat & 0xf];
trailer /= 10;
}
//////////////////////////////////////////////
if(int_state == 513) {
boat = trailer % 10;
mfnd[0] = segment_pattern[boat & 0xf];
trailer /= 10;
}
//////////////////////////////////////////////
int_state++;
//////////////////////////////////////////////
if(int_state >= 514) {
int_state = 0;
if (hold) {
fnd[0] = mfnd[0];
fnd[1] = mfnd[1];
fnd[2] = mfnd[2];
fnd[3] = mfnd[3];
fnd[4] = mfnd[4];
fnd[5] = mfnd[5];
fnd[6] = mfnd[6];
fnd[7] = mfnd[7];

if (P37_i_prescaler) {
fnd[1] &= 0x7F; // MHz Point
} else {
fnd[0] &= 0x7F; // GHz Point
}
}
}
//////////////////////////////////////////////
}

main()
{
_tmod = 0x15; // 0b00010101 Timer0 = Mode1, Counter, use TR0
// Timer1 = Mode1, Timer, use TR1
_tl0 = 0X0; _th0 = 0X0;
_tl1 = 0X0; _th1 = 0X0;
_tr0 = 1; // Timer 0 START
_tr1 = 1; // Timer 1 START
_et1 = 1; // TIMER1 INT ,타이머 1 인터럽트 가능상태 설정
_ea = 1; // ENABLE INT,글로벌 인터럽트 가능상태 설정

while(1)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采样定理,I/O输入的最高频率是1/2clkio,"

It is due to the counter's synchronization - identical ...

I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Nyquist theory: the synchronization acts as an 1-bit ADC.
To avoid alias, the maximum allowed input frequency is 1/2 sampling clock, which is CLKIO.
Higher frequency (as far as the gates can handle) can still be counted. You'll just get an alias counting.
You can even use this intentionally to undersample the signal and extend the frequency range.

网友:
"I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Nyquist theory:"

I don't know. If you consider square waves to be reconstitued sine waves of increasing harmonics (of infinite bandwidth), you would need a much higher sampling frequency to accurately reproduce the harmonics (thus the square wave).

网友:
韩国的爱好者 开源的基于C51的频率计

I am going to say that this is one of those dumber designs.

Here is how it works: F161+F393 form a 4+8 = 12-bit external prescaler. The divided signal is then feed to P3.4 (T0) to be counted by the internal counter. That part is fairly standard.

Two areas for improvement:

1) reading of the external prescaler: they are now read in parallel. It takes a lot of gpio lines. They could have a couple gpio pins to serially read the prescaler. The downside is that you need a few high-speed gates.
2) using one chip for the prescaler: something like a 4020/40/60 for example. The advantage of a 4040 is that you can get 200Mhz+ 4040 fairly easily. This approach requires minimum changes to hardware  / software.

Additionally, some one could have easily re-written the code in a more popular compiler, like C51.

网友:
量程要求是?

楼主:
新的限定就是为了反限定(打破旧的限定),而打破了旧的限定就得到一个新的相对更好的限定。所以限定和反限定是辩证的关系。
各位反对我限定仅使用MCU实现频率计的设计,自己却牢牢的被限定在N年前频率计实现方法和手段中。到目前还是这样。

举个例子,一位元老提到当基时时钟为精准10M的话,可以达到7位数字的精度,没错,这个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连续不间断的测量10次,把10次的测量值取平均,那么对于10M的基频,就能达到8位数字的精度。
对于频率计的使用,被测的频率相对变化不大(不像测量转速),一旦开始测量,前9秒是7位精度,但第10秒以后就达到8位精度,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是允许的。一秒钟的间隔时间内加10个数(实际只要累加1次),做个除10的运算,对于软件绰绰有余,也不是困难的事情。
这里的关键是两个计时器要连续的计数,计数的过程不能停止。

我后面给出的参考设计方案,将不涉及实际的芯片型号(怕别人说为哪个公司做宣传),只要2个带比较匹配输出、捕捉功能的32位计数器(其实16位就可以,用32位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说明和理解方法)就足够了。程序设计也不需要什么汇编(仅指频率计,控制就要看情况)

作为基时时钟,目前的MCU内部10M根本不是问题(就是100M也是有芯片的),只要系统时钟精准就可以。10M单次测量达到7位数字,连续测量10次平均,精度达到8位。
受限的是外部被测信号的输入。上面已经有人讨论了,极限是1/2clk。假如使用工作在72M的STM32,那么极限就是36M,打个保险系数,30M应该没有问题。

此时要扩展测量范围,就需要外加分频器,一个4分频器就能达到120M。而且如果采用连续不间断的测量方法,这个4分频器里的尾数根本不需要每次采用专门的方式读出,连续的几次数据平均就解决。

如果基时频率100M,你在外面做电路,用计数器搭出来,能比得上专业设计MCU内部100M的计数器吗?两个计数器都是外置,要做到连续不间断多次测量恐怕难度还是不小的吧。

我的练手题并不是要发挥MCU的极致,用汇编什么的(硬件基础都缺乏、方法不对、用汇编也没有什么作用)的,关键是用好和会用定时器,深入理解比较、捕捉的意义,合理搭配使用,能带来多少好处?

频率测量涉及到“同步”,使用MCU内部计数器(不管是做计数还是分频,都是一样)使用捕捉功能就是实现同步的关键。奇怪的是大家不冷静的思考我的问题,却被一个所谓读外部分频器中剩余尾数的雕虫小技所折服。

看看写的什么:
引用 网友J:
When the time base is up, you have an count in the timer counter, and you also have a count in the prescaler (external or internal).

what you need to do at this point is to read the prescaler. To do that, you will need to switch to a signal source controlled by the mcu (a gpio output pin). You flip the output pin until the timer counter increments. The prescaler width - the number of times you have to flip the gpio pin is the reading of the prescaler.

gzhuli mentioned this quite a few posts back, to a very explicit extent. Any half decent EE student should have gotten it based on what he wrote then.

A good professor like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plicate it based on what I said above.

如果prescaler (external or internal)是interna的,直接读不就完啦?反正已经停了下来不会变化了。还需要GPIO吗。如果要实现的是连续不间断的测量,你那个GPIO还有什么用?

更奇怪的,这位元老在162楼的观点竟然无人做解释,他是对还是错?

傻孩子在86楼贴出的DD不是我说的,是ATMEL公司的原文:

引用 网友J:
作为之前Atmel工程师的一个敏感,我忍不住查了一下M16的数据手册,这里有一个内容我觉得需要大家注意下:
15.4 External Clock Source
Each half period of the external clock applied must be longer than one system clock cycle to
ensure correct sampling. The external clock must be guaranteed to have less than half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fExtClk < fclk_I/O/2) given a 50/50% duty cycle. Since the edge detector uses
sampling, the maximum frequency of an external clock it can detect is half the sampling frequency
(Nyquist sampling theorem). However, due to variation of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nd duty cycle caused by Oscillator source (crystal, resonator, and capacitors) toleranc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maximum frequency of an external clock source is less than fclk_I/O/2.5.

各位是如何理解的?

楼主:
等一会要去上课,如北大博士说的那样“去误人子弟”了。
今天、明天和周六都有安排,至少一顿小酌。如周日晚上能空闲,贴上我的参考设计思路共大家参考,当然拍砖也可以。
警告:怕被我误的,以及将来参与航天卫星、导弹控制系统设计的TX和DX们,还有是将来准备买肉的就此飘过吧。

网友:
我用lpc2366的端口中断做过频率计数,用于测量汽车的速度,开始用的1秒数脉冲个数的方法,这个方法对于慢速、频率不变的信号是可以用的,后来用的测周法,具体精度没有测量。
请马老师指教。

网友R:
看过这个帖子,想起了以前说waijiaobu的一句话,说waijiaobu是翻译部,呵呵,一点不错,还是实战性的人才 太缺乏了, 都是些搞理论的扯淡份子。

网友:
这个帖子 足可以反应 我国教育的失败 到了何种地步,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限定就是为了反限定(打破旧的限定),而打破了旧的限定就得到一个新的相对更好的限定。所以限定和反限 ...
一旦开始测量,前9秒是7位精度,但第10秒以后就达到8位精度,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是允许的。

这个太想当然了。少数要求不高的应用是允许的,又或者大多数日常应用其实并不要求那么高精度,但如果在关键时刻卡了壳那什么都白搭,一个需求就足以否决全部。
HP 80年代的产品就做到了10/12位每秒连续测量,同时也带累计平均,软硬指标都具备了。而现在市面上200块左右的频率计指标是100MHz 8位/s等精度,预分频扩展到2.4GHz,带外壳带保修。
如果想DIY个实用的频率计,超不过这指标还不如买,200块是大多数人几个小时的工资而已。如果要DIY就DIY点有挑战性的,指标至少要远超200块的国产货,接近国外30年前的水平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就专注单片机定时器学习,定个单片机本身就能做到的指标就得了,不要尝试往产品靠,越靠就越不靠谱,还达不到学习定时器使用的最初目的。

至于预分频的问题,millwood一开始是针对MB506来说的,如果预分频后还要做到1Hz分辨率,那你就只能想办法去读出MB506里面的计数值。如果用你的平均法,这个1/64分频器至少要64秒的平均周期。

用PIC16F675的异步计数器也是一样的,internal的预分频器没办法直接读出的,不读就做不了每秒1Hz的分辨率。

市面上200块的频率计是没做这个功能的,因为8位的分辨率对于2.4G来说已经只能显示100Hz了,时基精度也达不到这个级别,没必要去读。但做到9位甚至10位的就必须去读了。
这是很基础的思路,应该会的,没什么值得炫耀,实际设计中会遇到更多比这复杂得多的难题,这种最基础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就很难设计更复杂的东西了。

网友M:
关于采用多次连续测量提高测量精度。
      对于等精度测量,假如进行N次测量,则误差降为单次测量的1/sqrt(N)。故马老师的说法,如每次的精度是7位,连续读10次得到8位精度结论是不正确的。要想达到8位的精度有两种方法:1.采用连续采样100次的方法。2.将闸门变为10秒。

网友:
Back when I said that you don't know how to read prescalers, you protested violently, :)

如果prescaler (external or internal)是interna的,直接读不就完啦?

Pick a simple mcu that you know well, like the avr, write a piece of code that 1) sets its internal prescaler to 256:1 (or any  number other than 1:1); 2) send a few pulses to it (less than 256). and 3) show us how you would know how many pulses have been piped into the prescaler.

:)

Reading a prescaler is easy only because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it.

网友:
这个4分频器里的尾数根本不需要每次采用专门的方式读出,连续的几次数据平均就解决。

You so not understand it.

I feel sad for your students.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过这个帖子,想起了以前说waijiaobu的一句话,说waijiaobu是翻译部,呵呵,一点不错,还是实战性的人才  ...

    那你也给大家扯一个淡。
    我一直认为只实践不进行相关原理学习的更扯淡。那对做技术的来说是无源之水。
    现在的某些学生,到处找的图纸或抄点别人的东西,就觉得牛得不得了。你要问一下,说不出个一二三,还整天拿老师说事。当然不排除个别很差的奇芭老师。有些老师像小学生一样教本科生,照本宣科,学生还高兴得很。现在这学生... ..

     最近有些浮躁。哎..
..

网友M:
DIY, 如果没有好的时钟源,10的—7次方,即0.1ppM是极限了。对于不少人来说,会止步于1ppM。
     如果大家不想信可以做做看。立此为证。
     有人会说我有100M的时钟源,如果你不对闸门时间做处理,还是在扯淡。30年前HP的水平不是盖的。国人的浮躁有目共睹,8位精度是个技术门槛。

网友:
从头看到尾,有不少收获

网友D:
引用 网友M:
DIY, 如果没有好的时钟源,10的—7次方,即0.1ppM是极限了。对于不少人来说,会止步于1ppM。
     如果大 ...

正解,7位到8位、8位到9位看似都只有1位之差,其技术门槛相差百倍。
理论上说得通的东西,做的时候才会知道问题一大堆,而且往往就是“不考虑XX”“忽略XX”造成的。
所以我也比较反对在学生时代做题就灌输“忽略XX”的概念,要讨论频率计精度怎么能忽略时钟误差,拿个50ppm的普通晶体做到8位精度又有何意义?

网友:
完全看不懂,仅做一个记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正解,7位到8位、8位到9位看似都只有1位之差,其技术门槛相差百倍。
理论上说得通的东西,做的时候才会知 ...

绝大多数人的实验条件和测试环境,做到10^-7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
给大家推荐2本书,自己感觉不错,非广告。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赵茂泰(电子测量仪器设计),国防工业出版社 潘仁瑾等(常用进口电子仪器实用指南—电学分册)。还有一本万用表的暂时找不到了,以后再补。
     非油炸安全食品。不需要广告。
     若干年前被本坛的GPS 训服钟所吸引,从坛友处买了若干个洋垃圾的大块头的恒温晶振,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吃灰,好像是—7, 还是 —8级别的。大家可以挖墓,找一下,好像是Lucent 的某个设备上拆下来的。惭愧,当年只做到5MHz, 谁让咱穷没有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于采用多次连续测量提高测量精度。
      对于等精度测量,假如进行N次测量,则误差降为单次测量的1/sqrt ...

你提出的2个方法有矛盾。到底哪个正确?
每次门宽1S,连续10次测量做平均,不就意味着门宽10S?而连续测量100次,门宽相当于与100S吧。
如果认为门宽10秒,精度可以提高1位的话,我把连续10次、1次/S的不间断数据相加,是否意味着门宽10S?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路过的,学习了,但是提醒哈,尊敬的大师们学术交流应该心平气和,营造和谐气氛,切莫相互冒犯!

我感觉也是,像我这种菜鸟开观摩大神的,也隐约觉得这样不好,值得敬仰的大神不是说技术多牛,起码人格有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绝大多数人的实验条件和测试环境,做到10^-7已经是极限了

也够了。
另外,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能做到8位分辨率不代表有8位精度,能分辨1Hz不代表能精确到1Hz,但很多时候分辨率比精度更重要,只要时钟源的短期稳定性能保证,8位分辨率绝对比7位实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提出的2个方法有矛盾。到底哪个正确?
每次门宽1S,连续10次测量做平均,不就意味着门宽10S?而连续测 ...

    我说的不矛盾。门宽10S跟10次1S门宽的测量是不等价的。因为闸门信号本身还是有误差的,只是很小,累积起来就大了。只要分次,门控信号就会关,闸门只要关前后沿就会有误差。10次闸门的前后沿的误差是1次闸门前后沿误差的10倍,因为所有时钟信号都有抖动(Jitter, 好像是这个单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7位到8位、8位到9位看似都只有1位之差,其技术门槛相差百倍。
理论上说得通的东西,做的时候才会知 ...

这话我认可,7到8,8到9,每提高一位难度都会大大增加。而且难度是成倍的。

理论上是一样分析的,主要是工程上面实现起来的困难,器件、晶体稳定度、布线走法等。但这些问题的解决能指望和依靠今天的大学生吗。依靠每2年一次的全国大学生竞赛?说我水平差我不在乎。两年一次的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也不是我组织的,题目也不是我出的,北大、国内仪器仪表专业好的学校也有好几所,类此网友说的出的好书的教授全国多的是,可是这个竞赛已经举办了N次了,没看见超过HP的频率计出来吗?

我这次为学校实验室购买设备,500M以上的数字示波器国内品牌基本没有。志向是崇高的,要超过别人,要超过HP20年前的水平,问一下你手上用的器件有几个是国产的?国情就是如此。
愤青有什么用?我们学校每年培养出来的少数几个优秀的学生,有几个愿意在学校教书?当你面对一群什么也不像学的学生,你跟他们讲设计9位精度的计数器?你给他能做9位精度的东西,他能做到6位就不错了。

所以我说过,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我的任务不是设计高精度频率计,而是教他们更好的学习和使用MCU,为以后能设计出好的高档电子设备仪器打一点基础。这个就是我的目的,也是我目前能够做到事情。

10M基频对于现在的MCU没有问题,采用软件的方法理论上可以提高到1位,而且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至少应该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我没有给出1G的指标,最多扩一下频也就是120M。主要还是侧重MCU的练习。

什么叫“练手”题,不管是做什么,不要忘啦,这个题目是练手题。不是设计专业的频率计。

网友:
有2点我忘了向马老师确实一下:您的匹配输出,除了作为捕获触发,还作为门控信号吗?您如何保证连续10次测量的捕获时刻的精度?您如果不能保证10个1S的捕获点与10S的捕获点的精度,那您1S测量精度与10S精度相差太多了。原因同我的上一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说的不矛盾。门宽10S跟10次1S门宽的测量是不等价的。因为闸门信号本身还是有误差的,只是很小,累 ...

我的方法里没有闸门的概念,或者说不是真正“闸门”的作用,我用的是同步捕捉,它不会对原始信号,不管是被测还是基时脉冲,有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我认可,7到8,8到9,每提高一位难度都会大大增加。而且难度是成倍的。

理论上是一样分析的,主要是 ...

这道题的目的我已经了解,实际教学中不可能给学生讲太细,没有实践经验讲了也不会明白,这个我知道。
不过如果有可能还是尽量带进一下相关概念,让学生有个印象知道可能出问题的方向,有兴趣的自然就会深究。
例如前面yxw_bob所说的,过了100M时钟就连一个门的延迟都要算进去,这些概念可以略略带过,虽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都是不会在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出的2个方法有矛盾。到底哪个正确?
每次门宽1S,连续10次测量做平均,不就意味着门宽10S?而连续测 ...

我仔细看了下马老师的这个回复。如果您10次读数过程中计数器不停止计数,则您的方法可以使用并且精度可以保证。不过,您这里的10次的读数是通常的等精度测量,用您的这10次结果来计算出来的不确定度要比你用10S的累计结果的不确定度差很多。

网友M:
我担心您的”闸门”—捕获时间点的重复度,比较匹配计数器重载带来的不确定度。如果您用从0一2^32之间的单调变化产生连续的10个1S信号,我认为您可以用10个数达到10S闸门效果。否则,我不会认为10个数相加能达到10S闸门的效果。我在这里強調信号之间的随机性。原因同我的上上贴。
    提醒大家,基准晶振的准确度和稳定性决定了频率计的准确度,频率计精度不会优于它的源。

网友:
几位大神将讨论提高到了新的学术高度

一场比赛并不能体现大学的最先进水平;
老是强调和国外差距多少年未免有些妄自菲薄
我相信中国的研究所里有接近HP水平的仪器,只是不做商品出售;

========================================
据我所知,国内重点实验室、研究所里使用的仪器,主要都是进口的。
一台3G的数字示波器要40万,算上配件、软件要50万,安捷伦、泰克是主流。如果国产有类似产品,价格早就降了下来。就像汽车一样。
100M的数字示波器,泰克5年前买9000元,由于最近几年国内有类似的(也就到这个级别),现在是5000元。没有国内同级别的产品,他们是不会降价的。

machao

网友:
楼上别把牛吹上天了。老农都没牛耕地了。

楼主:
已经在外面宾馆,晚上没喝多少,因为其他的朋友明天还要上班。还有精力做点备课。
测频、测周、等精度的测量理论感谢网友帮助整理,省了我一些备课的时间。
=======================================================
1、下面的描述不涉及芯片型号。
1.1、某芯片内部具备2个带比较匹配输出、捕捉功能的32位同步计数器(16位也可以,但描述起来麻烦点),一个普通的8位预分频器。
1.2、芯片采用50M系统时钟,当然要测频,必须使用高精度、有源、带温度补偿......晶体。
1.3、8位预分频器设置成5分频输出,50M经过5分频器输出10M,作为32位计数器F0的计数时钟信号,F0为基时计数器。每秒10000000个脉冲,计数器不会溢出
1.4、被测信号为方波,最高输入限制为20M(1/2.5),外部输入作为FX的计数信号,FX为被测频率计数器。每秒最高20000000个脉冲,计数器也不会溢出
1.5、F0的比较匹配输出引脚接FX的捕捉信号输入引脚
1.6、FX的比较匹配输出引脚接F0的捕捉信号输入引脚

以上硬件设置配备连接完毕

2、简单测频实现
2.1 设置F0的比较匹配寄存器的值为n,比较匹配相等时,匹配输出端输出高电平,作为FX的输入捕捉信号。初始化设置匹配输出端为低电平,不使用任何中断
2.2 设置FX工作在上升沿捕捉工作方式,允许捕捉中断
2.3 启动2个计数工作,永远不停。
2.4 当F0计数值到达n时,与比较匹配寄存器的n相等,匹配输出端输出高电平,其上升沿作为FX的输入捕捉信号,F0本身计数不受任何影响
2.5 F0的匹配输出信号的上跳变作为FX捕捉触发,此时FX把当前的计数值同步存入FX的捕捉寄存器中,同样FX本身的计数过程不受任何影响。
2.6 FX捕捉时间发生后,MCU响应中断。中断中读取FX捕捉寄存器的值,保存为FX1,并把F0的比较寄存器的值+10000000(1秒),同时把F0的匹配输出端置为低电平。这个中断处理时间很短,大大小于1S,而且对2个计数器的计数没有任何影响。
2.7 F0继续计数,一直到计数器的值与比较寄存器的值相等,又产生一次捕捉信号,此时是严格的1S(如果第1次输出有延误,那么本次的延误是相同的,是硬件本身带来的,不是软件)
2.8 本次捕捉发生,FX把当前的计数值同步存入FX的捕捉寄存器中,再次进入中断,中断中读取FX捕捉寄存器的值,保存为FX2,并把F0的比较寄存器的值+10000000(1秒),同时把F0的匹配输出端置为低电平。FX2 - FX1 为频率值。周而复始........
2.9  这样的方法,绝对误差是正负1hz(1个被测信号的脉冲),相对误差是1/(fx2-fx1),显然,被测频率越高,相对误差越小。
2.10 可以通过滑动窗口平均的软件方式减小相对误差,比如窗口为10,也就是实现10次(秒)计数的平均。这个对于软件根本不在话下。中断时间间隔是1S,MCU能多多少事情?计数的事情就交给两个计时器硬件自己完成吧。
2.11 变化    如果是用于测频(转速)控制系统,如果精度够用,可以减少F0比较匹配计数器的每次累加值,比如每次加5000000,就是0.5秒的反应时间。注意:这个累加值不可以很小,面临的挑战就是必须大于捕捉中断服务的时间,一般是2-3倍以上。实在需要,中断服务必须考虑使用汇编。

3、测周实现,如果频率比较低,应该转换成测周法
3.1 根据上面的描述,其实只要设置FX的比较寄存器,产生比较输出,作为F0的捕捉信号就可以了。处理方法相同。
3.2 FX的比较寄存器每次的累加值就是多周期测周法,比如每次加10,就是10个周期的时间。
3.3 测周法的绝对误差是10-7秒,相对误差要看F0中两次中断的计数差值,越大的话相对误差就越小,所以频率越低,测试效果越好。
3.4 注意:这个方法面临的挑战也是,2次捕捉中断的时间间隔必须大于捕捉中断服务的时间,一般是2-3倍以上。实在需要,中断服务必须考虑使用汇编。
3.5 只要精度满足,软件写的好,可以减少FX比较寄存器每次累加的值,达到更快的反应控制时间。

4、等精度测量法(适合频率计标准)
等精度测量类似上面的测周方法,区别的是,FX比较寄存器的的累加值不能随便设定,应该基本上为1秒一次。所以处理上稍微转一下,两个捕捉中断都用。
4.1  设置FX比较寄存器为n 。
4.2  FX计数器到n后产生比较匹配输出,作为F0的捕捉信号。
4.3  MCU响应第一次F0的捕捉中断,中断服务中:读取当前F0捕捉寄存器的值F01,置FX比较输出低电平,将F0的比较寄存器设置为F01+5000000(0.5秒)
4.4 大约0.5秒后F0计数器比较匹配输出,触发FX捕捉中断。
4.5  MCU响应FX的捕捉中断,中断服务中:读取当前FX捕捉寄存器的值FX1,置F0比较输出低电平,将FX的比较寄存器设置为FX1+ (FX1-n),括号里是大约0.5秒内FX的个数。
4.6 大约0.5秒后,FX的计数值与FX的比较寄存器相等,匹配输出触发F0捕捉动作。
4.7 MCU响应第二次F0的捕捉中断,中断服务中:读取当前F0捕捉寄存器的值F02,置FX比较输出低电平,将F0的比较寄存器设置为F01+5000000(0.5秒)
4.8 此大约1秒时间内,FX的计数值为2(FX1 - n) ,F0计数值为 F02-F01
4.9 又是周而复始........
4.10 又是可以通过滑动窗口平均的软件方式减小相对误差,设定2个滑动窗口为10,一个累计最后10次的FX个数,一个累计最后10次的F0个数,然后除还是乘,根据需要。
4.11 0.5秒一次中断,中断中没有做多少事情,MCU有大把的时间做其它事情
4.12 由于两个计数器从不停止计数过程,你这次少一个,下次就会多一个。所以如果提高量程,外面加个分频器,也不要读尾数的。当然你一定要1秒定终身,这个是做不到的。
4.13 不过要是捕捉信号的毛刺,通常使用示波器吧。谁测频率就看头1秒的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担心您的”闸门”—捕获时间点的重复度,比较匹配计数器重载带来的不确定度。如果您用从0一2^32之间的单 ...

晶振还算容易搞,淘宝弄只年份新点的MV89A,短稳2x10e-12,再弄只GPS授时模块搞个GPSDO,总共也就几百块而已。
就是随便搞只拆机OCXO应付8位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担心您的”闸门”—捕获时间点的重复度,比较匹配计数器重载带来的不确定度。如果您用从0一2^32之间的单 ...

10M对于现在的MCU不是问题。
如果你自己搭电路,你的门控稳定度、晶体的精度也存在这些问题。这个是任何方案都不能避免的。你在外面搭电路,买的器件也是进口的,也得依赖器件本身的指标。我给的MCU模型,国内目前没有自己的产品。也是国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有本事在我的条件下给出最好的设计。不要拿什么HP的说事,你自己懂吗?
2、知道中国现在有哪些厂家能自 ...

您还跟我们扯辩证,这就是你的辩证?就看看示波器多宽带宽,多高采样率,多大屏幕,几个通道,多深的存储,按键布局怎样,就告诉我都是抄的。我想知道您的辩证在哪里?

网友S:
引用 楼主:
新的限定就是为了反限定(打破旧的限定),而打破了旧的限定就得到一个新的相对更好的限定。所以限定和反限 ...

我们继续辩证,一个示波器的核心是什么?是信号调理,采样,数字信号处理部分吧,我就不明白,你的的辩证基础里面涵盖了这些东西吗?你的前提都存在问题,你那草率的结论是怎么的出来的呢?一个相同定位的示波器其主要指标肯定是差不多的,按照您的逻辑,我觉得所有10W左右的汽车都是抄的,您觉得这个结论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们继续辩证,一个示波器的核心是什么?是信号调理,采样,数字信号处理部分吧,我就不明白,你的的辩证 ...

新注册就是因为我说了示波器不服气啦。我还真不了解,因为不在这个行业混。
我所知道是我听到的。
去年我们实验中心有笔国家下拨的经费用于更新学生基础实验室的设备。在此以前,我们实验室使用的都是6-8年前的模拟示波器(20M。新建?)
我们找了安捷伦、泰克、力科、台湾、国内共6家厂商,带来6台100M的示波器进行比较和挑选。
从他们口中(国内厂商)告诉我,我们国家有世界上最大的100M示波器流水线,下线后就是贴牌。某些国际品牌(不变透露)也是这个线上下来的,就是器件用的好些。至于核心技术,我不便多讲。反正我也不好意思说。最后选择是安捷伦的100M示波器120台。

实验室购买了400M、3G 数字示波器各一台,3G信号源一台。此时国内没有一个厂家提供样品。最近几年,国内有个别民营企业在向中档仪器推进,但还是不能与国际品牌抗衡。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们继续辩证,一个示波器的核心是什么?是信号调理,采样,数字信号处理部分吧,我就不明白,你的的辩证 ...

关于汽车问题不愿意多说。你有10W,你是买纯国产车还是买合资品牌才车?
反正我的第一部车是国产的,但发动机进口的,软件是德国博世的。开了3年,发动机没有出过问题,但一年内螺丝锈了,后备箱的后盖边缘生锈了,老实盖不上,水箱的橡皮管换了3次,11个月电瓶费了,空调换了2次冷凝器。。。。。。后来换了一款14W的合资品牌车(也算国产吧),快4年了,没有这些啰嗦事。

国家保护汽车工业,所以20W一下的车基本上没有全进口的。知道国外类似国内10W的车是什么价格吗。

国内的汽车工业是在发展,但水平还是底层次的,现在是花钱买外国的技术。

希望国家的实力强大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但是大家必须踏踏实实的努力,不是发发很喊几句口号就能实现的。可能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全面赶上。

就我这个讨论组所涉及的简单的MCU芯片,国内自己的DD也是基本没有的。有也是拿别人的内核,在别人的基础上做了点小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外面宾馆,晚上没喝多少,因为其他的朋友明天还要上班。还有精力做点备课。
测频、测周、等精度的测 ...

-大善。
    该贴不建议继续讨论。个人意见。

网友:
该贴不建议继续讨论。个人意见。

I agree. I think we all should respect the good Professor's right to be challenged.

网友:
我只是不希望探讨频率计/计数器相关内容以外的无关内容。比如探讨国内的仪器设备水平,无盐!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有你的设计,我有我想法。

我考虑采用MCU内部计数器连续工作,所以只能捕捉方式同步。而你与另外一位 ...

马老师,用定时器级联会受到1/2系统时钟的限制,没法体现分频器测高频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马老师,用定时器级联会受到1/2系统时钟的限制,没法体现分频器测高频的作用了。 ...

我知道,前面我已经解释了,可能是我的题目问题,一开始大家就想的不一样

从我的备课方案你也可以看出,我主要还是从训练MCU应用本身出发,尤其是合理应用定时器以及配合中断的方方面面。这个你知道我几年前就说过,其实现在也还是希望学习者能更好的理解和使用MCU内部的定时器,因为现在MCU的定时器功能更多了。但是还是有些学习使用者没有这样的概念,比如在中断中关定时器,中断设计不合理等等。其目的并不是设计专业的频率计。

所以这是我出题限定主要使用MCU,做测频这样的事情的目的。也所以我没给出具体的精度指标,只是说发挥出MCU本身最大性能。

其实经过上面讨论都已经很明白,I/O输入的频率最高为1/2CLK,所以本身的极限就是它了。比如10M系统,理论上就是5M,考虑安全系数4M.但如果4M做不到,甚至2M的误差都很大,问题就可能出在你使用方法的问题上了。

这个题目还是“练手”,既要了解测频的理论方法,还要了解MCU的一些特点,同时对定时器和中断也是非常好的训练。从MCU本身讲,其内部的功能模块使用,定时器是比较复杂和变化比较多的模块之一。所以我的本意不是如何去测更高的频率,而是在现有的MCU条件下测好,测准频率。至于要扩频我也说过要加外部分频器的。但我也只是说4:1,到100M而已,因为毕竟出题的目的不是要求设计专业频率计。

分频器本身其实就是计数器,我的思路集中在我想法中,考虑使用16位的计数器,由于位数的不够,再大约1秒一次的计数过程中,要处理溢出比较麻烦,所以我在想可以通过两个计数器级联(在STM32中级联更方便),这样处理更方便一些,内部有为什么不用?级联的前一级也就是分频器。(这个也就是在我的备课方案中直接使用32位计数器的原因,便于说明问题本身)

而其他人是从专业频率计出发,考虑的是扩频,扩频就只能外部加分频,因为受到I/O的1/2的限制。

所以在读“分频器”尾数的问题上产生争执,其实是大家的出发点不同,重点考虑问题不一样而形成的。这个也是好的,提供了各种方法和思路,真正应用中选择合适的使用就是了。

其实这个题目和帖子还是非常好的,是两方面的结合。作为学校,培养的学生希望理论和基础扎实,这样的学生进入专业公司,才能很快的派上用处。设计专业的频率计,高频分频后还是要通过类似MCU的东西进行计数和计算的处理,如果你外部设计的非常合理,但最后MCU内部使用的方法和处理方法不对,这个频率计也是做不成的。

大家都是经过学校学习过的,问你们一句,当年在学校里有多少老师给你们出这样的题目进行培训?反正我做不到,在正常课程中根本讲不到这个层次。只是对于这次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设计出这样一个“高手”练手题。其目的也是想学生能更深入的学习掌握一些基础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题目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M:
在通用频率计中为了减小随机误差,而将脉冲变为窄脉冲。而马老师的方案必须要求脉冲的最小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通用频率计中为了减小随机误差,而将脉冲变为窄脉冲。而马老师的方案必须要求脉冲的最小宽度。 ...

我再次说明,练手题的目的不是设计专业频率计,是测频。
对于MCU的1/2CLK,ATMEL手册上已经说的很明白50%的方波。如果不是50%方波,就是1/2.5也不保证。所以我“限定”了输入标准方波。尽管大家反对,我还是坚持,毕竟我的目的是侧重MCU的训练。
其实测频不仅仅是做频率计,在其它应用中经常用到。训练的目的就是掌握基本的方法,再根据实际情况作变化。
前面有个朋友提到了测转速的问题,我还没时间回答。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要给出个实际的要求,比如转速的精度是多少,如果1转就给出一个脉冲话,你再好的硬件和电子精度也就只能是1转/S.要提高测量转速的精度,车轮1转就要给出2个或更多个脉冲数,这个就要考虑机械和传感器的使用。
这样的问题显然通常一片8位MCU就解决问题。但是他提到低频转速稳定时能行,转速高了反而要用测周法,说明他基本的测量方法没有掌握,也说明我的练手题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
没有扎实的基础和掌握好基本的方法,是不能面对将来各种实际应用的。

网友A:
马老师,用定时器级联会受到1/2系统时钟的限制,没法体现分频器测高频的作用了。

I don't think the good Professor knew that then, and I doubt the good Professor understands it n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don't think the good Professor knew that then, and I doubt the good Professor understands it now ...

基于STC12C5A60S2简易频率计设计参考(节选)
设计题要求,设计一个基于STC12C5A60S2的简易频率计
1,        使用8个LED数码管显示测试结果
2,        使用8个LED指示不同的频率量程,比如MHz、KHz、Hz
3,        给出你的频率计测试频率所采用的方法、能够测试频率的范围,不同量程测试结果的误差、以及测量频度(每秒几次)
4,        系统时钟12M(理论上认为系统时钟100%准确,不存在误差),
5,        尽量少用或不用外围器件

一、        基本分析
1、        最高被测频率确定
由于系统时钟为12M,因此最高能实现的测试频率为6M(不使用外部分频电路情况下)。通常MCU的I/O口是由系统时钟同步工作I/O口,至少需要2个系统时钟脉冲才能检测I/O上电平的跳变。

==================================
这个是我在LZ位附件的内容,你看了吗?

你自己在158、162楼的发言还对这点有疑问,现在说我刚知道,脸不红?

网友M:
引用 网友A:
I don't think the good Professor knew that then, and I doubt the good Professor understands it now ...

因为被测量的信号的”闸门”—门控信号在主频为10MHz 时被10MHz 的CLKIO重同步为5MHz 的采样频率,故精度可能会打折扣。各位自己画波形图分析一下。
      我的理解应该没错。
    这也是上面二位和我一直推荐外部的触发器和门控电路的原因。
      最近脑袋有时短路。
      人啊包括自己,计较这点误差干什么啊?!臭知识分子习气。能够工作,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因为被测量的信号的”闸门”—门控信号在主频为10MHz 时被10MHz 的CLKIO重同步为5MHz 的采样频率,故精度 ...

引用 网友J:
作为之前Atmel工程师的一个敏感,我忍不住查了一下M16的数据手册,这里有一个内容我觉得需要大家注意下:
15.4 External Clock Source
Each half period of the external clock applied must be longer than one system clock cycle to
ensure correct sampling. The external clock must be guaranteed to have less than half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fExtClk < fclk_I/O/2) given a 50/50% duty cycle. Since the edge detector uses
sampling, the maximum frequency of an external clock it can detect is half the sampling frequency
(Nyquist sampling theorem). However, due to variation of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nd duty cycle caused by Oscillator source (crystal, resonator, and capacitors) toleranc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maximum frequency of an external clock source is less than fclk_I/O/2.5.

我再把傻孩子贴的东西放上,这段英文是ATMEL公司AVR手册里的说明,主要是说AVR的内部同步计数器能够使用的最高外部输入时钟频率的限制,不知道你们如何理解的。

我的理解是,系统时钟是10M的话,作为外部时钟进入计数器,最高频率为5M,确保4M.但还是有限制条件的,就是是50%的方波。至于如何解释,自己去体会。

其实这个限制对所有I/O口都适用,也就是I/O上的电平变化,只要小于4M,MCU就能正确识别(对于10M系统时钟,I/O从高变到低,0.125us后,MCU就检测到了),省下的问题就是软件是否来得及处理了。

至于理论解释这里有高手,什么都懂的。可惜的是已经几次“激将”了,他都避而不回。

网友:
我的理解

which is known to be pretty faulty, as you have shown so convincingly.

楼主:
stm32 数据手册截图

网友:
MARK一下,回头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 数据手册截图

前段时间正好也有一个地方正好与STM32采样脉冲有关 (但因为很多原因,此事终止)
但是在21ic上面看见这段话。

原帖地址:

http://bbs.21ic.com/icview-183799-1-1.html

引用 网友T: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外部时钟模式下,外部信号通过内部时钟(CK_INT)采样得到。

外部信号周期的计算方法是:2xTINT+20ns,这里的TINT是CK_INT的周期时间。

例如:内部时钟频率为72MHz,则TINT = 13.89ns,这时外部信号的最高频率是:1/(2x13.89ns+20ns) = 20.93MHz。

如果内部时钟频率为24MHz,则外部信号的最高频率是16.22MHz。

可见外部信号的最高频率与内部时钟频率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

网友:
fi/fr= fratio 就會很準了,簡單精度高.

网友U:
引用 网友Q:
6mHZ 的方波,从示波器上看就是正弦波!

请教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教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时基与信号周期相差过大,由于采样点滑动造成取样点平滑后显示成一个无关的信号。

网友:
先mark,慢慢看。 看了一些,有所触动。  想起一个词“高精细严”

网友:
测频虽然是老问题,但是说道很多!建议等精度方式!等精度不一定非得用PLD,采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
To complete the education of the good Professor, here is a simple demo.

First, the hardware:

U2A/B form a simple (digital) multiplexer: it controls which signal to be fed into the external prescaler (U1 here). If PS_SEL is set, the external pulse train is fed into the prescaler (PS_CLK idles high here); If PS_SEL is cleared, PS_CLK (pulsed by the mcu) is fed into the prescaler.

The basic principal of reading the prescaler U1, which gzhuli laid out very early in this thread, is to switch the prescaler to count PS_CLK pulse train until its output (PS_INPUT) changes. By counting how many PS_CLK pulses are sent to the mcu to trigger a change on PS_INPUT, you know the remaining count in the prescaler (because you know the width of the prescaler used).

Here is the relevant code, in its entirety:

#include <htc.h>                                                //we use picc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gpio.h"                                                //gpio header file
#include "delay.h"                                                //we use software delay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OUT_PORT        PORTA
#define OUT_DDR                TRISA
#define OUTs                0xff
#define OUT(val)        OUT_PORT = (val)

#define PS_PORT                PORTB
#define PS_DDR                TRISB
#define PS_SEL                (1<<2)                                //switch input selection, active high (for external prescaler). low to read prescaler
#define PS_RESET        (1<<1)                                //start counting, active high
#define PS_CLK                (1<<3)                                //clock
#define PS_INPUT        (1<<0)                                //prescaler input

#define PS_WIDTH        (1<<(12-1))                        //12-bit prescaler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initialize prescaler pins
void ps_init(void) {
        IO_CLR(OUT_PORT, OUTs);                                //clear output pins
        IO_OUT(OUT_DDR, OUTs);

        IO_CLR(PS_PORT, PS_SEL | PS_RESET | PS_CLK);        //ps_sel low -> no external pulse input is getting tot he external prescaler
        IO_OUT(PS_DDR, PS_SEL | PS_RESET | PS_CLK);                //pins as output

        IO_IN(PS_DDR, PS_INPUT);                        //ps_input set as input
}

//read the prescaler
unsigned short ps_read(void) {
        unsigned short tmp=0;                                //temporary variable
        unsigned char ps_in=ps_in=IO_GET(PS_PORT, PS_INPUT);        //read the input

        //ps_sel should have been turned low before this routine. it is cleared here again to be safe.
        IO_CLR(PS_PORT, PS_SEL);                        //ps_sel low -> not counting external pulses yet.
        do {
                IO_SET(PS_PORT, PS_CLK);
                tmp+=1;
                IO_CLR(PS_PORT, PS_CLK);
        } while (IO_GET(PS_PORT, PS_INPUT)==ps_in);        //wait for the prescaler's output to change -> the squeeze out the remaining numbers in the prescaler
        return PS_WIDTH - tmp;
}

void mcu_init(void) {
        ANSEL=0x00;                                                        //all pins gpio
        ANSELH=0x00;
        CM1CON0 = 0x00;                                                //turn off analog comparators
        CM2CON0 = 0x00;
        //IRCF2=1, IRCF1=1, IRCF0=0;                        //running at 4Mhz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tmp;

        mcu_init();                                                        //initialize mcu
        ps_init();                                                        //reset the prescaler module

        while(1) {
                IO_SET(PS_PORT, PS_RESET);                //reset the external counter
                IO_SET(PS_PORT, PS_SEL | PS_CLK);                //select the external counter -> read to read the chip -> now external signal goes to the prescaler

                IO_CLR(PS_PORT, PS_RESET);                //counting starts
                delay_ms(100);                                        //waste some time
                IO_CLR(PS_PORT, PS_SEL);                //stop the pulse train / counting

                tmp = ps_read();                                //read the prescaler

                OUT(tmp>>8);                                        //output the value, msb first
                delay_ms(10);
                OUT(tmp);
        }

}

Two routines: ps_init() resets the relevent pins; ps_read() read the prescaler pins.

网友:
the main() simply resets the counter; and then select the external pulse train. It wastes some time to allow the pulse train to accumulate; and then deselect the external pulse train - so the prescaler retains its readings, waiting to be read by the ps_read() routin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prescaler value is indeed correctly read by the ps_read() routine, it is shown on OUT_PORT, msb first.

Here is the execution:

the red trace shows the pulsing of PS_CLK. That stops once PS_INPUT changes.

The green traces show the output on the prescaler (from the prescaler itself) and the output of the prescaler reading on OUT_PORT. I will leave it as homework to the good Professor as to why it shows the ps_read() routine is working as expected.

网友:
Room for improvement:

1) the multiplexer: the multiplexer (U2A/B) are fairly simple and is not without problems. A fancier version can be constructed with 4 gates. With ECL gates, you can easily go to a few ghz with this type of setup (with minimal resolution down to 1hz @ 1second gate time).

2) the use of prescalers without a reset pin. The interface here requires 4 IO pins, one of them is to reset the prescaler (PS_RESET). Many high speed dividers / counters don't have a reset pin. that's easy to solve, however, without any new routines, :)

Here is the waveform for an arrangement where the prescaler has no reset pin - you will notice that PS_RESET is never pulled high so the prescaler is never hardware reset. Yet, we continue to read the same output.

I will let the good Professor figure out how that works, :)

3. timing errors: having said all that, it is actually quite difficult to minimize and then correct for timing errors caused by signaling. It takes time for the mcu to change pins, etc. As long as the various signals are not synchronized, you will have errors accumulating, in the mcu or in the prescaler. Minimizing them in hardware and correcting for them in software, over a wideband, are quite difficult.

4. the same technique of reading external prescalers applies to the reading of internal prescalers as well, with minimum changes.

Hope it helps.

网友:
It's well.
    假定PS-INT产生Nx个中断;
    1.利用单片机产生Nt个脉冲驱动分频计数器输出脚反转,来获得分频计数器的分频尾数(2^11-Nt),总的脉冲个数为2^12*Nx+(2^11-Nt),[这个有可能错误,我记不清了NT的极性,也有可能是2^12*Nx-2^11+(2^11-Nt),与INT的极性有关].
    2. 如果分频计数器没有复位端,如果PS-INT在计数前后的极性一致,假定分频计数器的分频尾数(2^11-Nt),则总的脉冲个数为2^12*Nx+(2^11-Nt);
如果PS-INT在计数前后的极性不一致,假定分频计数器的分频尾数(2^11-Nt),则总的脉冲个数为2^12*Nx-2^11+(2^11-Nt).
    我由于记不清NT的极性了,上述的计数值有可能多计算了2^11个脉冲.

网友A:
If you use interrupt on PS_INPUT pin, you need at least 30 ticks to process each interrupt. On a 1MIPS mcu, that means the maximum frequency you can count, putting aside hardware limitations, is 2^12/30us = 100Mhz+.

A better approach is to use an internal hardware counter to count PS_INPUT and combine that with the external prescaler to determine the pulse train's frequency.

网友:
看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学到了很多

网友(2013-07-09):
引用 网友A:
If you use interrupt on PS_INPUT pin, you need at least 30 ticks to process each interrupt. On a 1MI ...

假设mcu的最大计数频率为fT,则最大计数频率为2^12*fT

网友:
实际最大频率也受限于外部的分频器件。

网友:
"假设mcu的最大计数频率为fT,则最大计数频率为2^12*fT"

Weather that's correct will depend on what you are counting and how you are counting it.

A typical timer/counter will be able to count, all by itself, to 20Mhz (or its whereabout). With that approach, your external prescaler will determine your upper freQuency limits.

If you are using external interrupt to measure the pulse width from your external prescaler - which my example was contemplating, the isr latency will determine the upper limits for the frequency measured, assuming that your hardware is up to the challenge.

网友:
here is a minimalist implementation, reading a 12hz input, with a 6-bit prescaler:

the chart showed the reading of the prescaler.

here is the same code reading a 10012hz source:

the piece that reads the prescaler:
unsigned short ps_read(unsigned char var) {
        unsigned short tmp=0;                                                //temporary variable holding the prescaler value
        //unsigned char tmp_psout=IO_GET(PS_PORT, PS_OUT);        //read the ps output

        //IO_CLR(PS_PORT, PS_SEL);                                        //turn to internal clock
        do {
                IO_SET(PS_PORT, PS_CLK);                                //set ps_clk -> to drive the prescaler
                tmp +=1;                                                                //increment the temp
                IO_CLR(PS_PORT, PS_CLK);                                //clear ps_clk
        } while (TMR1L == var);                                                //until out_pin flips / tmr1l flips
        return tmp;                                                                        //return the number of pulses it takes to get a prescaler to flip
}

The above is almost identical to the code I posted earlier. the idle states are changed due to the chip used.

网友(2013-08-11):
引用 楼主:
基于STC12C5A60S2简易频率计设计参考(节选)
设计题要求,设计一个基于STC12C5A60S2的简易频率计
1,        使 ...

马老师,我现在用msp430测一个4MHz的方波信号,430有两个定时器,我用TimerA产生一个1ms的中断。msp430 允许外部信号作为自己的定时基准,于是将被测信号输入TimerB。然后再TimerA产生的1ms中断里读取定时器B的计数。
于是将计数(N)/1ms,得到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N:
对不起大家...有件事情我想说下...看你们写的中文原理...我
一时反应不过来,回头看了下前面英文的内容,就 ...

+1.。。。。。。

网友:
测量系统,乃至待测系统都是有噪声的,而往往不是平均值为零的噪声,

用延长测试时间来提高精度的思路是有问题的。

网友:
以前用FPGA写过等精度的。

网友:
打个酱油路过,没想到遇到这么多高手,像武林大会~~

网友(2013-09-25):
今天认认真真看了每一个贴子,有两点感受:
1、群里的高手很多,这是毋庸质疑的;
2、但是绝大多数贴子讨论的内容都违背了马老师本意。
我曾在本科二年级暑期(2009年)用M16做过一个自动单位转换的等精度频率计,12M晶振,被测信号0.1Hz~5.4MHz(指直接进入单片机的频率);全频率范围内连续测量,保证7位频率精度,10mV~10V的输入信号,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都可以测。不过,对于三角波,低频、小信号时似乎不大稳定(因信号上升的斜率较低)。LCD1602显示。外部信号直接从定时器的外部引脚输入,经过内部分频后由定时器的输出引脚输出,然后将该输出接至另一个定时器的外部捕获引脚。单片机总是连续测量最近约10^8个时钟的整数个外部信号的总周期,然后计算出其频率值。信号的测量连续进行,没有任何停歇间隙;但显示以5次/秒的刷新率进行(频率高于5Hz时)。我没有测量晶振的实际频率,只是根据测量的显示值与DDS的指示值进行比较,然后调整程序中的晶振参数,最终保证在整个测量范围内测量值与DDS的频率值的高七位完全一致。至于7位精度的说法,也没有进行专门的测量;但是,如果试图在软件上进一步提高精度,就会发现末位的显示开始不稳定,猜想是软件上已经达到当时的晶振稳定度的极限了,因此,7位精度的说法也是以我所使用的DDS为参考的。

个人感觉,这个设计的出现的问题在于:
1、全频率范围内保证7位精度,并且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刷新显示(5Hz以下,别指望快速获得测量结果;0.1Hz时,10才有显示,但是显示之后,快速刷新是有可能的)
2、尽管定时器没有溢出,但对计算值(最大达到10^8)进行乘法和除法运算时(必须是定点的乘除,不能用浮点),32位的变量不够用,在C语言处理时需要一些技巧;
3、显示时的内部量程转换和单位换算问题很复杂,在量程转换的临界点,必须使用软施密特逻辑,才能保证显示稳定;
4、晶振的频率误差对测量精度没有影响(因为可以软件修正),但晶振的频率稳定度决定测量的极限精度。晶振的频率随时间、温度的漂移才j是影响测量的绝对精度的重要因素,而且很难修正。
5、“单片机总是连续测量最近约10^8个时钟的整数个外部信号的总周期,然后计算出其频率值”,程序很简洁,逻辑很复杂,是最难的部分,花了整整三天两夜的时间。
6、整个设计,反复拜读并参考了马老师教材中的方案。
7、有一观点十分清楚:无论使用多么高端的单片机,也不论外部用了多优秀的信号调理和分频电路,单片机(51、PIC、AVR、430、STM32、DSP、CPLD、FPGA)部分必须首先保证具有最高测量精度,否则你顶多只能设计出合乎指标的东东,却无法发挥硬件最佳的水平。

重新编辑,改了一个字。

网友:
高手过招,几句话比我看几个月的书都强啊,我天天埋伏在坛子里,等着高手们过招,可他们很少动手啊,恨不能撺掇高手们开练,我一边偷着乐去。

网友:
去年我也参加过省内的电子设计大赛,我们学校条件不好,又是小城市,做不出板子。我们导师给我们提供后勤,我们队也是赛钱没多久组建的,东西基本上我们三个人做的,条件比较艰难,后来拿了个三等奖。现在想想还是挺值的,毕竟亲身去做了。

网友V(2014-05-19):
引用 网友M:
我承诺的文档.主要阐述了等精度测频法(多周期同步测频法)

//==》 不好意思,为了大家容易理解,就在你的 ...

十分佩服,请问马老师看到后,怎么不对这位大侠的设计给出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V:
十分佩服,请问马老师看到后,怎么不对这位大侠的设计给出评价?

转贴昨天一个朋友〔NanceMichael〕发的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787722-2-1.html (172楼)

听大家这么说,我想要用一个M0核的单片机(新唐M051)的单片机通过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1计算来自外部中断1引脚的PWM波形有点行不通吧??PWM的周期是固定的。但是是us级的。而且占空比是不断变化的。我之前有用PWM捕捉试过,但是发现捕捉的周期不够快,中间有漏掉一些周期没有测试到。

========================================
我想,这个就是对我本帖最好的支持和评价。用MCU测量频率经常要用到的,通过本贴的讨论学习,真正理解频率(周期)测量的正确思路和方法,真正的掌握MCU定时器的应用,他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喜欢此类讨论可以在一个问题上深入,多看多做技术,十分受益,希望论坛多一些此类题目,多一些方案讨论。搬个小板凳,坐下仔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注册就是因为我说了示波器不服气啦。我还真不了解,因为不在这个行业混。
我所知道是我听到的。
去年我 ...

这个某国内厂家应该是普源,

网友(2014-06-18):
先收藏,再细看

网友(2014-09-25):
我觉得我的基础很差 啊

楼主(2015-06-29):
今借助本坛出题挑战,有点孤独求败的意思。
非高手请避到绕开,只言片语的耍嘴皮子没有必要,反而一下让我看出你的真实功力。真刀实枪的上来,才是武林高手的风格。
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不懂的看热闹,只有懂行的才看得出门道。
现在只是围了一些看热闹的,看出门道的自己心里有数,自知功力欠缺的不响,真正功力高深的通常也是深藏不露,本人基本上又赢定了。哈哈。孤独求败也是非常难的事情。
=======================

2年前的帖子,还是我来给个方案,有兴趣的尝试一下。

楼主:
1 频率测量原理简述
所谓频率,就是周期性信号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次数。为了便于理解,在本文中设定单位时间为1秒(1秒也是实际测量系统中主要使用的门宽),那么被测信号在1秒门宽中变化次数的单位就是赫兹(Hz)。频率测量的方法有多种,在数字电路中,基于脉冲计数原理的测量方法有测频法、测周法和多周期测量法[2]。本小节简单介绍上述三种频率测量方法的原理以及误差。
1.1        测频法
数字系统中的测频法实际就是按频率定义的直接测量方法:1秒内有多少个被测脉冲个数(计上升沿或下降沿),因此计数的结果直接就是被测信号的频率值。图1所示为测频法的测试波形示意图,其中精准的1秒计数门控信号是由基准时钟信号产生,在门控时间内,计数的脉冲个数Nx即是被测信号的频率值。测频法的频率值可以通过公式Fx = Nx / T计算获得。式中Nx为计数值,T为门宽时间,当T为精准1秒时 Fx = Nx。

测频法的误差为:
式中第2项误差来源于基准时钟信号产生的门控信号误差,当基准信号是精准的,且Fs >> Fx时,第2项的误差可以忽略掉。那么测频法的误差主要来源于第1项的贡献。在数字测量计数中, 为±1个计数脉冲,因此测频法的测量误差为±1/Nx。可以看出,当Nx大时误差相对小,反之Nx小时误差相对大。所以测频法在测量高频信号时误差小、精度高,适合测量高频信号的频率。

楼主:
1.2        测周法
数字系统中的测周法也是建立在脉冲计数的基础上,但它不是直接测量频率,而是去测量被测信号一个周期的时间(也就是测周期),然后再换算成频率值。图2是测周法的测量过程波形示意图。其中计数门控宽度与被测信号的一个周期严格同宽(同步),在门控时间内对精准的已知周期的基准时钟进行计数得到计数值Ns。通过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得到被测信号一个周期的时间长度为 Ns/Fs,其倒数则为被测信号的频率Fx = Fs/Ns。

测周法的误差为:

式中第1项误差来源于基准时钟信号本身的误差,当基准信号是非常精准时第1项的误差可以忽略掉。那么测周法的误差主要来源于第2项的贡献。同样在数字测量计数中, 为±1个计数脉冲,因此测频法的测量误差为±1/Ns。我们假定精准时钟信号频率是固定的,那么Ns大时误差相对小,反之Ns小时误差相对大。Ns大表征被测信号的频率低(被测信号周期长,在一个周期内计数的Ns多),而Ns小则表征被测信号的频率高,所以测周法在测量低频信号时误差小、精度高,适合测量低频信号的频率。

楼主:
1.3        多周期法
多周期测量法是在测周法基础上演变过来的,也称为多周期同步测量法或等精度测量法。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简单:既然测周法的精度与Ns相关,那么计数的门宽不是限制在(同步于)一个被测信号周期时间内,而是限制在(同步于)N个被测信号的周期内。那么当N越大时,Ns也相应的越大,误差也越小。图3是多周期法的测量过程波形示意图。其中计数门控宽度与被测信号的N个周期同步,在门控时间内对精准的已知周期的基准时钟进行计数(Ns),通过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得到被测信号N个周期的时间长度为 Ns/Fs,因此被测信号的频率为Fx = Fs/Ns/N = Fs*(N/Ns)。

多周期测频法的误差为:

式中第1项误差同样来源于基准时钟信号本身的误差,当基准信号是非常精准时第1项的误差可以忽略掉。另外如果保证计数门控信号与被测信号N个周期严格同宽的话(多周期同步测量法的同步源于此),那么 为零,即第2项误差为零。因此多周期测量法的误差主要来源是第3项的贡献。从公式上看,多周期测量法与测周法的误差公式相同,都是±1/Ns(本质上测周法就是多周期测量法N=1的特例),但如果在测量过程中,根据被测信号的频率高低,选择合适的被测信号周期数N(显然被测频率越高,N越大),使得与其同步的计数门宽时间在1秒的范围内的话,那么门宽内对基准时钟信号的计数值Ns是相对固定的,同时也与被测信号频率无关,那么在整个频率测量过程中的精度是相同的,都是±1/Ns。这也是把多周期测量法称为等精度频率法的原因。我们再从有效数字的角度简单的分析一下,假定采用基准时钟信号频率为24M,那么1秒钟内对其计数的脉冲数Ns为24000000,测量误差±1/Ns为0.000000042。可见如果采用多周期测量法,当基准时钟信号频率为10M,同时设置计数门宽为1秒时,该方法理论上已经达到和超过了8位有效数字高精度的等精度频率测量。
总结一下,实现多周期等精度测量的要点有:⑴要根据被测信号的频率高低选择合适测量周期个数N,使得N个周期时间长度达到(或稍微超过)1秒;⑵计数门控信号必须严格与确定的N个被测信号周期同步;⑶基准时钟信号频率满足Fs>>Fx,且精准度要高,否则频率测量误差就要考虑上面误差分析中所忽略的项了。

楼主:
2 基于STC15W4K32S4的单片智能8位有效数字的高精度频率测量系统
实际应用中可以采用多种数字硬件系统来实现多周期等精度的频率测量,比如采用FPGA[2]或采用MCU配合一定的外围器件[3]。本文提供了仅以一片增强型51兼容MCU - STC15W4K32S4完成8位有效数字高精度智能频率测量的方案以及实现方法。
2.1 系统硬件电路
图4是基于一片增强型51兼容MCU - STC15W4K48S4实现8位有效数字高精度智能频率测量的核心电路简图。被测信号经过前端的调理电路(未画出)整型成方波信号后,作为被测信号Fx连接到MCU的T0和T1计数输入端。采用动态扫描方式控制8个共阴数码管用于频率测量结果的显示,P0口为8位段码输出,P2口为8个数码管的位控。系统时钟为24M,这个时钟同时也作为频率测量中的基准时钟信号Fs。

楼主:
图中12M和250Hz的输出,是用MCU硬件分频输出的方波,(12M是24M的2分频输出),可直接应用与检测和调试测试代码。

我实现的指标:

1/ 测量频率范围0.5Hz - 12M  (测试信号输入为自己产生的12M/250Hz方波时,显示12000000/250.00000; 最后一位数纹丝不动!)
2/ 测量精度: 在整个频率测量范围,等精度,8位有效数字。
3/ 测量频度:>1Hz时 1.1S  ; <1Hz时  最长2S
4/ 量程自动转换
5/ 全自动频率测量,无任何选择和调整按钮

当然,如果要商品使用,系统时钟必须使用高精度和高稳定度的有源时钟,一般的比较好的有源晶振为10-6PPM,没有8位有效数字,所以要更好的有源时钟

我的代码没有任何的软件和计算带来的误差(采用长整型计算,有效位数10位,大于测量显示的8位),门宽同步全部由MCU内部硬件实现(该MCU可以工作在33M)。另外,系统时钟频率可以通过软件校正,比如设计使用24M系统时钟,但实测为23999998Hz , 那么只要改动程序中系统时钟频率值为23999998就可以了。

后记:整个实验室没有超过8位有效数字的频率计来校正我的频率计,向一个国际大公司的实验室也没借到8位有效数字的频率计。

其实,当被测信号的频率小于12M的情况下,输入的波形不需要方波,只要窄脉冲(高电平或低电平的窄脉冲都可以)的宽度大于0.042us(1/24M)就可以。

今天先把硬件设计图贴上,有兴趣的可以根据图,参考MCU的手册,分析测量采用的方法,然后写个代码PK一下。

提示:测量分成2步,首先采用测频法进行粗测,获得一个频率值,比如324567Hz, 然后采用等精度法进行精测,计数门宽为330000个被测信号的周期。

网友:
好思路。闸门时间法和周期法完美结合。大大减小了各种误差。我以前在一些产品中也有应用。效果良好。但不知道应该叫这个名字。马老师吧这种方法做了概念上的抽象。非常感谢。

网友:
确实,大家都知道,频率低了测周期,频率高点测多周期,固定时间测脉冲数。
但实际要做出高可靠/高准确的实物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当然了,如果你已经刚好有成熟的产品那就另当别论,纯属巧合。

网友:
图全破了,不知道为何。

网友:
大学的时候也有个频率计作业,当时用stm32做的,频率范围从2Hz~256MHz, 最大误差万分之二。
当时没有合适的信号发生器生成256MHz方波,用了FPGA来生成,用杜邦线连接居然可以成功计数。。(不过要用手按紧杜邦线接口)

网友W:
敬佩各位牛人的细致分析!
请叫马老师,在高速脉冲发生(变频并计数)应用中,误差可以控制到多少?频率可以达到多少?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582426&extra=
这种方法存在的误差会在哪里?是否都是“器件级”的误差?
还麻烦马老师稍加指点.

网友:
已经是过去时了  曾经也是四天三夜啊

楼主:
许多人都是学51成长起来的,包括目前很多学校还是学习51.
尽管一些学校或者个人开始从STM32起步学习,但是还是用老51的思想和方式(没有办法,因为那些书中的例子是从老51搬过来的)。

现在新型MCU,8位也好,32位也好,包括改进的51(如stc的新51)内部配备了更多的定时器,而且功能更加强大和完善,它们主要有:方波产生、PWM波产生、比较匹配、自动重载、捕捉等。(再次强调,采用溢出中断方式是害人的,它只能用在低挡或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所以STC的新51已经取消了溢出事件)。

如果要产生高速脉冲,正确的应该使用定时器的比较匹配清零+控制输出取反(AVR),或自动重载+控制输出取反(STC51),这样最高可以产生1/2系统时钟频率的时钟(比如我上面使用24M系统时钟,可最高产生12M方波输出)。这样产生的方波是可以认为是纯硬件产生的,CPU占有率为0(根本不用中断,也不用IO取反指令),只是占用MCU内部的一个定时器,另外误差也仅取决于系统时钟本身的误差。

如果你看一下新的51或一些新型的MCU,其内部的定时器多达6-8个。真正掌握以及灵活配置定时器的使用,是真正掌握MCU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需要很好的学习和训练的。我的AVR教程中已经体现了这个思想,介绍一些正确使用定时器的例子(当时的51定时器功能实在太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W:
敬佩各位牛人的细致分析!
请叫马老师,在高速脉冲发生(变频并计数)应用中,误差可以控制到多少?频率可 ...

那个帖子我看了半天,弄不明白他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输出和控制波形。

你能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吗?比如1路变频与计数,输出的波形频率范围是多少(太高的话,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会失步的)?需要输出什么样的波形等。

网友X:
引用 楼主:
1.3        多周期法
多周期测量法是在测周法基础上演变过来的,也称为多周期同步测量法或等精度测量法。其实它的 ...

那么1秒钟内对其计数的脉冲数Ns为24000000,测量误差±1/Ns为0.000000042
=====================================================
马老师,绝对误差为0.000000042时,测量值的有效位数是多少呢?绝对误差和有效位数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网友:
经典帖子。再次拜读。

楼主:
引用 网友X:
那么1秒钟内对其计数的脉冲数Ns为24000000,测量误差±1/Ns为0.000000042
============================= ...

你可以网上查一下有效数字的定义和解释,百科的一个解释如下
http://baike.haosou.com/doc/5402062-5639748.html

我的解释是:有效数字是一个测量中结果表示的可信度、

测量肯定是有误差的,你给出一个测量结果的用数字表示,那么正确的表示是所有左面的数字是可靠的,最右一个数字是不准确的,作为参考。

举例说明,你测量一个长度是32.12米左右

那么结果写:
32.120          5位有效数字   那么我理解你是用普通米尺测量的,最后的0(mm)有误差,而前面的32.12是准的
32.1200        6位有效数字,那么我理解你是用游标卡尺测量的,最后的0(1/10mm)有误差,前面的32,120是准确的。

如果你给的结果是 32.12000     但有效数字只是5位的话,那么最右面的2个零实际上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第5位已经是不可靠了,那么后面的数字还有什么作用?

所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测量结果不是随便写的,32.12   32.120   32.1200   32.12000    表示了测量的不同精度的可信度。

对于24M, 严格1秒应该是24000000个计数值,但由于硬件计数可能少或多一个 那么应该在 24000001 - 23999999之间,前面7位是可靠的最后1位变化参考,所以是8位有效数字。

在一个算式中,参与运算的各个数字的有效位数不同,其结果的有效数字与参与运算数中有效位数最少的哪个相同。精确的数,其有效位数为无穷多。

多次同条件下的测量值取平均,可以提高有效数字的位数,一般简单的,同条件测量10次,结果取平均,可以提高一位有效数字。但这个不能无限的提高,比如测100次平均,提高2位不成立。

严格讲,多次测量的结果是一个高斯分布,计算平均值,然后计算高斯误差,然后剔除那些与平均值相差大于高斯误差的测量值,然后在剩下的结果再计算平均,再计算误差,再剔除。。。。

不管怎样,对于测量,我们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值,结果总是有偏差的,误差的表示有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

比如,绝对误差是1HZ,那么对于测量结果是10HZ和测量结果是1M,其意义是不一样的。相对误差可以比较好的反映测量的可信度,比如1%的相对误差,结果100HZ,误差为1HZ,结果1K,误差为10HZ
所以相对误差1%,相当3位有效数字。

如果测量的相对误差1%,结果是1000HZ,严格的写法是1000+-10HZ。显示这个比较麻烦,另外最后的那个0实际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显示1.00KHz,我就知道,最后那位有误差,至少是10HZ

表示成1.000KHz,4位有效,表示最后一位误差,至少1HZ,那么此时相对误差为0.1%,不是1%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圆周率,通常计算我们用3.14(3位有效),精度要求高就要用3.1415926

以上解释可能不全面或不准确,具体参见《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方面的书。给个参考链接
http://www.docin.com/p-366546305 ... E41DCB48AC0139DD002
http://www.docin.com/p-740027870 ... D615B683AD98150ED92

网友:
正准备参加今年的电子竞赛,进来学习下

网友X: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网上查一下有效数字的定义和解释,百科的一个解释如下
http://baike.haosou.com/doc/5402062-5639 ...

谢谢马老师详细的解答,我也认为有效位数是所有左面的数字是可靠的,最右一个数字是不准确的。但频率测量是间接测量,是由周期的倒数计算出来的,周期值的有效位数是否和频率值的有效位数一样呢?
在您的AVR书中测周法测量频率339页上面有这样一段话:

测周法的周期测量绝对误差为±(2us/250),即±0.008us。对于1kHz频率,其标准周期为1000us,考虑测量误差,周期范围为1000.008~999.992us,对应频率为999.992~1000.008Hz,有效位数为6位。而对于4kHz频率,其标准周期为250us。考虑测量误差,周期范围为250.008~249.992us,对应频率为3999.872~4000.128Hz,此时有效位数降为5位。可见当被测频率越高时,有效位数越少,测量的精度越差。

这段话中带下划线的数字应该就是那一位不准确的。1kHz的有效位数我能理解,但对于4kHz频率,周期范围为250.008~249.992us,有效位数应该是6位吧?为什么变成频率后就变成5位了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D:
呵呵,激将法没用的,我犯不着为了一句“不服气可以试试”去做一个对我来说连玩的价值都没有的东西。高射 ...

您这个频率计自身需要ocxo吧 不然9位的读数没有基准啊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U:
您这个频率计自身需要ocxo吧 不然9位的读数没有基准啊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 ...

当然了,系统时钟需要高精度9位。任何频率计都是这样,结果要8位,测量的尺应该9位。

但不是说你有了9位的尺,就肯定能得到8位的精度。测量方法不对,计算不对,都会带来误差。

在我的例子中,系统24M,硬件分频输出12M,尽管24M有误差,但测量用这个24M产生的12M时,能准确到8位准确,说明测量方法和计算、软件没有任何的误差(仅这一步大部分的人做不到的)。

此时,把系统时钟换成OCXO,再用10位的频率计测出OCXO的频率,把这个频率值放在程序中校正,那么这个频率计比现在市场上几百元的频率计的精度要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U:
您这个频率计自身需要ocxo吧 不然9位的读数没有基准啊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 ...

肯定是要OCXO的,没有精度分辨率再高也没意义。
一般还会预留外部参考频率输入,必要时可以用铷钟或者GPS驯服钟。

楼主:
引用 网友X:
谢谢马老师详细的解答,我也认为有效位数是所有左面的数字是可靠的,最右一个数字是不准确的。但频率测量 ...

我给你提供的链接资料仔细学习过吗?

我书中例子是周期测量法例子,考虑老51的定时器没有捕捉功能所以用了2个定时器。这个方法本身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定时器有捕捉功能,应该用捕捉方式进行周期的测量(书的下1节就是高精度周期测量的例子)

周期的倒数就是频率  F = 1/T;  根据误差理论和数据处理原则,结果有效位数与算式中参与数最少有效位数系统。常数1的有效位数是无限多,所以,频率的有效位数同周期的有效位数。

在我的例子里,测量是250个周期的时间:

1K方波的周期是1000us,  那么250个周期的长度是 250000us,误差是2us ,所以250个周期时间 250000 是6位有效,因为最后一位是有误差的。
换算成频率  F = (1/(250000/250)) * 1000000,这个算式里,1 250 1000000都是常数,有效位数无限多,那么结果的有效位数与250000相同,6位。

4K方波的周期是250us,  那么250个周期的长度是 62500us,误差是2us ,所以250个周期时间 62500us 是5位有效,因为最后一位是有误差的。
换算成频率  F = (1/(62500/250)) * 1000000,这个算式里,1 250 1000000都是常数,有效位数无限多,那么结果的有效位数与62500相同,5位。

这个例子说明测周法适合频率低的测量。

网友U:
引用 楼主:
当然了,系统时钟需要高精度9位。任何频率计都是这样,结果要8位,测量的尺应该9位。

但不是说你有了9位 ...

阿莫论坛网友 yuhang 手头似乎有性能极高的时间频率 计量设备 马老师可以请他帮忙计量一下您的电路 ocxo 他手头也有很多 二手的性能很好 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要OCXO的,没有精度分辨率再高也没意义。
一般还会预留外部参考频率输入,必要时可以用铷钟或者GPS ...

不错,软件中增加校正功能我已经实现了。

具体方法:用我的频率计和一个9位以上有效数字的频率计测量同一个方波频率,然后通过2个按键+或-,改变程序中24000000值,每次加1HZ增加(或减1HZ递减),直到其显示的频率与更高精度频率计显示的结果最接近。然后保存在EEPROM中,以后的测量以此值为准计算。

网友:
删除内容,感觉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Y:
频率计本科做过,51内核,汇编语言,大约700~1K代码量,动态扫描模式的4位精度,当时的作业,当然高一点也 ...

小老弟,看你说到:计数器溢出重载时,考虑指令执行周期,作为固定误差消除,就知道你的方法肯定不是精度高的。
没这点水平,也不敢在网上打擂台。

再说明一点,这样精度的频率计的实现,用一片老51根本作不到,我也作不到。你本科用的什么型号51?定时器有几个?带捕捉功能吗?带波形产生和PWM波产生功能吗?

用MCU本身进行频率测量至少使用2个定时/计数器,只要你在A定时器中断服务中去(停止B定时器计数)读取B定时器的当前值的话,就会带来误差,这个误差已经不是正负1个计数脉冲了。

最准确的应该是当A中断时(计数门限到),即可(同时)拿到B的计数值,此时的误差为正负1个计数脉冲。

如果进入A的中断服务程序后再去读B的值时,由于进入中断需要时间,中断现场保护也需要时间,所以当进入中断再读B的值,B已经变化了,增加了。楼上的那位老弟采用汇编语言“计数器溢出重载时,考虑指令执行周期,作为固定误差消除”可以减少一些误差,但是还有一个误差是无法判断的。

注意2点:1/中断是随机产生的;2/中断条件成立后,CPU必须执行完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后才进入中断相应的过程。那么当中断条件成立时,CPU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是哪条是不确定的,(不同指令执行的时间不一样);再者,中断条件成立时刻,CPU是刚开始执行当前的指令,还是执行了一半,还是恰好执行完了,也是无法评定的。因此这个进入中断的时间误差是无法消除的!传统51一条指令执行时间在12-48CLK之间,而STC51一条指令执行时间在1-5CLK之间,比理论上正负1个计数脉冲(1CLK)大了好多倍,所以结果的误差必然大。

另外,如果使用不同的MCU,这样的“固定误差消除”必须重新估算,这对那些众多的只会用C编程,不懂汇编的工程师是要命的方法。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当A中断条件成立(计数门限到),在硬件上同步停止B的计数,此时可以太太平平的在A的中断中读B的计数值了,不需要作任何的“固定误差消除”。51本身在硬件上有这个功能,小老弟你会用吗?

作为MCU的练手题,不可能专门购买OCXO,专门配备更高精度的频率计量设备来验证。但我给出的设计本身就可以正确的验证所采取的方法和编写的代码是否能达到高精度的测量。

系统时钟24M,采用硬件将其2分频输出12M方波作为被测信号,此时不管你的24M偏差多少,把他作为基准信号,去测量由它产生的12M方波,经过你的测量过程最后能纹丝不动的显示12000000的话,说明通过了。
系统时钟24M,I/O最高能检测到的输入电压变化频率,计数器计数输入频率上限就是12M(1/2 系统时钟,上面有帖子说明)。

我已经给出我的硬件电路图,还有那么多的提示、解释,可以运行的,用于PK的HEX(源代码全部是用C写的,但目前不提供)也有下载。小老弟,不服气可以试一下。既然认为这个练手题你本科就作过,能作的比我好的话,何必自动跳下PK台?难道是要帮我证明孤独求败的确非常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阿莫论坛网友 yuhang 手头似乎有性能极高的时间频率 计量设备 马老师可以请他帮忙计量一下您的电路 ocxo  ...

这个学期,让一个本科生作毕业设计,就是这个题目,先让他能完成算法,然后购买OCXO,把实验室中一个原来有8个数码管(不是8位有效数字)的频率计改造一下。可惜,一个学期连最基本的算法和代码也没有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学期,让一个本科生作毕业设计,就是这个题目,先让他能完成算法,然后购买OCXO,把实验室中一个原来 ...

这是个很好的题目啊
属于单片机的高阶应用了 不过现在不少本科生都心不在焉 不知道在想什么

网友Y:
前面看到高手们都说过了,所以也没必要再和马老师扯了,都说了已经是本科时搞过的老东西,那时候只有标准51,1/2时钟限制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了,根本没必要扯,所以删除内容。
捕获功能不过就茴香豆的第四种写法而已。看到马老师卖弄也没闲工夫陪着玩,您还是过过嘴瘾就行了,别带坏了坛里的风气。中国和世界目前不用您拯救,事实上您也拯救不了。就两把刷子而已,用不着在这里找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Y:
前面看到高手们都说过了,所以也没必要再和马老师扯了,都说了已经是本科时搞过的老东西,那时候只有标准51 ...

不好意思,真不明白您说的1/2时钟限制问题是指什么。“那时候只有标准51,1/2时钟限制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了”,那么现在的新型51、AVR STM32 解决了“1/2限制问题”?到底什么是1/2问题?

我刚在上面的帖子里补充分析和解释了你的方法为什么不精确的原因,跟1/2限制有什么关系吗。

感谢您承认偶有2把刷子,您自己有几把,亮出来看看吗。

我出个练手题,过过嘴瘾是实,但也谢谢把我拔高到拯救世界和中国那样的高度,实不敢当。

不过坏了坛里风气应该是您啦,想踢馆就拿实力说话,证明您能做的更好。而不是说风凉话。您的帖子里有多少技术实质的东西?

楼主:
再重复一遍2年前的疯话:

      今借助本坛出题挑战,有点孤独求败的意思。
      非高手请避到绕开,只言片语的耍嘴皮子没有必要,反而一下让我看出你的真实功力。真刀实枪的上来,才是武林高手的风格。
      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不懂的看热闹,只有懂行的才看得出门道。
      现在只是围了一些看热闹的,看出门道的自己心里有数,自知功力欠缺的不响,真正功力高深的通常也是深藏不露,本人基本上又赢定了。哈哈。孤独求败也是非常难的事情。

楼主:
1ppm  百万分之一  相当7位有效

高精度 晶体  的精度 5ppm   相当6.5位有效数字(实际认为6位 )    所以一个12M晶体  其频率误差有几十赫兹
高精度有源晶振   0.5ppm    相当7.5位有效数字(实际认为7位)
ocxo 恒温晶体晶振 0.05 - 0.01ppm  相当8.5-9位有效数字。因此不管采用什么方案,要实现8位有效数字的频率测量,计数基准信号时钟要采用OCXO是必要的保证。

而我的实现方案已排除软件上的任何可能产生的误差,误差仅为理论上计数的正负1个脉冲,所以最终决定有效位数仅依赖与系统时钟的频率和精度。

该方案的频率测量精度,最终取决于系统时钟的频率和精度。如果使用其它的MCU,比如STM32,当其工作系统工作时钟为100M时,可以达到9位有效数字的频率测量,不过此时系统时钟本身精度至少也要9位有效数字。

如果要扩展量程话,此时外围增加一个分频器,比如在我提供的电路上,外围增加一个10分频电路,就可以实现120M频率的测量,而软件变化只是简单的把测量结果乘上10就可以了,但精度仍然是8位有效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1ppm  百万分之一  相当7位有效

高精度 晶体  的精度 5ppm   相当6.5位有效数字(实际认为6位 )    所以 ...

没事多出现。即使做不出来,也很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Y:
前面看到高手们都说过了,所以也没必要再和马老师扯了,都说了已经是本科时搞过的老东西,那时候只有标准51 ...

看马老师的帖子收获非常多 比你在这BB强一万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你提供的链接资料仔细学习过吗?

我书中例子是周期测量法例子,考虑老51的定时器没有捕捉功能所以用 ...

马老师必出精品,AVR的书写的很好,工作中获益不少。赞赞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帖子我看了半天,弄不明白他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输出和控制波形。

你能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吗?比如1 ...

需要的是一种 可以 精确控制脉冲个数 以及 实时改变脉冲频率 的脉冲序列,
精确控制脉冲个数用于驱动伺服/步进定位(比如机构运动1个毫米需要1000个脉冲)<--这个必须是准确的,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
单次定位脉冲个数在  2,147,483,647 (32bit/2)
实时改变脉冲频率,是为了满足电机的加减速曲线,使设备运动比较“柔和”
频率范围在100 ~ 1mhz
请指教

楼主:
我需要整理楼上的要求说明。
1 、脉冲的波形有要求吗?比如方波,或PWM波。如果是PWM波,极限的占空比是多少?
2 、频率范围在100HZ-1MHZ, 调节精度是多少?或者说是步长有什么要求?
3、单次定位脉冲个数是什么概念?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每次发一个脉冲群,个数为2147483674个,每个脉冲的周期要能改变,最短1us,最长10ms
准备用什么MCU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脉冲必须是方波,那么频率调节步长要比PWM波比一点(频率调节精度稍微粗一点。方波的话一个周期变化每次至少要多2个计数,而PWM波一个周期变化可以多一个计数)

还有,1M频率控制波好像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大功率电路,以及机械步进马达能跟的上吗(尤其在带负荷的情况下)?会失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整理楼上的要求说明。
1 、脉冲的波形有要求吗?比如方波,或PWM波。如果是PWM波,极限的占空比是多 ...

我需要整理楼上的要求说明。
1 、脉冲的波形有要求吗?比如方波,或PWM波。如果是PWM波,极限的占空比是多少? -->只是占空比50%的方波,永远都是
2 、频率范围在100HZ-1MHZ, 调节精度是多少?或者说是步长有什么要求?-->调节精度在1HZ(暂定步进为1HZ,其实在高细分电机定位控制中步进100hz电机运转也不会感觉到抖动)
3、单次定位脉冲个数是什么概念?-->就是一次定位的脉冲个数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每次发一个脉冲群,个数为2147483674个,每个脉冲的周期要能改变,最短1us,最长10ms”这样理解非常正确,很复杂的机械运动就是有很多次定位实现的

准备用什么MCU实现。-->普通的8/32位RSCI单片机,不能用FPGA或者其他硬件逻辑可编程器件

生成的PWM频率必须满足指数型或者S形加减速曲线(涉及到运算,比较吃CPU)
指数加减速算法为

S形加减速算法为

以上只是加速曲线,减速时还需要判定减速点

用什么MCU,还得考虑运算速度的问题,发送脉冲和加减速服务不得长时间占用CPU(尽可能少占用的其他外设数据还需要实时处理,如串口,IO扫描,几路PID算法,或者FFT等等)

还有,1M频率控制波好像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大功率电路,以及机械步进马达能跟的上吗(尤其在带负荷的情况下)?会失步的。-->可以跟得上,现在的步进驱动器都有高细分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由输入的定位脉冲频率抖动而产生的震动,伺服电机更有电子齿轮比可调,很多运动控制卡都是标称4MHZ最高频率
以上就是一些基本的命题了,请马老师分析。

楼主:
2 、频率范围在100HZ-1MHZ, 调节精度是多少?或者说是步长有什么要求?-->调节精度在1HZ(暂定步进为1HZ,其实在高细分电机定位控制中步进100hz电机运转也不会感觉到抖动)

调节精度1HZ,根本作不到的,想一下,从 1000000(1M)减低频率,精度1HZ,既是调整到 999999HZ.采用MCU内部的计数器?

简单说明:假定MCU工作在100M
那么 I/O的输出方波最高为50M  (2分频)
接下来: 25M       (4分频)
接下来: 16.667M (6分频)  。。。。
到 :      1M  (100分频 50个高、50个低)
下面:    0.980392M (102分频 51高/51低) 步长为19.61K!
随着频率减低,步长间隔会减小,但是1HZ?

这不是读博士,纸上谈兵写论文。提出的需求要切合实际。

===============================

就是不考虑步长问题,那么仅仅一路这样的可变PWM脉冲序列也产生不了。

假定系统时钟为100M,如果只是产生1M的方波(不变频)是绝对不占用CPU的。哪怕是产生50M方波,也是不占用CPU的。因为定时器可以自动计数分频,并控制I/O口输出,CPU可以不管。

但是每产生一个方波后,要计算下一个方波的频率,然后还要调整,这个就困难了。频率低时还可以,1M是不可能的。1M方波的周期是1us,100M的系统,系统时钟周期是0.01us,换句话讲,按一个系统时钟可以执行1条汇编指令的话(目前好像没有那片MCU做到一个系统时钟执行一条指令的,AVR也只是近似到1MPS),1us只能执行100条汇编指令!100条汇编如何能计算出下一个PWM的周期?查表的话也不够用(99.9%的人用C编程,还要采用厂方提供的库函数,效率更低),不要说还要作其它的事情。就这个变频PWM波也忙不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 、频率范围在100HZ-1MHZ, 调节精度是多少?或者说是步长有什么要求?-->调节精度在1HZ(暂定步进为1HZ,其 ...

马老师,看了你的电路,结合手册,大概分析如下。被测信号作为T0的时钟计数,T0的溢出率作为PCA的时钟输入,PCA的比较功能控制T1的Gate,从而实现等精度的门控时钟。不明白的是  T1接入待测信号的用意是(初测频率?),还有个问题是,T1的溢出如何处理?假设1S的时钟内,T1必定溢出,在中断中处理,必定会如你前面所说的误差。请马老师指导!

网友Z:
好像T1的中断影响不大,这样就有思路了。

网友:
此贴必火,先占位支持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Z:
好像T1的中断影响不大,这样就有思路了。

方向对的,有点意思了。

前面已经提示了:“测量分成2步,首先采用测频法进行粗测,获得一个频率值,比如324567Hz, 然后采用等精度法进行精测,计数门宽为330000个被测信号的周期。”

再给2个提示:

1/   使用51定时器的GATE功能,起到硬件同步(对齐)测试门宽。测频时,GATE准确对齐1秒;等精度测量时,GATE准确对齐被测信号的N个脉冲(稍微大于1秒)。GATE门开启,T1立刻开始计数;T1开启溢出中断,中断中使用软件计数。GATE关闭,T1立刻不能计数了。这样通过硬件保证了T1的计数与被严格的限制在GATE门宽内。然后可以在GATE关闭的中断内从容的去读取T1的计数值,时间长点也没关系,因为T1的值在硬件GATE关闭后不能计数,保持不变了,其误差既是理论上的正负1个脉冲。

2/   那么TI的溢出中断会影响T1本身的计数吗?
       下面按最苛刻的时间估算一下
      T1最高计数频率是系统时钟(基时)24M,为0.0417us,T1十六位,计数65536个溢出,0.0417us*65536 = 溢出间隔为2.731ms。
      STC工作在1T模式时平均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为2个系统时钟周期。1/24000000 × 2 = 0.083us。溢出中断间隔内可以执行的汇编指令数为 2731/0.083 =32903条。 T1的溢出中断服务就是做一个INT型(16位)加一的软件计数(1/24000000 × 65536 × 65536  大约是179秒,)。另外在T1计数期间,不需要换算频率等计算,只是要顾及动态扫描数码管的显示。因此T1溢出间隔2.731ms内的主要任务是一次中断中一个整型数加1的计数,和一次数码管扫描显示(2ms扫一次,刷新率62.5帧)。32903条汇编指令作这点事情足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 、频率范围在100HZ-1MHZ, 调节精度是多少?或者说是步长有什么要求?-->调节精度在1HZ(暂定步进为1HZ,其 ...

我对步进这个概念不是很理解,总而言之就是要对发出脉冲的频率需要改变。
也就是对电机进行加减速控制。
你所说的每个脉冲都要算一次,肯定是不可能的,就假设你能够做到这样的处理,步进/伺服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因为现在的驱动器都带有一定的指令平滑滤波器
现在的PLC基本上变频有两种办法,定时变频 和 分段变频 ,不用做到每个脉冲都去计算频率
变频或采用DMA
或采用其他方式
最好能做到4路这样的脉冲输出
请马老师分析

楼主:
"现在的PLC基本上变频有两种办法,定时变频 和 分段变频 ,不用做到每个脉冲都去计算频率"

你前面给出的公式是每个脉冲都去计算频率的呀。定时变频,这个时间间隔是多少?分段又是如何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PLC基本上变频有两种办法,定时变频 和 分段变频 ,不用做到每个脉冲都去计算频率"

你前面给出的公 ...

举个例子说明分段变频:你要发1000个脉冲出去,可以分成10 个 100个脉冲的脉冲段,每个个脉冲段都对应着一个频率,从而实现变频

我列举几个典型的PLC的参数:欧姆龙CP1H    定时变频   周期为4MS
                                         基恩士KVN60  定时变频   周期为1MS
                                         三菱FX2N       分段变频       ?        多少个脉冲为一段无法得知

楼主:
以这个为例,“基恩士KVN60  定时变频   周期为1MS”

1/ 方波最高频率 1M  最低100Hz
2/ 频率调节精度?这个你原来提出的也是做不到的
3/ 频率改变时间1ms
4/ 频率改变的计算方法?是查表还是经验公式?1ms的时间够么?

先看一路如何产生。如果一路都不行,其它免谈了。

“变频需要DMA”,这个也不明白,知道DMA是什么意思?与变频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
随便说说,附和一下马老师。老师也是为了教育好人。好多年前(大于10年)搞过8,9位显示的100M的等精度频率计。当然有参考。其中一个参考是7,8十年代设计的石英晶体测试仪器。频率源、信号处理这些都要求高。那个测试仪就是用的51片子,当然是31了。恐怕当时51片子才刚出来几年。后面我搞的是要PCI卡的频率计,cpld或FPGA,基本完成了频率测试部分设计。PCI部分没搞定,不过准备用简单的接口芯片来做应该问题不大。后来买了类似的板子用(我自己改改),再后来就没有了。。。资料包括VHDL、原理图都留存着。

网友:
不好意思,真不明白您说的1/2时钟限制问题是指什么。

Because you have no idea what an asynchronous counter is, vs. a synchronous counter. Something mentioned to you a few years back in this very thread.

They usually teach that in EE 101 classes at any decent school.

楼主:
哈哈,楼上这位“洋高手”又出来了,不想说别的,只是技术解释,希望这位高手能具体说明哪里是错误的。

1/ 首先看278楼的原话:”那时候只有标准51,1/2时钟限制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了”
    这个意思好像说(我从字面上的理解,也可能我中文水平差,理解有问题),现在的新的51没有1/2时钟限制问题了。楼上的那位,你能说明一下“标准51的1/2时钟限制问题”是指的什么?

2/ 目前的MCU中配备的计数器大部分都是同步计数器(与系统时钟同步),不是异步计数器(AVR 是配有一个异步计数器的,主要用于实时时钟)。我使用的STC51内部配有6个计数器,全部是同步计数器,所以我提供的参考方法也是建立在使用同步计数器基础之上的。

3/ 提供的参考方法是合理配置MCU内部的设备,巧妙的把在测量过程中软件本身以及进入中断处理的延误等人为造成的误差彻底消除掉,那么测量精度的本身就取决于硬件本身了。这里一个系统时钟本身的精度,这个在上面已经提到,如果要形成产品,需要使用高精度的系统时钟。第2个既是MCU本身的硬件限制。

4/ MCU本身硬件限制体现在2个方面。第1个就是输入同步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的限制。计数器可以输入的计数脉冲分成2个,一个是对内部时钟计数,一个是外部I/O输入的计数脉冲。由于计数器与系统时钟是同步的,所以MCU内部的计数器对内部计数的最高频率既是系统时钟频率。但对于外部I/O输入的脉冲计数是不能达到系统时钟怎么高的频率。由于要检测I/O口上电平的变化,而I/O工作的时钟也是与系统同步,所以I/O口输入的计数时钟频率理论值是1/2系统时钟频率。举例说,当系统时钟为24M时,计数器对I/O的计数脉冲频率最高为12M,而且必须是50%的方波。如果输入的计数脉冲不是方波,那么最短的高电平(或低电平)的宽度必须大于1/24M,这样才能保证计数本身的正确。

5 / 这个好像是1/2限制问题,但是这仅标准老51, 而是新51,以及大部分MCU的计数器都有这个限制。好像楼上这位高手2年前对此就有疑问,在这个帖子里,我贴出了AVR的器件手册的英文解释,另外一个贴出的STM32器件手册的介绍(213楼),楼上这位到没有表态了,不知道是我对,还是他对。大家可以找一下本帖内的帖子。

6/ 另外一个硬件上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门控。我的方法中采用MCU计数器的GATE门控功能(这个功能标准的老51也有)。那么它会产生误差吗?注意,这个门控是MCU内部的功能,产生门控的电平也是计数器本身硬件产生的,其实质是逻辑电路不是时序电路。当计数器计数到一个数值,该数与比较寄存器比较相等,立即将一个I/O置低输出,该输出到门控GATE,立即禁止了计数器计数脉冲的输入,这个过程不是指令控制的,是MCU内部硬件的逻辑电路产生的效果。STC的MCU标称工作在33M,我的参考方法工作在24M,在这样的条件下,硬件逻辑门的延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测量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什么1/2的问题。

7/ 本身这个是练手题,是借用测量频率来训练如何更好、更精、更有效、更合理、更巧妙的应用MCU。所以我的指标是最高测到12M(1/2 系统时钟)。当然这个12M是个极限值。我方法中用24M系统时钟硬件2分频,产生12M的方波,这个12M方波与24M同步,正好满足条件,所以可以正确的测量。如果输入另外的12M,测试可能有误差,但只要保证输入12M的是50%的方波,还是可以准确测量的。

8/  274楼的朋友贴出的帖子,在15分钟后他自己删除了,他认为这个是小儿科的题目,他本科做过,还好我在275楼记录他帖子中一段话:
    “计数器溢出重载时,考虑指令执行周期,作为固定误差消除”
     这表明他已经知道,他的中断处理中会产生误差,并采用了一定的方法去消除掉。这已经算不错的,能知道这样使用会有误差。可是现在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根本消除这个误差的产生,为什么不能学习和改进?还有什么值得你看不起别人。

9/ 299楼的朋友,你如果真的有两下,回答一下287楼朋友的问题,帮他分析一下。拿起一个败将丢弃的所谓1/2问题的武器,涂上一层腊(什么同步、异步时钟)到这里踢馆,有什么意思。即便是看不惯来踢馆的话,也要用技术说话。方法哪里不对,哪里有错,以及为什么不对。打几个英文字,说几句风凉话就表示你水平高么。面包牛奶我也喝了一年半,接触过的国外教授、技术总监、工程师多了,299这样的“洋人”还真没见过。

网友W:
引用 楼主:
以这个为例,“基恩士KVN60  定时变频   周期为1MS”

1/ 方波最高频率 1M  最低100Hz

这个频率精度   由单片机的内部时钟结构决定的。
就像你说的  1m 到下一个阶梯 步长为19.61K ,这个步长暂且不谈,先假设高细分步进伺服不会因为这个步进影响,你用普通的RISC芯片也达不到那种效果,
这里举个例子小日本的MCX414  在任何速度时可达到1/1000的速度精度(芯片内有特殊的补偿算法),使用普通芯片是达不到这个精度
所以在这里,只要改变 频率  脉冲计数 就算实现了。
加减速算法用这个公式

这个命题 最关键是处理三个问题 1、脉冲计数(一个都不能少)
                                            2、加减速(加减速必须平滑,我用以上公式,步进运行得非常好)
                                            3、运算速度(CPU还要处理其他事物,如串口不能丢包等)
使用DMA只是一个提示,我实际项目中没有使用DMA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频率精度   由单片机的内部时钟结构决定的。
就像你说的  1m 到下一个阶梯 步长为19.61K ,这个步长 ...

弱弱的问一下,您在作这个项目,不是使用普通的MCU吧?既然您知道用”普通的RISC芯片也达不到那种效果”,还要问我方案,您是让我用手枪把飞机打掉? 俺”服了“。

既然使用通用MCU根本作不到任意频率的方波输出,那么其它都免谈。这点我在开始就已经明确的提到了。

一会是分时变频,一会是分段变频,现在又回到每个脉冲都要变频,那么您在做的是那种变频? 不管哪种方式变频,就算CPU能来得及算出第n个脉冲的频率(比如预先算好放在表里直接查表),但没法产生有什么用?还是输出一个能产生的,频率最靠近计算频率的方波输出,总是要有个说法吧。

您在做的频率改变的精度是多少?1HZ?100HZ?

看您胸有成竹的口气,提及了那么多的国外产品,那么应该是有办法的。能介绍一下让我和大家学习学习吗?不过如果属于商业机密,也就不难为了。

网友:
真心从这贴学到不少东西,赞一个。
如果能用AD采样、被测频率是稳态的话,鄙人正好做过一个需求类似的项目,低成本高精度、对计算延时不敏感的频率测量
大体思路是,目标信号兵分两路:一路整成方波后进定时器测量频率的基本值(有一定误差)
另一路经过简单无源低通滤波、用AD采样后,做频域变换,计算出误差值,两者结合就能达到较高的精度
前边大家都很熟悉了,重点是后边的变换域处理。一般应用要求采样率大于2x目标频率,且目标频率就是信号频率,这对采样要求很高
但在这里由于只是计算误差,因此目标频率有误差频率的若干倍即可,例如频率误差在+/-1KHz,那么有4KHz-6HKz的采样速率便够用
按常规思路,我计量2MHz的信号,你用6KHz采样,已经混叠的爹都不认识了,还能分析出啥?
其实这里恰恰就是利用混叠,有点类似于除法计算:定时器方式得到的是整数部分,变换域算法得到的是小数部分,二者发挥各自的长处
当然,那个项目中的目标信号是正弦波,频谱比较纯净,如果是方波的话,在无源滤波上需要调校一下
另外,适当提高采样率也能够减少混叠,例如提高到60KHz,一下高出一个数量级,当然计算延时也会增大
而且,这个级别的采样率,即使没有AD,用Delta-Sigma方式等效实现应该也没啥问题
不知道是否跑题,算是给大家分享另一种思路吧。

网友(2015-08-12):
今年电子竞赛就出了频率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您在作这个项目,不是使用普通的MCU吧?既然您知道用”普通的RISC芯片也达不到那种效果” ...

这个以前我用CPLD做过,低频测周期,高频测频率,CPLD端口设置成施密特触发输入,做出来精度还是不错的,EPM240也不算贵

网友:
高手过招啊

网友:
巧了,最近做开发发现很到东西都用到频率,这是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

网友AA:
有没朋友做过类似HP53132那种,一秒出12位或者更多位数的频率计。
或者是那种测量灵敏度超高的频率计,在50M-3G范围内灵敏度达到-73dBm(0.1mV)的频率计,用于非接触式频率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激将法没用的,我犯不着为了一句“不服气可以试试”去做一个对我来说连玩的价值都没有的东西。高射 ...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stm32+epce6+tdc-gp22。目前大概能出10位/s。tdc-gp22作为interopator好像是用的45ps分辨力模式。没有自己搭模拟电路。

模拟前端只是简单的使用了74lvc1g14,fpga综合出来应该可以直接测到200M以上。

目前主要是想降低系统的噪声。参考和被测都接双槽恒温晶振,周期的stdev测出来大概在40ps左右。

下一步准备折腾模拟前端,比较器准备用ECL的,这玩意不熟。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有没朋友做过类似HP53132那种,一秒出12位或者更多位数的频率计。
或者是那种测量灵敏度超高的频率计,在50 ...

12位/s有点难度。后面那个应该不难啊。你那个diy的分频器估计都行吧

网友:
哈哈,当年应该是96,或97年全国电子设计竞赛就是这个题目,我有幸参加了一下,用洞洞板子,全数字电路,全部现场制作,没有一颗cpu,外部三极管,fet放大电路(没用到运放),加一个大大的旋转拨码开关,实现了频率计+占空比+周期显示,具体题目咋样,还真忘记了,实际测试效果还不错,准确度完完全全没问题,好像拿了省里二等!
时间太早了,没有相机,电脑也少,画图纸还是用dos下的tanggo,protel的前身,所以没留下任何纪念品!
当年有大学猜到这个题目,早就做好FPGA的板子比赛了,我们的东西跟他们比,美观性差异太大,哈哈,焊接我死去活来的。

网友:
叹!想口气看完不容易啊,看了一半想问问一定要计数加计时的方式来弄不?我想不用计数直接计时也可以完成,精度还不知道,前一些时间玩一下51测试CPU风扇里的转数。

网友AC:
补充一下,不使用特定IO口功能,随意一个IO口都可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补充一下,不使用特定IO口功能,随意一个IO口都可以测量。

呵呵 你用嘴做的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1.3        多周期法
多周期测量法是在测周法基础上演变过来的,也称为多周期同步测量法或等精度测量法。其实它的 ...

从该楼可以看出老马同志对于等精度和双等精度测频的原理,理解的不怎么样.等精度测频需要随便给一个1秒左右宽的脉冲,由FX或者FS去自己产生同步的脉宽信号!

网友:
等精度就是用被测信号去同步闸门信号。

网友:
你说的没有错!就是FX.但是也要先给出一个1S左右的脉宽信号,否则它同步谁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B:
12位/s有点难度。后面那个应该不难啊。你那个diy的分频器估计都行吧

是很难,高灵敏度的频率计和接收机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一个频谱的架构,
成本直线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从该楼可以看出老马同志对于等精度和双等精度测频的原理,理解的不怎么样.等精度测频需要随便给一个1秒左 ...

请仔细看一下原帖:3个等精度测频的要点在那个帖子的最后明确的写出了,哥们体会一下,应该是正确的。被测信号的频率用Fx表示,基准时钟信号频率Fs

“总结一下,实现多周期等精度测量的要点有:⑴要根据被测信号的频率高低选择合适测量周期个数N,使得N个周期时间长度达到(或稍微超过)1秒;⑵计数门控信号必须严格与确定的N个被测信号周期同步;⑶基准时钟信号频率满足Fs>>Fx,且精准度要高”

网友(2015-09-17):
“总结一下,实现多周期等精度测量的要点有:⑴要根据被测信号的频率高低选择合适测量周期个数N,使得N个周期时间长度达到(或稍微超过)1秒;⑵计数门控信号必须严格与确定的N个被测信号周期同步;⑶基准时钟信号频率满足Fs>>Fx,且精准度要高”
========
;⑶基准时钟信号频率满足Fs>>Fx,且精准度要高
当Fs的频率高于一定值时,就不需要满足‘Fs>>Fx’这个条件!!
例如:如果需要测量精度优于1PPM,则Fs>1MHz即可;如果需要测量精度优于0.1PPM,则Fs>10MHz即可;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