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C语言程序优化问题求教

楼主(2013-06-08):
本人刚入门430用C语言。原来一直用51汇编。对于C的编程优化问题不是很了解。特发一帖求高手指点。
1、如果有几段程序,两者有将近一般的语言是相同的,能不能把相同整合一下一块调用捏。汇编的子程序可以,直接AJMP就可以了。
2、在定义函数时,一块定义好几个变量,和分开定义变量。这两种方法占用内存是一样的吗?

楼主:
比如:unsigned int A,B,C,D,E;
和unsigned int A;unsigned int B;unsigned int C;unsigned int D;unsigned int E;
这两种表达方式,占用内存是一样的吗?

楼主:
比如两端程序:
1、void display_num(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seg;
  unsigned char page;
  for(page=0xb0;page<0xb9;page++)  //
  {
    w_com(page);
    w_com(0x10);
    w_com(0x00);
    for(seg=0;seg<128;seg++)
    { wdata(*p++); }
  }
}

楼主:
2、void 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seg;
  unsigned char page;

  for(page=0xb0;page<0xb9;page++)
  {
    w_com(page);
    w_com(0x10);
    w_com(0x00);

    for(seg=0;seg<128;seg++)
    {
      wdata(0x00);
    }
  }
}

楼主:
这样两段程序,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可以整合相同的地方,然后一块调用的吗?

楼主:
主要是考虑程序优化存储空间的问题。问题可能很入门

楼主:
坐等高手指点呵呵

网友:
2. 占用的空间是一样的
1. 4楼的代码可以写成这样:
void 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c = 0x00;
  display_num(&c);
}

楼主:
unsigned int A,B,C,D,E;
和unsigned int A;unsigned int B;unsigned int C;unsigned int D;unsigned int E;
占用内存是一样的???

楼主:
把三楼当作子程序,四楼来调用它。

楼主:
这样看,思路C和汇编基本是一直的。谢谢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