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丢EERPOM数据,帮忙看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3-06-08):
编译器IAR

EERPOM数据定义,直接定义比如:__eeprom unsigned char Flag;

丢数据发生在上电,断电的时候

网友A:
LZ是说下载过程中EEPROM丢失数据的吗?没用过这个片子,片子内部也带EEPRO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说下载过程中EEPROM丢失数据的吗?没用过这个片子,片子内部也带EEPROM的吗? ...

上面说了,是在工作中,不知道是在通电瞬间丢了,还是断电瞬间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说了,是在工作中,不知道是在通电瞬间丢了,还是断电瞬间丢了

我在工业项目上用过AVR内部EEPROM。很稳定的。
BODEN要使能。程序不要一开始就操作EEPROM。操作EEPROM的时候最好关闭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说了,是在工作中,不知道是在通电瞬间丢了,还是断电瞬间丢了

片内的应该不丢吧。我用过片外的发生过丢失。好像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B:
一直用内部EE,很稳定。BOD要开,首字节要预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内部EE,很稳定。BOD要开,首字节要预留。

请问一下 为什么首字节要预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为什么首字节要预留

据说是早期版本的BUG。DATASHEET上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是早期版本的BUG。DATASHEET上有说明。

哦 谢谢

网友:
说下你的环境,控制什么负载?可否有感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