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fatfs文件系统实现了SD卡追加内容,但是txt显示...

楼主(2013-06-08):
在fatfs文件系统下,实现SD卡的读取追加内容,实现方法是:读取文件、偏移指针、填写内容。追加内容时需要利用f_sleek函数将指针移到文本尾部,再写问容,具体实现main函数的功能是两个按键来控制添加不同的内容,按键1按下时添加 BYTE sample_buffer[] = "2710,2712,2711,2715,1234,2134,4567,7890 \r\n";按键2按下时添加 BYTE sample_buffer1[] = "1,2,3,4,5,6,7,8,9,0 \r\n";
printf 调试用,
问题是:保存到txt文件中的数据不规则,应该是每一行数据都是靠左边对齐才对,实际是如附件图片所示。

程序:

while (1)
  {
       if( Key_Scan(GPIOE,GPIO_Pin_5) == KEY_ON)//按键1按下时添加 sample_buffer中内容
       {
            printf( "\r\n KEY1 PE5  \n" );//串口输出调试信息
             /* 将采样数据的数据写到文件中 先打开,打开成功后再追加文本*/
            res = f_open(&fdst,"0:/Demo.TXT", FA_WRITE);//打开文本,while之前已经        f_mount(0,&fs);

          if( res == FR_OK)
          {
            printf( "\r\n SD has opened  \n" );
             /* Move to end of the file to append data */
                  res = f_lseek(&fdst, f_size(&fdst));
                res = f_write(&fdst, sample_buffer, sizeof(sample_buffer), &bw);
                 f_close(&fdst);
             printf( "\r\n sample_buffer \n" );
          }
       }
          if( Key_Scan(GPIOE,GPIO_Pin_6) == KEY_ON) //按键2按下时添加 sample_buffer1中内容
       {
            printf( "\r\n KEY2 PE6  \n" );
             /* 将采样数据的数据写到文件中 */
            res = f_open(&fdst,"0:/Demo.TXT", FA_WRITE);

          if( res == FR_OK)
          {
             printf( "\r\n SD has opened  \n" );
             /* Move to end of the file to append data */
                  res = f_lseek(&fdst, f_size(&fdst));
                res = f_write(&fdst, sample_buffer1, sizeof(sample_buffer), &bw);
                 f_close(&fdst);
             printf( "\r\n sample_buffer1 \n" );
          }
       }
  }

试验结果:txt文本内容
实际显示内容对齐方式是:

感谢您选用 野火STM32开发板 !^_^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2710,2712,2711,2715,1234,2134,4567,7890
2710,2712,2711,2715,1234,2134,4567,7890
2710,2712,2711,2715,1234,2134,4567,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理论或是理想中的显示内容对齐方式是:

感谢您选用 野火STM32开发板 !^_^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2710,2712,2711,2715,1234,2134,4567,7890
2710,2712,2711,2715,1234,2134,4567,7890
2710,2712,2711,2715,1234,2134,4567,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网友:
\r 和 \n 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只用\n试试

楼主:
不使用\r\n; 使用\n; 使用\r\n 三种方式都不行,请查看附件,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由于第二个写操作有误,取数组大小时的名称用错,用成了另一个数组,应是:  res = f_write(&fdst, sample_buffer1, sizeof(sample_buffer1), &bw);
所以以上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4-08-08):
为何,我用你这个程序就不能换行呢?能否把代码上传

网友(2014-09-28):
刚刚好用到,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4-10-28):
学习这种方法了 马上去试试

网友:
此帖要收下来,刚好要用到。

网友(2015-01-10):
我也实验一下

网友(2017-07-14):
源程序能否上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