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L6470 使用疑问?

楼主(2013-06-08):
公司的产品需要使用步进电机.. PCB板上有四个步进电机,转速范围 0~105 rpm/min ,使用场合在医院!

步进电机型号为:森创56BYG250C  步距角1.8  相电阻1.2ohm  相电感 4.0mH  保持转矩 1.04N.m
第一方案:使用THB6064AH,电机带负载,当转速达到 85 rpm/min 以上时电机有高频啸叫声,改变电流衰减方式也无法避免,测得0~105 rpm/min范围内 噪音大于60db

现在改用第二方案 选用ST 的L6470

根据电机参数设置 L6470 内部寄存器,细分设为128细分,相电流设置调到最大。

问题一:在0~105 rpm/min范围内,电机出口加点压力电机泵头就卡死,改变相电流感觉力矩没有多大变化?..同一个步进电机在THB6064AH驱动时,力矩满足要求。
问题二:让电机以某个速度转到时,FLAG一直输出低电平..   手册上说 FLAG是状态标志位,当运行中有错误发生,比如像失步等,引脚会被强制拉低?难道有失步..

attach://117466.pdf
attach://117465.pdf

网友:
第二个问题,FLAG变红的原因有几个。但是变红了还在转,好像不是正常状态。

网友(2013-11-07):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7-08-11):
才看到楼主的帖子,现在我正在弄6470,也遇到您同样的问题,不知您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