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屏幕上下部分显示不一样的现象

楼主(2013-06-08):
我用的一款国产示波器,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很标准的正弦信号,接到数字示波器上显示,测量菜单上可以分别标出正弦波上半部的幅值和下半部的幅值。当信号在屏幕上下移动时,这正弦波的上下半部的测量的幅值会发生变化(当然这是信号不是满屏的情况下),我一直弄不懂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
      曾一度认为这可能是国产机的毛病,可就在前天参加泰克举办的创新论坛上发现泰克的示波器也是一样,当场问了他们的“专家”,回答的模糊不清,说了些似乎只有近乎满屏才可准确之类的话叫人不能信服,当4通道同时显示的时候每个波形怎么能满屏?。。。。
      所以还是拿到本论坛上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我觉得LZ是在挑刺吧,自己不会用示波器,找示波器的毛病。

网友B:
4通道明显是可以满屏的!你自己不会调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LZ是在挑刺吧,自己不会用示波器,找示波器的毛病。

泰克的人回答的也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似乎只是侧重销售的!提到本论坛,是要请明白人执教的!说出自己的疑虑,没有其他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4通道明显是可以满屏的!你自己不会调罢了!

同时显示4通道的情况,不会都挤在一堆去看波形吧?

网友:
这个不是示波器的问题,使用方法不对

网友C:
拍片说明把,没理解你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片说明把,没理解你的描述

好的!不过是手机拍的,效果不好。

楼主:
最下的照片是重复了。在中间的那张,上下半幅值(绝对值)一样,而在第一张和第三张就不一样了!以前一直困惑不解,现在看泰克也是如此,问他们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來!

网友D:
钻牛角尖了吧。总得给点误差允许吧。

不同显示坐标下,施加的偏置电压不同吧。

网友C:
你说的我想可能算ADC线性度问题,接近上端或下端会有弯曲,你这示波器型号与我两年前买的一样呀,只是我的借给别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我想可能算ADC线性度问题,接近上端或下端会有弯曲,你这示波器型号与我两年前买的一样呀,只是我的 ...

将波形从中间向上下移动时,半幅值显示就会开始变化,越到边缘越厉害,我们也觉得整个屏上下不符合线性规律。在6日的会上使用泰克DPO2014也是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牛角尖了吧。总得给点误差允许吧。

不同显示坐标下,施加的偏置电压不同吧。 ...

因为测的是位移信号,总是2个或多个波形做比较,并非挑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测的是位移信号,总是2个或多个波形做比较,并非挑剔!!

请问一下楼主,谈谈你的这个示波器使用感觉怎么样啊?也想入个这个型号的示波器

网友:
我的国产鼎阳示波器也有你所描述的问题,同一个波形在上半屏时与下移至下半屏时幅度不一样了而且还挺明显的。发邮件问了厂家,时隔半年多了到现在也没有回复。

网友C:
刚刚在家试了下安捷伦MSO6054,测量自带脉冲,幅度1V档,波形在中部显示峰峰2.69 移到上下边沿,显示2.63,有点变动。我自己的三汇因为借出,不在家不好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谈谈你的这个示波器使用感觉怎么样啊?也想入个这个型号的示波器 ...

这个机子用了两年多了,还算稳定,没出现什么故障,但我们只是用来测一些低频信号,很多功能还没有怎么用过。当初买这台机子就是看中了大屏和无风扇,对带宽等其它指标没有什么要求,很多功能还都没用过,其他的数字机也还没正经使用过,没有它们之间对比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在家试了下安捷伦MSO6054,测量自带脉冲,幅度1V档,波形在中部显示峰峰2.69 移到上下边沿,显示2.63, ...

呵!你的机器标价US$ 20,453!..................
看来都是如此,只好都挤在屏幕中间观察波形了,否则的话还真容易出错!

楼主:
又在普源DS2072上发现此现象,不过变化值是单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在普源DS2072上发现此现象,不过变化值是单向的!

何谓单向?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何谓单向?有图片吗?

是在普源经销商那里查看的没有拍照片,这台机子的波形不管上下移动,半幅值的显示值都会向一个方向变化,不像以上的机子大都是向随上下会朝各自方向变化(恕表达可能不确切,参见上面的照片所示)。只是上述见到的品牌机型存在这些现象,还是一概的都有,或者有相同或不同的规律,那就不得而知了!还望有数字示波器的网友们一起来测查测查!

楼主(2013-07-16):
在另一论坛也发现类似的问题!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173
其中二楼先生说出的原理还是耐人寻味的!

网友:
牛角牛角钻钻钻

网友:
四通道用的人多吗,求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