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MIF S50/70 读卡RF13.56MHZ大天线读卡面积

楼主(2013-06-08):
浅谈MIF S50/70 读卡RF13.56MHZ大天线读卡面积
手工用2.0漆包线手工开始搞还读不到卡,但很近1CM  天线面积33CM*37CM,标准卡可以读1CM距离,异形还没有调得通,烦死了
第二次手工做一个23CM*28CM,读标准卡可以10-12CM距离,但是读异形卡还读不到,要读到必需要加放大才能读到7CM左右,
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经验做13.56MHZ放大功率,要可靠的分立电路,我现在试过的效果果不太行,

楼主:
现在用PC或单机读写数据稳定,就为了异形卡还努力一点才行,我自个先顶一下,,呵呵

网友(2013-08-21):
楼主很牛啊,做了个这么大的天线。但需要多大的电流才可以啊?

网友:
我擦,这么大天线,记得以前做到10cm天线很小的7×12差不多,但是得针对卡调。现在国内的卡很烂,一家一个匹配。

网友(2016-06-27):
碉堡了,巨大的天线啊

楼主:
调得,就是费点心思,呵呵,一般不要做太大,功率损耗也很大

楼主(2016-08-14):
引用 楼主:
调得,就是费点心思,呵呵,一般不要做太大,功率损耗也很大

天线阴抗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