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IO口输出总会有高低不确定电平

楼主(2013-06-08):
新手学习1114 根据网络上的教程 在KEIL环境下编程 程序只是简单的LED常亮常灭 但是却出现一个高不高低不低的电平循环出现 求指教。
#include "LPC11XX.H"
void delay_ms(int a)
{
int i;
while(--a!=0)
{
for(i=0;i<5500;i++);
}
}
void SysCLK_config(void)
{
int i;
LPC_SYSCON->PDRUNCFG    &= ~(1<<5);
LPC_SYSCON->SYSOSCCTRL   = 0x00000000;
for (i=0;i<200;i++);
LPC_SYSCON->SYSPLLCLKSEL = 0x00000001;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0x01;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0x00;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0x01;
while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0x01));
LPC_SYSCON->SYSPLLCTRL   = 0x00000023;
LPC_SYSCON->PDRUNCFG    &= ~(1<<7);
while (!(LPC_SYSCON->SYSPLLSTAT & 0x01));
LPC_SYSCON->MAINCLKSEL   = 0x00000003;
LPC_SYSCON->MAINCLKUEN   = 0x01;
LPC_SYSCON->MAINCLKUEN   = 0x00;
LPC_SYSCON->MAINCLKUEN   = 0x01;
while (!(LPC_SYSCON->MAINCLKUEN & 0x01));
LPC_SYSCON->SYSAHBCLKDIV = 0x01;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1<<6);
}
main()
{
SysCLK_config();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1<<6);
LPC_GPIO3->DIR |=(1<<0);
LPC_GPIO3->DIR |=(1<<2);
while(1)
{
LPC_GPIO3->DATA |=(1<<0);
LPC_GPIO3->DATA |=(1<<2);
delay_ms(1000);

}
}

程序写的是3.0  3.2口常亮 但是会有个循环拉低 求指教。

网友:
我遇到过默认电平不一样的情况,以前烧好程序后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此时电平默认是高电平,现在程序烧好后,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后默认电平是低电平,不知道怎搞的?

网友:
调解延时时间有亮度没有变化,应该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