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堵转后反转,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2013-06-08):
最近小弟在研究步进电机的控制,目前采用的是A3992这个控制芯片,可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电机在堵转后就开始反转,

这可怎么控制啊?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A:
电机磁性好吗?这个芯片不知道有细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磁性好吗?这个芯片不知道有细分吗

这个芯片是可以64细分的,但是我没有做细分,因为对精度几乎没有要求。

网友B:
正转跟反转的 相序都不一样的,怎么会堵住就能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可以64细分的,但是我没有做细分,因为对精度几乎没有要求。

做做细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转跟反转的 相序都不一样的,怎么会堵住就能改变?

我用的一个数组,正向取就是正转,反向取就是反转,可现在问题是,我只是让它正转,我也很疑惑,不给反向的数组,它怎么会反转呢,而且还是持续的,如果再次堵转,旋转方向会再次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做细分试试?

嗯,我来试验下,不过我不想做细分,因为对速度有要求,而且我发现我把驱动频率调到600Hz以上的时候,电机就反映不过来了,也就是不转了,只是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来试验下,不过我不想做细分,因为对速度有要求,而且我发现我把驱动频率调到600Hz以上的时候,电 ...

步进电机低速到高速要有个渐进过程,如果直接给固定频率,转速过高就堵转了

网友C:
因为堵转,电机内部的磁场及转子已经不受规律性控制,所以会反转.
--------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低速到高速要有个渐进过程,如果直接给固定频率,转速过高就堵转了 ...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做个加速的程序,实际上电机是能够接受600Hz以上的频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堵转,电机内部的磁场及转子已经不受规律性控制,所以会反转.
--------无解 ...

我对于堵转的理解就是不再继续转动了, 按照您说的,如果内部磁场已经不受控制,那么为什么堵转后的反转也相当的规律呢... 感觉就是正转磁场变长反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做个加速的程序,实际上电机是能够接受600Hz以上的频率的吗? ...

具体最高转速还要看你的驱动器和电机如何,不过如果驱动和电机一定下,通过加速阶段能上到比直接给频率要高的转速,mach3都是有加减速的你听声音就能感觉出来

网友D:
不觉得奇怪呀,两相的,NSNS交替的,堵转后中间差一个的话就是SNSN了呀。超过两相就不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觉得奇怪呀,两相的,NSNS交替的,堵转后中间差一个的话就是SNSN了呀。超过两相就不会了吧。 ...

对的,和同步电机一样,要改进就要从细分和驱动or电机上着手

网友:
首先确保接线牢固可靠,其次是分析一下板的设计和检查焊接。程序的问题只有你自己检查

堵转,会产生震动和反向电压,这样就会诱发一些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线路接触不好,有一个绕组没电流,缺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于堵转的理解就是不再继续转动了, 按照您说的,如果内部磁场已经不受控制,那么为什么堵转后的反转 ...

反转的速度,与你输入的频率没有关系吧!

楼主(2013-08-01):
不好意思,经过多次试验,确实是因为缺相导致的,目前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2015-08-20):
楼主 是如何解决的啊?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