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阻、三极管那些普通元件做一个电池防过放电路

楼主(2013-06-08):
就是4.8V镍氢电池,为了防止过放,让它4V以下时停止供电的电路,用普通元件如何搭建?
各位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保护板的成本也不高吧

网友B:
干嘛不用保护IC呢,又便宜有稳定。分立元器件总会有些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的成本也不高吧

想了一下还是用个低电压检测IC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用保护IC呢,又便宜有稳定。分立元器件总会有些误差

还是用IC算了,更加节省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用IC算了,更加节省空间

是的,一般都保护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