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MOS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3-06-08):
请各位朋友帮下忙。小弟现在要选择一款合适的mos驱动芯片但又不知道要如何选择,还请各位支支招。
具体来说,就是驱动IRFP4468PbF用什么驱动芯片比较好?IR2184?IR21844?或者是其他的。。。还麻烦各位说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A:
没电路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路不好说

再详细点儿的话就是通过stm32输出PWM波经过一系列的处理进入2184然后用2184来驱动4468这个管子。实验中感觉他们有点儿不匹配,经常出现2184被烧的情况。还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2184被烧得呢,以及如何选择一种合适的mos驱动芯片?附上2184和mos的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详细点儿的话就是通过stm32输出PWM波经过一系列的处理进入2184然后用2184来驱动4468这个管子。实验中感 ...

2184的电路满世界都是,你贴不贴出来都知道,主要和你的设计有关,而不是说芯片的问题

网友:
2184没问题的,怀疑一下你的程序吧,先不要接负载,看看输出信号再说

网友(2014-03-03):
频率是不是太高了超出芯片的工作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