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仿真没问题,但下到mega128无法正常工作?硬件电路正常

楼主(2013-06-08):
新做了一个板子,mega128的片子,写了很简单的测试程序,就是一个定时器CTC中断,在中断里面:1.翻转LED,2.串口发数据,仿真的没问题,但烧的板子里就不工作了,板子的LED和串口单独测试是正常的,,结果放一块就不工作了,很恼火,还有程序有时稍微修改一下也会不工作,比如串口的波特率设置时改成由函数传入参数时就不正常了,无比郁闷,会不会是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用mega128遇到过一个类似的现象,芯片是新的,但是被我从一块板拆到另一块板,没用风枪,用烙铁热了很久,估计热坏了
程序只能写在main函数里,不能单独写个函数,一写就不正常,连灯都不闪

网友A:
M103熔丝改了吗?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03熔丝改了吗?可能是这个原因

M103熔丝位勾掉之后果然好了,一切正常了,,泪流满面呐~~~~~~~

网友:
这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