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擦除的代码

楼主(2013-06-09):
/****************************************************************************
*
*名    称:BlockErase
*
*功    能:扇区擦除函数
*
*入口参数:Uint16        BlockNum
*
*出口参数:Uint16
*
****************************************************************************/

Uint16        BlockErase(Uint16        BlockNum)
{
        Uint16        i,Data;
        Uint32        TimeOut;

        *(FlashStart + 0x5555) = 0xAA;
        *(FlashStart + 0x2AAA) = 0x55;
        *(FlashStart + 0x5555) = 0x80;
        *(FlashStart + 0x5555) = 0xAA;
        *(FlashStart + 0x2AAA) = 0x55;
        *(FlashStart + BlockSize * BlockNum + 1) = 0x50;
        i = 0;
        TimeOut = 0;

        while(i<5)
        {
                Data = *(FlashStart +  BlockSize * (BlockNum +1));
                if(Data == 0xFFFF)
                {
                   i++;
                }
                else
                {
                   i=0;
                }
                if ( ++TimeOut>0x1000000)
                {
                   return (TimeOutErr);
                }
         }

         for(i=0;i<SectorSize;i++)
         {
                 Data = *(FlashStart + BlockSize * BlockNum +i);

                 if (Data !=0xFFFF)
                 {
                     return (EraseErr);
                 }
         }

         return  (EraseOK);

}

这一段flash擦除的代码怎么理解呢?哪位朋友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
给你解释什么?
是字母数字不认识还是语法不懂?
如果都不是那就是逻辑的问题,人家芯片都是这样设计的你要什么解释?好好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