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超低功耗的mcu

楼主(2013-06-09):
有一款产品打算做成电池供电,一般是隔几秒工作一次。平常处在睡眠阶段,不知道现在信价比好点的低功耗是哪些,16K的flash就够用了。价位希望在8块钱以下。听说现在飞思卡尔有比430还低的功耗?

网友:
别听说了 430的还是低些 人家的血统低

网友:
stm8l101不错,功能强大,价格3块左右

网友:
MSP430
PIC24F
Nano100
STM8L

网友:
最好有具体的要求,有空好帮你看看!
因为一直做低功耗方面的东西。
给楼主大致推荐一下!
要性能牛B一点的 ,EFM32.
性价比比较高的,PIC16LF19xx,这个是8位低功耗的,上量的价格很好!

个人觉得飞思卡尔那个KL系列的刚刚出来不是太好买!勘误什么的也不是太全面。
430不太好评价,周围几家做表的几年前就改用日系方案了!

HOLTEK的也不错,单片机结构和PIC很像!即使小批量价格比较低

楼主:
就简单的地磁检测和控制一个470M的发射模块,平常就是5秒左右检测一次,有检测到信号就发射,没有就关机,

网友:
430没有之一,如果有的话,就是pic的低功耗系列啦。

网友:
这样的功能比较少,管脚也不多,模拟外设估计没有使用太多。
量不是太大的话,可以考虑PIC的产品!

网友:
个人感觉430超低功耗是做的最好的,用起来很方便,但是价格上是有那么一点小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简单的地磁检测和控制一个470M的发射模块,平常就是5秒左右检测一次,有检测到信号就发射,没有就关机, ...

其实单片机功耗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无线发射的功耗起码大一个数量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简单的地磁检测和控制一个470M的发射模块,平常就是5秒左右检测一次,有检测到信号就发射,没有就关机, ...

就算没车,还是得通讯。因为死机和车辆没变化是一样的。。。。。。

地磁的话,cc430是最好的选择,没有之一。。。。

网友:
430,没有之一
430功耗低,低功耗操作简单,架构决定了的
测试过efm32,比430高一些,当然性能比430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简单的地磁检测和控制一个470M的发射模块,平常就是5秒左右检测一次,有检测到信号就发射,没有就关机, ...

没猜错的话,lz用来做车辆检测吧

网友:
STM8L性价比更高些

网友:
EFM32--Energy Micro
MSP430--TI
STM8L--ST

网友B:
stm8l和ATMEAG88PA比较起来除了价格,有别的性能优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8l和ATMEAG88PA比较起来除了价格,有别的性能优势吗?

除了价格优势,别的没有,呵呵,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430,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很有可能还是
低功耗王中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价格优势,别的没有,呵呵,我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量不大,价格不是主要考虑的。可靠性和熟悉程度到时挺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没车,还是得通讯。因为死机和车辆没变化是一样的。。。。。。

地磁的话,cc430是最好的选择,没有 ...

都是隔一段时间发射,又不是时时发送。cc430多少价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隔一段时间发射,又不是时时发送。cc430多少价位?

CC430F5137 样片价位2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简单的地磁检测和控制一个470M的发射模块,平常就是5秒左右检测一次,有检测到信号就发射,没有就关机, ...

c8051f930也可以考虑!

网友:
主要是尽可能降低工作频率!

网友(2013-11-06):
可以到这里看看 www.chipsea.com

网友:
要超低功耗的mcu + RF
可考虑使用ZigBee

网友D(2013-12-24):
我目前在用低功耗芯片开发水表,以前用的430,但是总工还是嫌弃430功耗高,公司就采用日本爱普生的精工芯片,型号是S1C17M系列,好像功耗比430还低,运行功耗可以降到 5 uA上下(不通信情况下,平时休眠),楼主可以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单片机功耗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无线发射的功耗起码大一个数量级。

赞同,在普通的也可以达到几个微安。没必要考虑CPU,多考虑外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在用低功耗芯片开发水表,以前用的430,但是总工还是嫌弃430功耗高,公司就采用日本爱普生的精工芯片 ...

这么牛X,系统时钟多少?

网友:
主要采用的系统时钟OSC1 32.768 khz,该系列芯片有好几个时钟源,内部时钟IOSC最高16Mhz,内部时钟是动态自动调整,由于我们采用的芯片多了一个磁阻传感器,造成功耗高点,加上磁阻传感器,IOSC 20uA,OSC1 10uA上下,如果把液晶显示关掉,磁阻去掉,待机功耗3uA,运行功耗5uA(去掉磁阻传感器),程序有任务就执行,没任务就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
C8051F981.5块钱

网友:
S1C17M功耗

网友:
430的待机功耗1uA左右,有人说能700nA。

楼主:
这芯片多少钱?

网友:
好像是十几块,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公司跟爱普生合作的,我只负责软件开发,而且真是服务到家了,寄存器什么都设置好了,就等开发应用软件。我感觉这款芯片不错,具体情况你可咨询上海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这是爱普生今年推出的芯片,爱普生的精工芯片好像专门用在手表里的,功耗控制的特别好。

网友:
A.      楼主没要给出功耗的要求

B.     16K的flash 太奢侈了

网友:
430的低功耗比较好用,性价比也比较高,我一个无线的代液晶显示的控制器项目,待机功耗可以控制在10--20uA左右。

楼主:
我整体待机功耗是3ua不到,不过一工作起来电流比较大,低功耗还是看整体外设的设计

网友:
没怎么听说过,始终觉得MSP430是最低功耗的,Value line(超值系列)还是挺便宜的,有兴趣可以去TI的官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