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_MSP430选型、开发工具及资料应用

楼主(2013-06-09):
如有描述错误,欢迎网友们批评指正,后续更新

很多人刚接触MSP430,但是发现型号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一款。今天分享下MSP430的分类。430型号众多,可分为下图所示的7个系列。

同一系列的不同型号的RAM大小、Flash空间、IO口等不相同,但外设模块基本一致。

具体可参见选型手册http://www.ti.com.cn/cn/lit/sg/zhcb003g/zhcb003g.pdf
选型手册中包含更多的信息,如低功耗模式、DEMO板介绍、还有各具体型号的选型表格等等。

不同型号的系列在外设模块的选择上有较大的不同。但是同样功能的外设模块,在使用方法上是一样。如F5xx带ADC10,F1xx也带ADC10,但外设模块ADC10的使用方法上是一样的。

MSP430的部分封装如下:

对于MSP430来说,开发工具比较常见的有CCS和IAR。
CCS可以到TI的官网上下载,有两种安装方式:在线安装和离线安装。CCS离线安装包较大,约1.2G(包含MSP430、ARM、DSP、OMAP等TI全系列处理器,一个压缩包需下载),但是安装时可以选择安装(安装所有组件需要约3G多空间);
IAR For MSP430可以到IAR的官网上下载,几百M的大小。
两种软件都有免费试用版   更多的工具链接可以查看如下链接:
http://www.ti.com.cn/lsds/ti_zh/microcontroller/16-bit_msp430/tools_software.page

MSP430的技术资料主要有:

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        User’s Guides ——用户指南,每个系列会有一个对应的手册。里边详细讲解了各外设模块的结构框图及寄存器配置等;
        Datasheets——各型号具体的电气性能等参数;
        Code Example——代码范例,各功能模块的使用配置范例。写代码时可以基于这些基本模块上进行添加修改。
        Application Reports——应用手册,一些应用案例分享。

如果使用的是CCS集成开发环境,已经把这些功能都集成到430ware组件中,可以方便的选择使用。

本帖子内容已转为pdf:
----
修改原因: pdf文件上传失败,重新更新.

网友:
不错,期待后续更新。

网友:
有心人,谢谢了!

网友A:
基本上,如果用5X的芯片,如果不是对低功耗有特殊要求,远不及用cotex核的arm来得实在。而且,很多4305X的,国内基本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如果用5X的芯片,如果不是对低功耗有特殊要求,远不及用cotex核的arm来得实在。而且,很多4305X的 ...

如果几片的话,可以申请样片~  别BS我哈

当然,也可以上万能的淘宝啊

公司用的话,可以找代理商购买,或者电商(经常收到相关的广告了)

网友:
www.deyisupport.com 根本没什么热度,英文好的话,还是上国外的E2E社区

网友:
总结的很全

楼主:
---补充一个MSP430型号的命名规则,图片来源: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w/faq/457.msp430.aspx

网友:
还有TI E2E在线发帖回复帮助,里面的强手很吓人。

网友B:
没用过,听过430很贵,
430全系列都可以用串口下载吗?430的中文资料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听过430很贵,
430全系列都可以用串口下载吗?430的中文资料多吗?

1. 通过JTAG下载,可以自己制作JTAG下载器(网上有并口下载器制作电路图);

2. 串口下载(不是所有型号)

3.通过应用程序更新在线升级程序,430上先运行程序,然后通过程序把要更新的数据写到Flash里。
  从这个角度上说,只要是接口传输就可以了。

中文资料的话,论坛上有挺多的。 而且相关的教材书籍也很多。
个人建议还是看英文手册比较好,多看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B:
现在主要用笔记本了,笔记本已经没有并口了,感觉挺麻烦的;串口还可以用U转串的线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要用笔记本了,笔记本已经没有并口了,感觉挺麻烦的;串口还可以用U转串的线实现。 ...

USB下载仿真器, 300来块钱吧

或者申请launchPad单板,上面自带仿真器的,也可以给其它芯片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下载仿真器, 300来块钱吧

或者申请launchPad单板,上面自带仿真器的,也可以给其它芯片下载。 ...

挺贵的
申请launchPad单板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下载仿真器, 300来块钱吧

或者申请launchPad单板,上面自带仿真器的,也可以给其它芯片下载。 ...

launchPad在官网还是在淘宝买好?LaunchPad支持所有的430单片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