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71 SPI 送命令后无反应?时序错了?

楼主(2013-06-09):
请教有碰过ADS787X 或对SPI了解的朋友
ADS7871用C8051F320 硬件SPI驱动,目前尝试看ADS7871通讯是否正常,故送比较简单的开启Vref2.5V 命令,目前用示波器抓SPI时序如图,初步看和datasheet并没发现有出入,但ads7871收命令后始终无任何反应(VREF无输出电压)。

硬件配置为:
RISE/FALL 设置为高(SCK上升沿)
OSC enable 设置为高
VREF 和BUFIN 短路

请专家把把脉,已经更换过ADS7871芯片及检查过layout 及焊接。

网友:
楼主ADS7871供电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USB 供电,4.8V的样子

楼主:
搞定了,
芯片在Power On时会reset内部寄存器,此时所有默认设置为0.
SPI接口初始配置,LSB设计设置为0,会从MSB位开始发,但实际我是按datasheet 时序图来,从LSB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芯片在Power On时会reset内部寄存器,此时所有默认设置为0.
SPI接口初始配置,LSB设计设置为0, ...

赞一个!

有的人遇到了问题就求助求助求助。。。解决了丫的就不吭声了,更不说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