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考不进程序,单片机是正常的,求原因?

楼主(2013-06-09):
单片机串口突然考不进程序了,但是之前考进的程序运行正常,串口芯片max232也是好的,电压供电5V也稳定,调小波特率也不管用,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急死了,单片机型号是STC12c5410AD

网友A:
1,线没接好
2,端口没选对
3,单片机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线没接好
2,端口没选对
3,单片机坏了

+1!这三种情况我遇到过前两种。

网友:
接线太长,端口有灰尘

网友:
找个示波器测下波形来得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三种情况我遇到过前两种。

这三个原因都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原因都不是

你就一个单片机吗?换个单片机试试。
单片机的引脚坏了,程序还是可以运行。

网友:
1.0,1.1接地试试看……

网友:
usb转出来的串口?

重启电脑

网友:
晶振  P10  P11,复位脚复用

网友:
将单片机的引脚用纸巾擦一下

网友:
看下RD和TD线是否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