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t8f08a,TIME1工作在CTC模式下,二次启动定时器异常

楼主(2013-06-09):
我现在的故障现象是:
8MHz晶振,用于产生125KHz,Time1设置如下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 //setup
TCNT1L = 0x0;
OCR1AH = 0x00;
OCR1AL = 0x1F;
OCR1BH = 0x00;
OCR1BL = 0x1F;
ICR1H  = 0x00;
ICR1L  = 0x1F;
TCCR1A = 0x50;
TCCR1B = 0x09; //start Timer
}

T1启动后,OC1A,OC1B能正常输出我要的125KHz信号,我中途随机停止T1
TCCR1B = 0;
再次启动定时器时,之前停止T1的时候,TCNT的值不确定,需要对定时器的计数器进行清除
TCNT1H=0;
TCNT1L=0;
TCCR1B = 0x09; //start Timer

这时发现,OC1A,OC1B就不能输出波形了
如果不修改TCNT的值,直接启动定时器就没这问题

楼主:
Mega48下,类似的功能代码,修改TCNT1的值,定时器都是没问题的,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A(2013-07-23):
试了一下你的程序 完全没问题的。 你相应的端口设为输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你的程序 完全没问题的。 你相应的端口设为输出了么?

端口在程序的开始肯定是设置为输出了,关闭定时器,我没有改变端口的模式,按道理重新开启定时器就可以延续之前的输出模式

难不成关闭后,要重新配置端口? 不知道你的测试,是否在关闭后有重新配置端口? 我也自己测试下重新配置端口看是否有效果

你是否测试过重新:TCNT1H=0;TCNT1L=0;清空计数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口在程序的开始肯定是设置为输出了,关闭定时器,我没有改变端口的模式,按道理重新开启定时器就可以延 ...

我就在一开始设置的端口  后面就没变过  下面是我的程序  就是照你的程序写的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 //setup
        TCNT1L = 0x0;
        OCR1AH = 0x00;
        OCR1AL = 0x1F;
        OCR1BH = 0x00;
        OCR1BL = 0x1F;
        ICR1H  = 0x00;
        ICR1L  = 0x1F;
        TCCR1A = 0x50;
        TCCR1B = 0x09; //start Timer
        DDRD |= 0x30;
}

int main(void)
{
       timer1_init();
       while(1)
                {
                        Delay_ms(300);
                        TCCR1B = 0;
                        Delay_ms(300);

                        TCNT1H = 0;
                        TCNT1L = 0;
                        TCCR1B = 0x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