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采用MODBUS RTU方式通讯 CRC校验提醒

楼主(2013-06-09):
最近做一个项目,自已做了块工控板采用MODBUS RTU跟深圳显控触摸屏通讯,一直找不到连接不上的原因,后来采用MODBUS调试串口软件监示屏发出的数据,发现CRC校验方式高低位刚好相反,举例说明:
01 05 00 00 FF 00这条指令
显控:               01 05 00 00 FF 00 8C 3A    CRC校检码是: 8C 3A
两种串口软件:  01 05 00 00 FF 00 3A  8C   CRC校检码是: 3A 8C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是自己写的CRC16吗?最后忘记调换顺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写的CRC16吗?最后忘记调换顺序了

应该是了,标准modbus crc貌似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的哦

楼主:
谢谢楼上,看来还得找资料研究下,下面两个资料出来两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