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MK60引脚封装尺寸在哪里找到

楼主(2013-06-09):
我看了一下datasheet发现里面没引脚封装信息,哪位大侠知道麻烦说一声

网友:
我也是,用了一个芯片,手册里头竟然没有封装信息

网友(2013-11-07):
datasheet里的确没有封装尺寸,你可以去飞思卡尔官网上查询。
因为不清楚你需要哪个封装,所以你就参考下图点击后看下封装尺寸吧。

网友:
datasheet里面的确没有。

网友:
freescale datasheet pin脚后面有一段字母,复制到官网后搜索出pdf文件~

网友(2015-02-24):
datasheet没有啊?这datashee写的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