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激光产品的电路图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3-06-09):
请问各位大侠,该电路图是什么功能?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9619a6dad15abe23482f4d9e.html
像这篇文章里的条形码扫描电路

网友:
哇,感觉有点复杂,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9619a6dad15abe23482f4d9e.html
像这篇文章里的条形码扫描电路 ...

好像没有看到对激光管的反馈控制,你以前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看到对激光管的反馈控制,你以前用过吗?

貌似VCSEL旁边的PD就是反馈,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VCSEL旁边的PD就是反馈,没用过

PD是对VCSEL的光功率监测的,实际控制是需要对VCSEL激光管的驱动控制,因此我还是不懂该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PD是对VCSEL的光功率监测的,实际控制是需要对VCSEL激光管的驱动控制,因此我还是不懂该电路。 ...

虽然我不了解这个激光器的结构,但是从电路上推测:PD不只是能反映发射光的强度,也能反映反射光的强度。
作个假设:光源发出光线,经物体反射一部分光回到光源处,再次由光源处反射,是不是可以等效于光源发出的光变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了解这个激光器的结构,但是从电路上推测:PD不只是能反映发射光的强度,也能反映反射光的强度。 ...

嗯,你推测的很准确。
我想应该是这样吧。你能告诉我这两个三极管的作用吗?PD输出信号应该是电流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推测的很准确。
我想应该是这样吧。你能告诉我这两个三极管的作用吗?PD输出信号应该是电流信号。

N2用于恒流,使得VCSEL、PD的电流约为0.7V/R17,
PD受光强的影响产生电压变化,使得N2的C极电压产生变化,
N1看起来是用于跟随,R20与C9大概是用于负反馈。
我也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