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85总线形状的疑问

楼主(2013-06-09):
之前看器件手册,讲485总线都是两根数据线,然后设备都挂在总线上。一直有个疑惑:如果总线像树杈一样,通信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树杈型,如图

楼主:
树杈画的有点丑,请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
不能这样星形接,要一字型总线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会受到影响

网友A:
標準485不可以這樣接 , 但是現在有485的HUB 讓這種接法變成可行

网友:
这样在线路较长会遭遇反射问题, 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B:
除非保证每条线路等长,而且主机端的终端电阻等于线路特征阻抗N分之一,N为线路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標準485不可以這樣接 , 但是現在有485的HUB 讓這種接法變成可行

+1

网友:
上集线器就OK,这种接法节省线材,也够买个集线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標準485不可以這樣接 , 但是現在有485的HUB 讓這種接法變成可行

485的hub也是标准接伐

只是能保证单个网段的数据可以同事发往其他网段而已,从而保证正常的数据交换

如果要求高质量的通信,物理层就决定了不能使用星形接法

网友:
用M-BUS总线,可以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保证每条线路等长,而且主机端的终端电阻等于线路特征阻抗N分之一,N为线路条数 ...

这么精辟,老大是做通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