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电视未成功,哪位懂家电的朋友协助装好?有物品赠送

楼主(2013-06-09):
组装电视机未成功,现在是接上电源通过遥控或按键可以开机,但是只是背光灯亮,屏幕没反应,哪位懂家电维修的朋友可以帮助我装好?有个人闲置物品赠送,如实在装不好就当垃圾处理算了

网友:
驱动板说明呢?

网友:
板子要写好屏的驱动,否则不会显示的。

网友A:
照着驱动板上的步骤操作 板载有没有驱动我就不知道了 看驱动板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驱动板上的步骤操作 板载有没有驱动我就不知道了 看驱动板说明书 ...

板子上带了驱动,支持的型号较多,但是这个就是不显示,不知道是配置不对么?希望有了解俄网友帮忙看下,谢谢
注:TB板子的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589110837
产品名称:新款 液晶电视通用万能驱动板 免烧程序 通用四合一电视板TV板
本产品无需烧录程序,直接跳线,即可改变不同的分辨率。可驱动目前市面上主流的95%以上液晶屏,支持LVDS接口10寸至42寸液晶屏,如需要特殊的分辨率,也可以通过烧录程序解决。
【商品名称】液晶电视通用万能驱动板
【PCB版本】HDVX9-CS  V2.0
【适用机型】适合10寸至42寸宽LVDS液晶屏
【包含配件】TV驱动板*1,遥控器*1,遥控接收头*1

网友:
找到个说明书,楼主仔细核对接口吧,如果确定接线没错在回帖

网友:
1366*768  跳线设置正确吗  驱动板上有两个个设置方案

楼主:
不知道我的数据线对不?试过了3条数据线,还有这个设置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