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 在 12864(ST7920)上的运行效果,还不错!自动售货机用

楼主(2013-06-10):
uCGUI 在 12864(ST7920)上的运行效果,还不错!用于自动售货机,告别 12864 死板的界面。
这个帖子,我想展示的是 ,即便是只有128x64个点的黑白 屏,一样可以做出不错的 人性化 GUI ,提供较好的用户体验,这是一个好的产品开发人员所必需的理念!

下面贴几张图和一个视频展示下效果,如果觉得这种想法可以借鉴的,顶一下吧。至于源代码到处都有,就没啥很多技术含量了,我就不再啰嗦了,ucGUI的论坛都有无数个源代码的帖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1NTk2NTg4.html

我说下几个移植uCGUI的重点,个人经验总结:

以移植12864为例,先写好 画点函数LCD12864_PixSet(xPhys,yPhys,PixelIndex);, 读点函数 LCD12864_PixGet(xPhys,yPhys); ,然后找到uCGUI 中源代码中 下面的这个的红色标识地方,
改成 你自己的 12864 读写点的 函数,就这么简单,初步移植主要就这些工作。

然后看项目需要,要求高的话,再对显示驱动做下运行效率优化。

/*********************************************************************
*
*       LCD_L0_SetPixelIndex
*
* Purpose:
*   Sets the index of the given pixel. The upper layers
*   calling this routine make sure that the coordinates are in range, so
*   that no check on the parameters needs to be performed.
*/
void LCD_L0_SetPixelIndex(int x, int y, int PixelIndex) {
  GUI_USE_PARA(x);
  GUI_USE_PARA(y);
  GUI_USE_PARA(PixelIndex);
  /* Convert logical into physical coordinates (Dep. on LCDConf.h) */
  #if LCD_SWAP_XY | LCD_MIRROR_X| LCD_MIRROR_Y
    int xPhys = LOG2PHYS_X(x, y);
    int yPhys = LOG2PHYS_Y(x, y);
  #else
    #define xPhys x
    #define yPhys y
  #endif
  /* Write into hardware ... Adapt to your system */
  {
    LCD12864_PixSet(xPhys,yPhys,PixelIndex);
        /* ... */
  }
}

/*********************************************************************
*
*       LCD_L0_GetPixelIndex
*
* Purpose:
*   Returns the index of the given pixel. The upper layers
*   calling this routine make sure that the coordinates are in range, so
*   that no check on the parameters needs to be performed.
*/
unsigned int LCD_L0_GetPixelIndex(int x, int y) {
  LCD_PIXELINDEX PixelIndex;
  GUI_USE_PARA(x);
  GUI_USE_PARA(y);
  /* Convert logical into physical coordinates (Dep. on LCDConf.h) */
  #if LCD_SWAP_XY | LCD_MIRROR_X| LCD_MIRROR_Y
    int xPhys = LOG2PHYS_X(x, y);
    int yPhys = LOG2PHYS_Y(x, y);
  #else
    #define xPhys x
    #define yPhys y
  #endif
  /* Read from hardware ... Adapt to your system */
  {
    //PixelIndex = 0;/* ... */
        PixelIndex = LCD12864_PixGet(xPhys,yPhys);
  }
  return PixelIndex;
}

至于 在 uC GUI 的窗口界面中,如何出来消息,下面copy一部分项目中的源代码,(因为是商业项目,不便把这个源代码全部公开,但是,下面的精华都贴出来 了,大家可以看到消息是如何处理的,至少给后来开发者一个少走弯路的帮助吧!)

/////Sub10Menu/////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S10[]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快捷补货",              0,                   14,  4,  100,56, 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确定",              GUI_ID_BUTTON0,          10, 20, 32, 16,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自动补货成功!",   GUI_ID_TEXT0,            6,  5,  80, 12, 0,0},
    { PROGBAR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PROGBAR0,         13, 2,  70, 16,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About : 492364042@qq.com",             GUI_ID_BUTTON1,          46, 20, 42, 16, 0,0}
};

void PaintDialogS10(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void InitDialogS10(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
    //GUI_ID_TEXT0
    //
    WM_Hide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
    //GUI_ID_PROGBAR0
    //
    WM_Hide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PROGBAR0));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确定自动补货?");
        WM_ShowWindow( 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
        WM_Pai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S10(WM_MESSAGE * pMsg)
{
           int i = 0;
           u8 err;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S10(pMsg);
                        WM_SetFocus(hWin);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S10(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GOT_FOCUS:
                                {
                                         BUTTON_SetPressed(WM_GetFocussedWindow(),1);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LOST_FOCUS :
                                {
                                        BUTTON_SetPressed(WM_GetFocussedWindow(),0);
                                }
                                break;

                        }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0: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正在自动补货...");
                                                WM_Show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delay_ms(100);

                                                WM_Hide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WM_Show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PROGBAR0));

                                                /* Modify progress bar */
                                            for (i = 0; i <= 100; i= i + 9) //i++)
                                                {
                                               PROGBAR_SetValu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PROGBAR0), i);
                                                   WM_Pai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PROGBAR0));
                                               //GUI_Delay(1);
                                                   delay_ms(5);
                                            }
                                                PROGBAR_SetValu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PROGBAR0), 100);
                                            delay_ms(50);

                                            /* Delete progress bar */
                                            //PROGBAR_Delet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PROGBAR0));
                                                WM_Hide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PROGBAR0));
                                                PROGBAR_SetValu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PROGBAR0), 0);

                                                OneKeyforShort();
                                                CPTGoodsRTStock();
                                                ColList_WRSAV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自动补货完成!");
                                                WM_Show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WM_Pai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OSSemPend(sem_Speak,0,&err);
                                                SYN_FrameInfo(1,"补货完成") ;
                                                ////OSSemPost(sem_Speak);

                                                BUTTON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成功");
                                                WM_Pai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

                                                      //GUI_Delay(20);
                                               //GUI_EndDialog(hWin, 0);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hDialog =
                                                hWndS100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S100,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S100), &_cbCallbackS100, hWndS10, 0, 0);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网友:
一块12864和3.5寸的TFT液晶价格差不多。

网友:
这样搞就漂亮多了,第一次见ucgui在单色屏的的运行,问下LZ那个钱的识别是现成的模块?可有资料上传一下
另外问下语音是咋搞的?

网友:
效果真的很不错!

网友:
这样确实漂亮多了。感谢分享。

网友:
漂亮,没想到单色屏也能做出这么个性的界面。

网友:
相当惊人,这样都行

网友:
不错,同上对怎么识别钱有点兴趣,不知道楼主放不方便透露

网友:
按键是每个IO接一个按键?
按键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
漂亮,也疑问那那个钱怎么识别的

网友:
牛B   长见识了

网友A:
这个12864的钱可以买一个TFT........性价比呀!

网友:
楼主编程功力相当深厚呀!

网友:
效果确实很不错~标记代码。。。

网友:
上面的汉字是多少*多少的

网友B:
确实很不错, ,做个例子就好了,字库怎么弄之类。

网友C:
不错!TFT虽然分辨率高,显示好,但耐用性,操控性不如12864。

另外ST7290自带字库,UCGUI 字库方面开销会减少很多吧

网友:
效果真棒!

网友:
mark 正好要用到

网友D:
售货机里的钱是纸币器和硬币器识别的,消息通过MDB协议传输

网友:
原来12864也可以这样啊

网友:
uCGUI 在 12864上的运行效果,还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TFT虽然分辨率高,显示好,但耐用性,操控性不如12864。

另外ST7290自带字库,UCGUI 字库方面开销会 ...

12864的耐用性应该会好些吧,这一般是24hx365天工作,起码也得用过3~5年,另一个就是TFT线太多了,不好生产组装,。这个12864不需要带字库的,UCGUI中取好GBK2312的字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售货机里的钱是纸币器和硬币器识别的,消息通过MDB协议传输

正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不错, ,做个例子就好了,字库怎么弄之类。

论坛搜下有很多很多例子,我就不再赘述了

网友:
这个很新颖,12864原来也可以显出这么漂亮的界面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12864的钱可以买一个TFT........性价比呀!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用TFT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用TFT

嗯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看,请问楼主这个是那个版本的UCGUI?

网友:
不错,终于见到了UCGUI的实例应用~~~~~~~~

网友(2013-07-11):
漂亮!没想到12864液晶也能做出这么好的界面,使劲顶一下

网友:
货币识别一般都是买的现成的,EMI的比较多。
话说楼主用的是MDB协议的么?弹簧机?

网友:
你好  GUI添加外部按键是怎么做的呢?
能否提供思路 或者。。。部分代码  。。。谢谢

网友(2013-08-13):
实用性很强

网友:
这个驱动要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
看到了钱。

网友(2013-12-27):
这个界面做得,哎,太强大了!

比起来,汉字库写出来的就是渣渣

网友:
标记,回去试试

网友:
正好有一个12864 uCGUI还没学好  到时试下 先MARK下 楼主很强大啊

网友:
真心不错啊 12864做的GUI也很漂亮

网友:
黑白屏有这种效果还不错了

网友:
不知道为啥要加上这两句
WM_Hide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WM_ShowWind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PROGBAR0));

GUI_Delay 不是里面集成了 wm——exec 那种东西么,或者直接 ucgui一个任务刷新。

网友F:
ucgui用在商用上不涉及专利问题吗?

网友:
显得高端。真厉害

网友:
很好,学习了。顶一顶。。。。

网友:
楼主果然强大啊

网友:
单色屏也能做出这样的效果,看来我也要学UCGUI了

网友:
是目前见过的最漂亮的12864!

网友(2014-02-19):
强大。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没想到效果可以这么好,见教了!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   想请教下楼主 那个按键怎么跟屏幕交互呢?

网友(2014-05-29):
这也行,震撼了,以前最多就写写汉字

网友(2014-07-03):
有点意思。。。。

网友:
楼主能把读点,写点函数,开源一下么?
这个弄不好啊

网友:
显示效果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2014-09-16):
真不错,正考虑128*64的OLED屏怎么搞GUI呢,抽时间搞搞

网友:
感觉操作起来很繁琐。

网友:
我靠,长见识了

网友:
没想到12864还能这么用,只是TFT性价比更高呀!

网友:
收了假钱是不是由 纸币器 公司照价赔偿?

网友:
用IO模拟SPI的方式跑了跑ucGUI效果不理想
刷屏的速度很慢
看里楼主的连接也是串口的方式,
不知道楼主的SCK时钟是多少,速度慢和ucgui的版面会不会有关系呢?

ST7920 的SCK能到1.67MHz

网友:
单色屏可以搞出这样的效果,真不错!

网友:
效果很不错,我在我们公司也做过自动售货机项目,后来由于成本控制的原因,样机在公司吃灰了

网友:
这个好帅,学习了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我自己画的也不错。

网友:
很强大,标记一下。

网友:
做得很棒

网友:
真想不到,小小的12864,在ucgui还能跑出这个效果来,不错啊

网友:
楼主很有才华

网友:
想请教下,图中跳的价格的数字字体,是哪种?

网友:
一看到你的头像,帖子内容全忘了

网友G:
uCGUI,好怀念啊,四年前用过,和 uCOSII 一起驱动 TFT 3.5,还拖了个优盘。

要不是这玩意,我估计现在就不是这副屌丝电工样了

网友:
学习,记号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换上彩色屏更漂亮吧?

网友H(2014-12-03):
我也是STM32F103+ucgui+12864,为什么刷屏速度非常慢,清屏都是肉眼可见的缓慢速度,画圆更慢?请楼主指到~

网友I(2015-01-19):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STM32F103+ucgui+12864,为什么刷屏速度非常慢,清屏都是肉眼可见的缓慢速度,画圆更慢?请楼主指到~ ...

你用的并口还是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用的并口还是串口?

并口的啊

网友I:
我用的控制器st7920 并口也比较慢,软件版本是emwin5.24,有花屏情况,可能是屏线太长了15cm左右,并行的。
你有没有考虑用串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控制器st7920 并口也比较慢,软件版本是emwin5.24,有花屏情况,可能是屏线太长了15cm左右,并行的 ...

哎,并行的都那么慢,何况是串行的呢,串行的咋堵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哎,并行的都那么慢,何况是串行的呢,串行的咋堵数据呢?

void Send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i;
     for(i = 0; i < 8; i++) {
       SCK(0);
       DELAY_CLK(1);
       SID(data & 0x80);     //移出的位给SID
       DELAY_CLK(1);
       SCK(1);
       DELAY_CLK(1);
       SCK(0);
       DELAY_CLK(1);
       data = data << 1;      //左移一位
     }
}

uint8_t ReceiveByte(void)  {

     uint8_t i,temp1,temp2;

     temp1 = 0;
     temp2 = 0;

     configSidPin(GPIO_Mode_IN_FLOATING);
     DELAY_CLK(1);
     for(i = 0; i < 8; i++) {
         temp1 = temp1 << 1;
         SCK(0);
         DELAY_CLK(1);
         SCK(1);
         DELAY_CLK(1);
         SCK(0);
         DELAY_CLK(1);
         if(GetSID())
           temp1 |= 0x01;
     }

     for(i = 0 ;i < 8; i++) {
         temp2 = temp2 <<1;
         SCK(0);
         DELAY_CLK(1);
         SCK(1);
         DELAY_CLK(1);
         SCK(0);
         DELAY_CLK(1);
         if(GetSID())
           temp2 |= 0x01;
     }

      configSidPin(GPIO_Mode_Out_PP);
     return ((0xf0 & temp1) + (0x0f & temp2));
}

void CheckBusy( void ) {
     do{
         SendByte(0xfc);                    //11111,RW(1),RS(0),0
     }while(0x80 & ReceiveByte());     //BF(.7)=1 Busy
}

网友:
IO模拟的串行能读,就是慢
硬件的SPI卡在读里面,正在调试。
7920时钟能到1.67M不算慢。

网友:
感觉拨错啊哦

网友:
收钱的那个小机子买的成品吗?能识别假币不?

网友:
膜拜,楼主威武

网友:
很给力  12864玩成这样也算NB的了

网友:
做的很画面美观

网友J:
引用 网友G:
uCGUI,好怀念啊,四年前用过,和 uCOSII 一起驱动 TFT 3.5,还拖了个优盘。

要不是这玩意,我估计现在就 ...

做电子真的很惨么

网友:
果断mark一下

网友:
恩,画面不错,不知道钱币如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做电子真的很惨么

虽然衣食无忧,外人看着过得还不错。

但终究无翻身之日,被剥削到死的命。

网友:
实用性很强~!收藏

网友:
12864也这么耐用。。。

网友(2015-03-28):
自动售货机钱币识别是自己弄还是购买的模块?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做得好看 界面好

网友(2015-05-18):
非常好看

网友(2015-09-12):
楼主做自动售货机的吗?做不做微信售货机啊

网友:
还是用GUI跑起来好看一些...

网友(2015-10-21):
强大,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2016-02-25):
引用 网友F:
ucgui用在商用上不涉及专利问题吗?

ST买了授权,使用ST的单片机就可以免费使用

网友(2016-04-09):
这个牛,cpu时钟'快些的话应该很流畅

网友:
有一种win95的感觉,呵呵

网友:
效果很好

网友(2016-08-29):
ucGUI用在单色屏,真还是第一次。赞!

网友(2016-11-06):
这个界面漂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