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代码哪里不对了?

楼主(2013-06-10):
#include <LPC17xx.H>
uint32_t msTicks,sign = 0;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msTicks++;
        if(msTicks == 30)
        {
                sign = 1;
                msTicks = 0;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0;
        uint32_t i = 29;
//        SystemInit();
        if(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while(1);
        }
        LPC_PINCON->PINSEL1 |= 0xc3ffffff;
        LPC_GPIO0->FIODIR |= 0x60000000;
//        LPC_GPIO0->FIOSET3 |= 0x60;
        while(1)
        {
                if(sign == 1)
                {
                        sign = 0;
                        LPC_GPIO0->FIOPIN |= -(1<<i);
                        i++;
                        if(i == 30);
                        i=0;
                }
        }

}

网友A:
stm32开发平台,V3.0的库?为什么把SystemInit()注释掉了?

网友B:
看着像流水灯的程序!~

网友:
if(i == 30);
这个有啥意义?是不是没有分号

网友:
//        SystemInit();
        if(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while(1);
        }

改成

        SystemInit();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网友:
if(i == 30);
这个有啥意义?是不是没有分号

还有msTicks没有赋初值

还有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0;
应该是引用extern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并不是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开发平台,V3.0的库?为什么把SystemInit()注释掉了?

因为进行单步调试,进入他就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流水灯的程序!~

是的,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开发平台,V3.0的库?为什么把SystemInit()注释掉了?

17XX的库

楼主:
#include <LPC17xx.H>
uint32_t msTicks = 0,sign = 0;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msTicks ++;
        if(msTicks == 300)
        {
                sign = 1;
                msTicks = 0;
        }
}

int main(void)
{
        extern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uint32_t i = 29;
        SystemInit();
        if(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while(1);
        }
        LPC_PINCON->PINSEL1 |= 0xc3ffffff;
        LPC_GPIO0->FIODIR |= 0x60000000;
//        LPC_GPIO0->FIOSET3 |= 0x60;
        while(1)
        {
                if(sign == 1)
                {
                        sign = 0;
                        LPC_GPIO0->FIOPIN |= -(1<<i);
                        i++;
                        if(i == 30)
                        i=0;
                }
        }

}

楼主:
单步走
一旦进入        SystemInit();
走到  LPC_SC->CCLKCFG   = CCLKCFG_Val;      /* Setup Clock Divider                */
到这一步
J-LINK 都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