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这个方程有解吗

楼主(2013-06-10):
X+(3-X)0.1=y;
u+(6-u)0.4=z;
y-z= -3;
里面的 x y u z 数值分别是多少?

网友A:
4个未知数三个方程 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未知数三个方程 无解

是无穷解吧

网友:
顶楼上,无穷解!~

网友:
线性代数课本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会初中生也来这里玩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