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tudio ISP下载 提示ISPERROR 请指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10):
图片上的对号选上就提示ISPerror,不选就没事!
那一项的主要作用是干什么的?
请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Verify Device After Program = 程序寫入後驗証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fy Device After Program = 程序寫入後驗証

为什么我每次验证都是错误的呢?
我不验证调试程序可以运行!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