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FPGA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3-06-10):
我用FPGA实现的DS18B20测温系统,程序可以运行并且测温,可是该怎么仿真啊?不清楚怎么才能设定仿真的初始值。求教一下

楼主:
本人也是初次接触FPGA领域,仿真很闹心,DS18B20这样的单总线芯片完全没有思路。

网友A:
仿真只能看看时序图对不对。

网友:
chipscope 很好用

网友B:
用signaltip试试吧,能看看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只能看看时序图对不对。

我只是想看看是不是严格按照时序来工作,但是它作为一个采集外部信息的器件,我不会只需要给它一个时钟和复位,就能查看它的工作时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ignaltip试试吧,能看看波形的。。

这个是Quartus自带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Quartus自带的吗?

是的。。新建stp文件,配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新建stp文件,配置一下就行了。。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