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cos编译器的疑问

楼主(2013-06-10):
请问ucos的编译器用bc、vc6、vs2010的区别主要在哪?我正在学习任哲老师的书但是用bc真的很麻烦啊。

网友(2013-08-19):
比如,移植的时候 对数据类型的定义是需要参考对应编译器的。例如 在vc++6.0中  unsigned int 就表示32bit的整数,而在keil中 unsigned int 只能表示16bit整数。    在uCOS中(至少内核的文件中)对变量(例如16位变量)的定义都不用 unsigned int  ,因为这回根据不同编译器而不同,相反都用INT16U来定义。 所以在移植的时候你需要根据自己选用的编译器 来重新typedef 一下 INT16U到底对应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