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STM32 FPGA 通过FSMC异步通信

楼主(2013-06-10):
STM32 与FPGA 连接16位的数据线,OE ,WE, NE和NADV,

STM32通过异步NOR FLASH的数据和地址复用方式读写FPGA。 但是STM32和FPGA是相互独立的时钟系统。 这里应该如何设计。

如果对NADV进行两级同步, 可以保证地址锁存的正确性。但是如果再处理数据。需要对NOE两级同步么? 在FPGA的书里,同步器主要是用在单个信号的。 像这种方式不知道如何设计。

希望大家能够提供思路。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系统不好,两者耦合应当尽量弱

网友B:
异步通信还是在FPGA内部做个FIFO比较好,可靠性好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步通信还是在FPGA内部做个FIFO比较好,可靠性好点。。。仅供参考。。

FIFO是需要STM32也采用同步的方式。我这里电路连接已经没有办法变了。没有时钟线。所以必须异步的方式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系统不好,两者耦合应当尽量弱

问题是硬件没办法变了。就连了那么几根线。

网友C:
fpga里面做一个双口ram就好了
如果需要获取fpga状态,里面专门做一个状态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里面做一个双口ram就好了
如果需要获取fpga状态,里面专门做一个状态寄存器 ...

双口ram的端口可以直接连接STM32么? 我只是用过两边都是带同步时钟的双口ram。 可是STM32端没有时钟。

网友:
有异步的双口ram IPcore

网友B:
RAM是有异步接口的,可你STM32端连时钟也没有,这类方法没法用。。。。。。持续关注,不知道大家有啥别的思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M是有异步接口的,可你STM32端连时钟也没有,这类方法没法用。。。。。。持续关注,不知道大家有啥别的思 ...

关键是发现FSMC的时钟确实不太好输出哦

网友:
之前做local bus slave的时候,也没有做两级同步

网友D(2017-03-13):
银杏公司-XiaomaGee 的博客

【iBoard 电子学堂教程】【STM32通过 FSMC 读写 FPGA示例】

http://www.cnblogs.com/xiaomagee/archive/2012/12/08/2808206.html

网友(2017-09-23):
不错,谢谢分享,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银杏公司-XiaomaGee 的博客

【iBoard 电子学堂教程】【STM32通过 FSMC 读写 FPGA示例】

这样直接用沿驱动不怕亚稳态?

网友:
你们没用过异步的SRAM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