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串口波特率计算公式疑惑

楼主(2013-06-11):
这是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里面第18章的串口波特率计算方法!看不懂!求教为什么要这样计算?

网友:
你说的这书没看过
我看的是下面的2本
讲解的很好

楼主:
谢谢!有空我去买来看看!

网友:
下个STC的下载器 自动生成波特率代码。。。

楼主:
我是想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写!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他是怎样得出那个公式的!

网友:
也许这个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回复!你说的这个我懂!我也是这么算的波特率!可是他的那个公式可以很简单地在12时钟周期和6时钟周期更改,更换波特率也可以,只是更改一下宏定义而已,使用时只要PC_LINK_IO_Init_T1(9600);这一句就OK!

网友:
好多书都有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