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Code Blocks 中开发 STM32F10x

楼主(2013-06-11):
1 下载:Sourcery G++ Lite for ARM EABI

2 设置编译器路径: 从 GCC ARM 拷贝而来 改名为: Code Sourcery G++ Lite

3 新建ARM Project

4 添加STM32库文件,和 mdk 类似

  注意需要添加 gcc_ride7文件夹中的  GCC的启动文件: xxx.s

5 加入头文件搜索目录:

6 添加连接脚本

7 添加定义宏:

  STM32F10X_MD

  USE_STDPERIPH_DRIVER

以及 C99编译选项:  -std=c99 (注意:不是 mdk中 的 --c99)

然后编译文件 就OK, 了

添加编译后步骤,得到HEX文件和代码长度:

arm-none-eabi-objcopy.exe -O ihex $(TARGET_OUTPUT_FILE) $(TARGET_OUTPUT_DIR)$(TARGET_OUTPUT_BASENAME).hex
arm-none-eabi-size.exe $(TARGET_OUTPUT_FILE)

/******************************************************************/

8 还存在问题:

在有用到 __WFI() 和 __WFE() 时编译有错误:表示MCPU不支持这个语句,可能还是哪里还需要设置为STM32的MCU

但是当我加入编译选项 -mcpu=stm32f103c8 后,编译提示: cc1.exe: error: bad value (stm32f103c8) for -mcpu switch

可能当前的Sourcery G++ Lite 还没有支持 STM32

在这里求助,谢谢了!!!!

网友A:
-mcpu=处理器架构
就像我用来编译STM32F3Discovery的编译选项里面是:
CFLAGS += -mcpu=cortex-m4

正好今天把Code::Blocks编译好了.发现启动速度好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u=处理器架构
就像我用来编译STM32F3Discovery的编译选项里面是:
CFLAGS += -mcpu=cortex-m4

我加入 -mcpu=cortex-m3   编译的时候提示错误:error: target CPU does not support ARM mode

还是不行的

直接下载编译好的 Code Blocks  现在有最新版本是 12.11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入 -mcpu=cortex-m3   编译的时候提示错误:error: target CPU does not support ARM mode

还是不行 ...

看下你完整的编译选项.
我的是
CFLAGS = -g -c -O2 -T stm32f30_flash.ld $(INCDIR)
CFLAGS += -mcpu=cortex-m4 -mlittle-endian -mthumb -mthumb-interwork
CFLAGS += -mfloat-abi=hard -mfpu=fpv4-sp-d16
CFLAGS += -nostdlib -ffreestan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完整的编译选项.
我的是
CFLAGS = -g -c -O2 -T stm32f30_flash.ld $(INCDIR)

非常感谢!!!
根据你的编译选项,添加进去,现在就可以编译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根据你的编译选项,添加进去,现在就可以编译成功了!

其实关键就是-mthumb,因为m3只有thumb模式。

网友B:
不如直接makefile,codeblocks的gdb前端非常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makefile,codeblocks的gdb前端非常烂

一直不知道GDB里面怎么看通用寄存器的值.

网友:
codeblock,爱之但不敢用之,代码自动补全功能不能进行宏解析

网友C:
能用gcc编译stm32的ide很多,sourceinsight、slickedit神马的,但是既能用gcc编译又能用jlink在线调试的ide只找到eclipse一种。
http://www.emb4fun.de/arm/eclipse/index.html

撸主要是能开发一个jlink gdb的codeblocks插件就造福人类了。

楼主:
codeblocks 确实缺点很多,但是优点也是很多的
当前我使用 codeblocks  编写AVR程序,编写 MSP430, 现在又可以编写 STM32, 且体积小,且功能很多 而且是免费的,当前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ide

况且使用前段时间 用 wxwidgets  和 MinGW 编写简单的上位机程序还是可以的。

免费开源的东西多试试 还是不错的,万一哪天打击盗版严厉了(这应该是趋势所在,知识权保护应该会好起来的),我们还可以有个备份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用gcc编译stm32的ide很多,sourceinsight、slickedit神马的,但是既能用gcc编译又能用jlink在线调试的ide ...

不止,还有emIDE,就是基于Code::Blocks的,已经把GCC编译器配好,可直接调JLink调试。
参见:http://www.emide.or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止,还有emIDE,就是基于Code::Blocks的,已经把GCC编译器配好,可直接调JLink调试。
参见:http://www ...

emIDE 确实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emIDE 确实不错!!

你是怎么配置Jlink GDB调试的?能不能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配置Jlink GDB调试的?能不能写一下,非常感谢。

我的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这样

我后来的结果是这样的:编译通过,调试也可以(虽然卡死数次),
但是用这个延时函数闪烁LED就是不行
void delay_t(uint32_t counter)
{
   for(; counter != 0; --counter);
}
//……省略
LEDON;
delay_t(0X0FFFEF);
LEDOFF;
delay_t(0X0FFFEF);

用这个延时函数却可以
void delay (int a)
{
        volatile int i,j;

        for (i=0 ; i < a ; i++)
        {
                j++;
        }

        return;
}

找了半天,无解,如果uint32_t 这样的类型不能正确使用,那还是回归简单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后来的结果是这样的:编译通过,调试也可以(虽然卡死数次),
但是用这个延时函数闪烁LED就是不行用这 ...
0x08000A1C        push        {r7}
0x08000A1E        sub        sp, #12
0x08000A20        add        r7, sp, #0
0x08000A22        str        r0, [r7, #4]
0x08000A24        b.n        0x8000a2e <delay_t+18>
0x08000A26        ldr        r3, [r7, #4]
0x08000A28        add.w        r3, r3, #4294967295
0x08000A2C        str        r3, [r7, #4]
0x08000A2E        ldr        r3, [r7, #4]
0x08000A30        cmp        r3, #0
0x08000A32        bne.n        0x8000a26 <delay_t+10>
0x08000A34        add.w        r7, r7, #12
0x08000A38        mov        sp, r7
0x08000A3A        pop        {r7}
0x08000A3C        bx        lr

我测试是可以的,编译出来的代码像这个样子,不过0xfffef比较快,看不出来变化,用0x2fffef就可以看出明显变化了

网友(2017-06-18):
emIDE 留做备用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再推荐一个embitz,emIDE已经停止更新了,而embitz则还在继续更新,这货仿的VS的界面,https://www.embitz.org/

同样是使用gcc的编译器,同时调用JLINK GDB Server,和emIDE完全一样

PS,embitz还支持MSP430和PIC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