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如何制作半孔焊盘?就是 跟 QFN那样的?

楼主(2013-06-11):
我想把板子可以贴片安装到,电路上。

网友:
用铜皮做成图片中焊盘的形状,然后和一个普通焊盘合并到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铜皮只能画顶层或者 地层,中间层怎么画? 如何 让板长沉铜呢?

网友:
做圆形焊盘啊,把圆心对齐板边,锣边时把不要的那一半切掉,不就是半孔了?

楼主:
是不是 这个 意思?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需要圆形焊盘了哦,貌似2个圆形焊盘还弄不到一起去。。。。

网友: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焊盘用普通的圆心就可以了,然后在布线的时候,加上上面那个形状的铜皮,这样就可以顶层底层中间层都有铜皮

楼主:
铜皮 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冉他沉铜。。。。

楼主:
还有懂得大侠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 这个 意思?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需要圆形焊盘了哦,貌似2个圆形焊盘还弄不到一起 ...

就是这样弄,告诉PCB厂家从中间切下去就是半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