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进来看看这款GPS芯片,小弟对它充满了疑惑。

楼主(2013-06-11):
大家看看这张图片。。。是我在淘宝上看到的一款GPS芯片,这是它的简介:
“美国NAVMAN原装全新GPS模块。超小体积11mm*11mm。SiRF 4代 GPS模块(是最新SiRF 4代产品,不是3代,更不是2代哦)”
然后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款芯片可以直接定位吗?就是说,把它跟我自己的控制板用串口接起来之后就可以使用了?那它不需要天线吗。。。不需要再加其它东西了?可以有这么小实在是让我意外啊。。。所以我不敢相信是不是只要这么一块芯片就可以定位了。。。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VMAN是新西兰的吧

是哪里的不重要。。。前辈是否能一解小弟疑惑。。。。

网友:
可以定位,接个天线就可以了,现在的模块都样!

网友B:
当然还要天线,不过天线也可以很小的,你看那些手机的拆机图,能找到GPS天线么?

网友:
手机里面有GPS天线的

网友:
是算小的了, 但不至于"意外"吧

网友:
SiRF出 4代了吗?只知道3代后就不再出了

网友:
天线要拉到室外才能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还要天线,不过天线也可以很小的,你看那些手机的拆机图,能找到GPS天线么?  ...

拆过几款手机,貌似真没注意过天线。是在电路板上?

网友D:
现在的芯片都集成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芯片都集成化了,

感谢前辈的回答。。。那有没有哪款芯片是集成GPRS通信跟GPS导航功能的呢?越小越好哦。。。感谢了,介绍几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过几款手机,貌似真没注意过天线。是在电路板上?

一般是在机壳上,印刷微带天线。

网友:
是很小,没见过。

网友E:
GU600是一款内嵌高灵敏度GPS功能的GSM/GPRS模块,可同时支持双频段或者四频段制式,有更小的体积(大小:30mm*30mm*2.6mm),可以进行板级SMT,节省空间,降低成本。其中的GPS是基于SIRF star IVTM 芯片组设计开发,可进行高达48个PRN信道的卫星跟踪,适用于车载监控导航,防盗跟踪,PND,跟踪器,个人安全设备等通信导航设备。
相比其它同类产品,GU600有如下新特点:
1. GU600内部自动保存星历,因此在模块重启时可以快速定位以及搜星,即使在冷启动模式下,大概在不到40秒就可以进入精确定位模式。
2. 自带充电接口,免除外接充电模块麻烦。
3. 带摄像头硬件接口,可以结合彩信功能或OPEN AT技术做各类远程监控。
4. 如使用OPEN AT技术,用户可以使用2个串口直接和外部通讯,其它丰富的CPU资源任选。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老老实实的把GSM模块和GPS模块分开设计的好

网友(2013-10-03):
引用 网友E:
GU600是一款内嵌高灵敏度GPS功能的GSM/GPRS模块,可同时支持双频段或者四频段制式,有更小的体积(大小:30 ...

某宝上面那些超小封装的GPS定位器用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当然还要天线,不过天线也可以很小的,你看那些手机的拆机图,能找到GPS天线么?  ...

表贴的也就一个电阻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表贴的也就一个电阻那么大~

你说的是那种陶瓷天线吗?,细长的,贴片封装。WIFI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