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持万用表的IC,大部分都用牛屎巴,而不是普通封装

楼主(2013-06-11):
看过很多,从15块钱到700块钱的,从野鸡牌到胜利,优利德,再到福禄克,都一样,清一色牛屎巴。
而台式的就基本是普通封装IC了

网友:
也有不是牛屎的

网友:
成本考虑吧?牛屎便宜

网友:
我只想知道是不是牛屎的封装一定比普通封装不稳定和寿命短?

网友:
手上的胜利不是

网友:
便宜,保密。

网友:
其实也没啥保密的,三位半一般都是7106,7107之类的,四位半用7135,7129,以及富晶,诚永的方案,五位半有2440,1255,六位半ASIC+JFET+积分

网友:
成本考慮。

网友:
成本,我之前淘宝一个胜利的,就是硬封的。

网友:
请教一下牛屎封装是不是能更好的解决虚焊问题?

网友:
牛屎比普通封装更容易虚焊,更容易坏;
我花¥160买的VC9807A+ 就没有牛屎。

网友:
成本问题!

网友A:
硬封的IC要比COB的贵好多的,纠正一下,那不是牛屎封装,是COB的,就是裸片直接绑定的

网友:
占用PCB的空间小;省了封装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封的IC要比COB的贵好多的,纠正一下,那不是牛屎封装,是COB的,就是裸片直接绑定的 ...

是不是量小COB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