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TFT实现汉字显示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3-06-11):
以前都用字模提取,但是比较消耗存储,有其他方法吗,例如算法实现,例如外挂芯片,外挂芯片又大概是什么概念.

网友:
带字库的屏幕直接输入ascii码制?

网友A:
TFT带字库吗

网友(2013-10-02):
引用 网友A:
TFT带字库吗

TFT没见过带字库的。有现成的字库IC。
不想用字库IC,我想将用到的字库写到FLASH中。
欢迎交流

网友:
w25x系列spi flash即可,我做过一级字库

网友:
外挂芯片就是把很多汉字字模都存到里面,用的时候再读出来。

网友:
一般都是外挂芯片的啊,就是把字裤的码存到FLASH中,由你读出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