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sim900更小的支持GPRS通信的芯片?

楼主(2013-06-11):
问题是这样的,我在淘宝上搜了定位设备,发现有些产品竟然能做到跟手表差不多大小。。。然后我的疑问就来了,我想它里面应该是没有GPS芯片,而是用支持GPRS网络的的芯片来定位的,可是我查了一下,类似SIM900的芯片都挺大个的阿,,用它来定位,但是至少还得加上一个MCU来操控它进行定位,然后把定位信息传到互联网的服务器啊。。。这是什么情况。。。SIM900+MCU如何能做成手表大小?我掂量了一下。。。发现好像不大可能啊。。。麻烦前辈指点一下小弟的疑问。。。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那些都是直接用MTK芯片做的.整个设备相当于一个模块.

网友:
手表那么大……我用过mc37……你看看够不够小,你想四级作弊啊?求答案

网友:
22mm*18.4mm*2.8mm
http://wenku.baidu.com/view/2d47c0dc3186bceb19e8bb89.html

网友B:
1.   GPS != GPRS
2.   小小的一个手机, 里面有GSM GPS WIFI 等等等等, 楼主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GPS != GPRS
2.   小小的一个手机, 里面有GSM GPS WIFI 等等等等, 楼主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

我知道GPRS!=GPS,但是你如果要做小的话,肯定不能用GPS去定位,然后再用GPRS把定位信息传出到互联网吧?这样子设备里面就必须有3个芯片了,GPRS,GPS,MCU。。。我也知道手机里面都有,我比较疑惑的是手表的大小就可以集成 GPRS+MCU了,,,可是据我所知,那些类似SIM900A的支持GPRS的芯片都挺大的啊,再加上MCU的话我觉得不大可能做成手表那么小,所以就想问问有没有支持GPRS的更小的芯片。。。

网友:
WS6318 世界最小 17.8mm * 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都是直接用MTK芯片做的.整个设备相当于一个模块.

前辈,感谢您的回答。那都是用哪些 MTK的芯片做的阿?MTK的资料好像非常少啊。。。求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感谢您的回答。那都是用哪些 MTK的芯片做的阿?MTK的资料好像非常少啊。。。求前辈指点。。。 ...

这家没有使用MTK方案,使用的ST-E的。LZ可以看看,你跟他们联系,他们有做你需要的东西(自动上次数据到服务器)
http://www.eskywireless.com.cn/

网友C:
GU900 24x24x2.6  MTK方案的。标称工作电路比较小。
他们提供OPENAT,就是可以在模块内开放了一些API\CODE\RAM,直接在上面写代码进去模块里,可以省掉MCU。带多基站定位。
这样要做到手表大小不是太困难。

网友D:
你这个是做智能手表?

网友E:
sim908 已经集成GPS+GPRS

楼主(2013-07-15):
引用 网友E:
sim908 已经集成GPS+GPRS

SIM908太大个了。。。30mm*30mm,铁定做不了好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做智能手表?

嗯阿,想了解了解怎么做这玩意儿。。。到底用什么芯片组合能够做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GU900 24x24x2.6  MTK方案的。标称工作电路比较小。
他们提供OPENAT,就是可以在模块内开放了一些API\CODE\ ...

MCU可以有很小个的阿,虽然他可以省掉MCU。。。有一款是 18MM*15MM的GPRS模块,用这个再加上自己的MCU也不会太大。。。
主要问题是。。。这些都没有GPS定位,基站定位的话根本就跟没有一样,误差在几百甚至几千米。客户无法接受的

网友(2014-09-14):
有了sim卡就可以GPRS传到服务器上定位了

网友:
强烈推荐西门子BG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