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PLL求助

楼主(2013-06-12):
最近在整PLL跟踪外界可变信号,来实现频率相位的同步,但是使用Quartus II中的PLL模块时发现其输入是固定的,自己虽然把外界的信号接入了,但是输出没有规律,也就是乱的,求大虾们指点迷津啊 ,感谢

网友A:
初学FPGA  我也不太懂  PLL产生的时钟频率最大值是多少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FPGA  我也不太懂  PLL产生的时钟频率最大值是多少捏

这要看具体的芯片型号了,有的最大100M有的200MHz

网友B:
你输入的频率会不会太小了,PLL的输入频率不能小于10MHz,输出频率也不能小于1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输入的频率会不会太小了,PLL的输入频率不能小于10MHz,输出频率也不能小于10MHz ...

额,我是用来跟踪外界信号(45~55Hz)的,对信号进行倍频,PLL输入不能低于10M?

网友C:
就一个倍频 不会就用FPGA来实现吧

网友D:
45~55Hz 这么低的频率,FPGA的PLL模块用不了,再说也没必要

网友:
45-55hz的频率是有点低,但是我在FPGA里面用74297搭建的话目前我实现250HZ-260K低频锁相。没有问题!

网友E:
不过,增加计数器的位数可以实现45-55HZ低频的锁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倍频 不会就用FPGA来实现吧

主要是实现频率相位的实时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增加计数器的位数可以实现45-55HZ低频的锁相!

额,没做过,现在用TI的锁相环来实现的,能不能说一下你的思路啊?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55Hz 这么低的频率,FPGA的PLL模块用不了,再说也没必要

嗯,是有的大材小用的感觉,呵呵呵

网友:
可以提供思路!

网友:
主要用的74297数字锁相环实现锁相,要实现低频的相位跟踪可以在74297的输出端加上一个与输入信号同步的分频器!

网友:
最近也想整下锁相环的电路设计  学习下

网友E:
贴一下我设计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一下我设计的结构!

嗯,谢谢,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是用来跟踪外界信号(45~55Hz)的,对信号进行倍频,PLL输入不能低于10M?

我是EP2C8Q208的板我输入小于10MHz的时钟就有问题,输出10MHz以下也有问题,你想要一倍频可以自己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