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0板的低级错误

楼主(2013-06-12):
使用了1年多altium10.0版本,发现居然无法输出dxf文件,在光绘文件里面也不能输出,前天发现1:1打印PCB时候居然是缩小了几个毫米,这是什么软件啊,竟然犯这种低级错误,导致我辛苦了一天弄的PCB报废,。。。。。。。。。。。。。。。。。。。公司现在使用的13版本,买过来1万多,也有不少bug,最大缺陷是:速度超慢;09版本有的到处dxf文件时候,丝印层的字符位置错乱,就没有看到过没有bug的,还是99SE实在

网友A:
打印的纸不对吧

网友B:
1、发错了地方。
2、应该是自己的问题,软件试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的纸不对吧

应该不会,因为同一个PCB文件,同样的设置,同一张纸,同一台打印机,AD10和AD09打印出来的尺寸竟然不一样,试了10几张纸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发错了地方。
2、应该是自己的问题,软件试过没问题。

我用的是AltiumDesignerRelease10.0.0.20340-Beta版本,不知道你真的试过吗??我的是在网上下载的破解版本,

网友B:
用这个吧,好用多了
Altium Designer 2013 13.2.5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482-1-1.html

网友C:
“买过来1万多”,怎么这么便宜,哪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吧,好用多了
Altium Designer 2013 13.2.5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482-1-1.html ...

bug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来1万多”,怎么这么便宜,哪儿买的?

公司买的,使用的时候必须联网,而且只能一个人用,其实就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因为查到我们公司用盗版的,要么打官司要么就买!没有办法

网友:
没有用过,一直用99SE的说

网友:
dxf很正常,没有问题啊

网友D:
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DXF格式都是正常的。
建议楼主先从自己找起问题。。

网友E:
altium 最近报价8.5万

楼主:
引用 网友E:
altium 最近报价8.5万

这个价格估计没有那个公司愿意用,小公司更加用不起,个人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DXF格式都是正常的。
建议楼主先从自己找起问题。。 ...

用了几年画板软件了,低级错误基本不会犯!我用的是AltiumDesignerRelease10.0.0.20340-Beta,此外还发现8点几版本的导出dxf时候,丝印层移位,如果先导出光绘文件,再从光绘文件导出dxf是:旋转45度的焊盘,无法正确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