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HIFI,做点东西玩玩,现在有箱体了

楼主(2013-06-12):
上次说好的上箱体

可能是没有选对功放吧,1521适合下面的小箱子,上面四个喇叭的那种感觉低音缺失了点

将就看吧

网友A:
还要有吸音和倒相孔低音才会好……

网友:
好像只有一个巴掌那么高,,,4个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要有吸音和倒相孔低音才会好……

大师,一般来讲,设计良好的密闭箱低音质量更好,只是喇叭箱体成本会明显高于倒相箱。
又是一个价格打败性能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一般来讲,设计良好的密闭箱低音质量更好,只是喇叭箱体成本会明显高于倒相箱。
又是一个价格打败 ...

密闭箱体要低音好的前提是够大,箱体不大谐振点就低不了。
倒相箱其实就是利用倒相孔分隔空间形成更长的谐振区,箱体再缩小的话,把倒相孔弯曲起来就形成了迷宫箱……
密闭箱适合9~12寸,倒相箱适合4~8寸,再小就迷宫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闭箱体要低音好的前提是够大,箱体不大谐振点就低不了。
倒相箱其实就是利用倒相孔分隔空间形成更长的 ...

你的意思驻波要多才好么?
迷宫箱就和放大器似的,为了提高效率,这么小的东西,为了提高低音的质感,还是密闭的感觉踏实

不是很想用导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驻波要多才好么?
迷宫箱就和放大器似的,为了提高效率,这么小的东西,为了提高低音的质感,还 ...

箱体小谐振频率就高,这是物理定律,你要想低音好就要箱体大,没办法的。
倒相其实就是利用物理定律增大谐振腔,在谐振点倒相孔里面形成驻波,效果其实是相当于封闭的。
当然,箱体越小倒相管越长谐振范围就越窄,质感也就越差,这也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玩过的音箱中最喜欢的两对就是6寸半二分频倒相箱和9寸全频密闭箱。

网友:
很喜欢透明的感觉。配上LED晚上会不会更好看。

网友C:
1521功率不怎么够,上187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21功率不怎么够,上1875吧

这些喇叭用1521盆都要推爆了,功率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边上再搞些七彩的led会不会更炫?

晕,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体小谐振频率就高,这是物理定律,你要想低音好就要箱体大,没办法的。
倒相其实就是利用物理定律增大 ...

嘿嘿,那你看我这种小喇叭,怎么设计,声音会好些呢
其实现在的声音,算我做的小箱子最好的了(做过大的,但是不够出色)
其实个人还是喜欢小音箱的

我希望得到清晰点的低音,
现在箱体用的是6cm×17cm×8cm的

求改进,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那你看我这种小喇叭,怎么设计,声音会好些呢
其实现在的声音,算我做的小箱子最好的了(做过大的 ...

我基本上没玩过这么小的箱,也没用过有机玻璃材质,给不了具体建议。
手上有一对SONY的2单元箱比你的尺寸稍大,应该是迷宫结构,不过我是电子分频做中高音用的,不清楚低音怎么样。

网友E:
有机玻璃的箱子真是样子货,内表面太光滑,各种反射掺杂在一起,很难想象这声音会怎样,没有倒相孔,太过密闭了,低音发不出来,还不如那种不要箱子的好,那样声音还通透点,这么小的喇叭,中低音缺的比较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机玻璃的箱子真是样子货,内表面太光滑,各种反射掺杂在一起,很难想象这声音会怎样,没有倒相孔,太过密 ...

有做音障,但是很明显音障声音更加缺失
导向孔音箱不好做
我确实比较在意外观,所以有机玻璃还是不错的选择,后面可能要加吸音棉调音

有没有对这种小音箱好的建议呢,好让我改进一下

网友:
透明的有机玻璃里面加吸音棉多难看啊,如果在乎外观还是像你上次做的那种没有箱体的好点

网友:
你这功率太小了,自己用三极管做个甲类应该声音好很多,音箱要听起来透亮,个人拙见,加个分频器,低音放不出来索性分离开,弄个低音的箱体单独放低音

网友E:
这么小的音箱,倒相孔可以省略了,本身频响集中在中高音区,你现在的声音难听在于反射,这种喇叭什么都不加隔空的效果要好于加个什么音障和音箱之类的,音箱用密度板也是有原因的,成本低,最重要的是内表面不光滑,木质音箱声音好也是有条件的,木板要粘好,不能有裂缝,内部还要有加强筋等,最重要的是音箱要重,别声音大了箱体振动,建议还是在外观上下工夫吧,你这种方方正正的透明的盒子说实话一点美感都木有

网友F:
外观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木质箱才能听出好音质

这个不能绝对的说吧!!~~~~

网友H:
能不能用 音频ADC>数字分频>音频DAC>D类功放?这样体积可以控制的比较小,直接做在音箱里也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用 音频ADC>数字分频>音频DAC>D类功放?这样体积可以控制的比较小,直接做在音箱里也容易 ...

直接数字功放更好,也小巧,DAC和前面的不切实际的玩意也可以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观挺好

谢谢,音质方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音箱,倒相孔可以省略了,本身频响集中在中高音区,你现在的声音难听在于反射,这种喇叭什么都不加 ...

我用的1875,还有1521,功率足够了吧

确实想在外观上下功夫,所以还在细想,想宽度减少,高度稍微增加

不是很喜欢木质的东西,喜欢透明的感觉

主要在后面和前面板厚度增加吧,两边似乎要求比较低

不是方方正正的,估计是我拍的问题

求指点如何改进,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木质箱才能听出好音质

不对吧,要想出好声,箱体本身要够稳重,所以10mm厚度以上的不锈钢板最好了,另外,也看到有人用混凝土浇注箱体,那个霸气啊,至于声音怎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闭箱体要低音好的前提是够大,箱体不大谐振点就低不了。
倒相箱其实就是利用倒相孔分隔空间形成更长的 ...

师傅! 小弟甘拜下风,求交朋友!!!

网友I:
这箱子上的好像是哈曼卡顿的单元啊。 我两年前做过一个,详见我的旧帖,下潜达到55HZ

网友J:
哎哟,苹果的那个风格哈

是用氯仿粘合的吗

这年头,这玩意不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箱子上的好像是哈曼卡顿的单元啊。 我两年前做过一个,详见我的旧帖,下潜达到55HZ ...

不知怎么翻旧帖,话说方便贴个链接么
曼哈顿的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哎哟,苹果的那个风格哈

是用氯仿粘合的吗

哪看出来这有苹果风格了,这是我自己的风格,嘿嘿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胶水,随便拿的,应该不是氯仿

这玩意蛮好搞的

网友K:
哪搞的玻璃箱子,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哪搞的玻璃箱子,看起来不错

有机玻璃,亚克力板的
亲!!~~~~~~~~~~~~~~~~~~~~~~~~~~~~~~~~~

网友L:
想低音好个人意见还是选用低音的喇叭好些

网友M:
貌似有人用大理石做过音箱,当年也想做不过没找到材料,现在满大街大理石,不过现在没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低音好个人意见还是选用低音的喇叭好些

低音过头了,会毁听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貌似有人用大理石做过音箱,当年也想做不过没找到材料,现在满大街大理石,不过现在没兴趣了 ...

对大理石这种笨重的东西没什么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