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句,可以使用jlink-commander的loadbin把bin下载到片...

楼主(2013-06-12):
弱弱地问一句,可以使用jlink-commander的loadbin把bin下载到片外的nor flash吗?
J-Flash ARM 可以把bin下载到片外的nor flash吗?
J-Flash ARM 中的CPU初始化序列干嘛用的呢?

楼主:
今天第一次接触这块儿,求大神指点,我请吃饭!

网友:
J-link commander不行
J-link Flash可以 但是地址要写对 而且要先擦除
你还是用u-boot去写NOR Flash吧 我觉得这样还要容易些

楼主:
谢谢,那请问,jflash是怎么探测到片外的nor flash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