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P101A LF 的RMII接口如何配置?

楼主(2013-06-12):
额,有人用过这款芯片么?台湾九阳电子出的。
    我根据以下两个文档,使用 IP101A LF 设计了一个以太网模块
          IP101A_LF-DS-R20-20101013
          IP101A_APPCKT_RMII_UTP_20080430
1. 根据手册中的管脚定义,1脚外加上拉电阻时,上电后即为RMII接口,此时,芯片的16脚应当输出50MHz时钟供给PHY及MAC芯片使用,但是,我的设计中,芯片16脚没有 50MHz 时钟输出。
2. 我用一个有源晶振产生 50MHz 时钟供给RMII口的 REF_CLK 引脚后,芯片就跑起来了,接上网线简单测了一下,各个指示灯指示正常。

    请教 IP101A LF 的RMII接口如何配置?明明是按数据手册跟参考设计做的东西,怎么就是没有50MHz时钟出来呢?

    另外,请教RMII接口的RX_ER引线,是否是RMII接口中必须的引线,一些资料显示,该引脚可以不被使用,我用的MAC芯片所带的RMII接口中,没有RX_ER引脚。

网友A(2013-11-02):
有两个时钟50M要接一起,你看看官方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时钟50M要接一起,你看看官方原理图吧

恩,我是按官方原理图画的板子,配置为RMII口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脚是50M输出,另一个是50M输入,已经接在一起了,但是不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是按官方原理图画的板子,配置为RMII口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脚是50M输出,另一个是50M输入,已经接在一 ...

这个芯片手册很多,但是开发配置寄存器的例程基本找不到,哪位大侠有测试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