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WM8976做了个WAV播放器[视频], 有关数字噪音请教

楼主(2013-06-12):
因为本人是偏软的, 所以软件方面已经基本搞定了. DMA双缓冲, 能实现gapless播放.
播放视频时必须要将flash播放器音量调到25%或以下, 否则会暴音, 因为渣浪擅自将增益调到了400%.
音频是用笔记本的Line in录下的, 视频音轨为320kbps的AAC. 视频如下:
http://you.video.sina.com.cn/api/sinawebApi/outplayrefer.php/vid=106827871_1319640941_bB3jTnA6B2fK+l1lHz2stqlF+6xCpv2xhGu3uluiIQ5QUQ2YJMXNb9wH5iHUB8dF8HoLHcwydP4g3x8qYK1Z/s.swf

现在的问题是, 不管是一起供电还是单独供电, 当DAC的板子离MCU太近时, 用耳机听会有明显的噪音.
噪音会随着单片机总线的活动而产生, 比如在复制数据时. 噪声和一些低端电脑主板的集成声卡发出的类似.
而且, 如果单片机与笔记本共地(比如使用笔记本USB供电)的话, 即使用耳机听没有噪音, 用笔记本的Line in输入的话会有明显的噪音. 与笔记本不共地(比如用电池供电)则无此问题.
板子(面包板+QFN转接板):

如果到时做板时还有这种问题, 那就废了. 所以请教各大神是否有解决方法.

网友:
模拟地跟数字地分开

网友A:
说一下我的检测经验,用高灵敏的耳筒,不是入耳式那种小耳塞,然后在播放状态下,把音量关到最小,然后用手压紧耳机,听不到嗞嗞声就行了,这个嗞嗞声在暂停播放时是听不到的。。不知你的情况是否如此。
如果是,那就是数模共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检测经验,用高灵敏的耳筒,不是入耳式那种小耳塞,然后在播放状态下,把音量关到最小,然后用手 ...

如果将DAC芯片的输出关掉, 耳机没有噪音. 一旦打开输出, 就会有噪音.
似乎是和你的情况一样, 估计是数模共地的问题.

网友:
做产品时候 给各级供电做好LC滤波 还有数字跟模拟电路在板子上分开两部分做可以减少干扰 ,最重要的就是数字信号线尽量短PCB 千万不要有直角跟毛刺

网友:
好想自己做一个,楼主可否分享下例程!!

网友(2013-07-13):
楼主能收下制作过程吗 很想自己diy一个

网友(2013-08-20):
这个数模共地问题不大,噪音是由USB的“地”和Line in输入的“地”构成了“环地”导致的

网友:
去除环地后还有问题,你可以看看这个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rials/MT-031_c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