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以太网uIP应用笔记

楼主(2013-06-12):
1.前言
    最近半年的时间一直在学习应用嵌入式以太网。虽然学习的动机仅仅是玩玩,但是以太网真的深深吸引了我。这里我和各位分享一下uIP的使用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uIP是一个简单好用的嵌入式网络协议栈,易于移植且消耗的内存空间较少,非常适合学习和使用。可以肯定的说uIP是嵌入式以太网学习的好起点,但不一定是终点。毫无疑问的说,uIP的功能远不如LwIP强大,但两者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uIP和LwIP的作者同为Adam Dunkels,LwIP在前uIP在后,uIP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从IPV4迁移到IPV6,最终可以适用于无线传感网络。总的来说,uIP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学好uIP可以迁移到LwIP,也可以迁移到uIPV6。
    下面稍微啰嗦一下,先推荐两本图书。本人喜欢读书,书中的论述比较完整,调理液清晰一些。
1.1推荐图书资料
    《基于IP的物联网架构、技术与应用》。图书的作者之一adam dunkels为uIP和LwIP的作者,虽然uIP在书中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这本书的信息量非常大,技术非常新颖。书中提到的PACHUBE即是在论坛打广告乐为物联的原型。
    《嵌入式Internet TCP IP基础、实现及应用》。本书的TCP IP部分介绍的非常详细,书中有实现嵌入式以太网的代码分析。本书的作者也设计了一套功能完善的TCP IP协议栈。结合书中前半部分的基础和中部的实现,会有非常大的收获。

1.2其他网络资料
    第一次有学习嵌入式以太网的冲动便从淘宝上购入ENC28J60模块,卖家提供的源码为国外AVRNET项目的源码。如果耐心一点认真分析AVRNET项目的源代码,并不断修改实践,收获颇丰。顺着ARP、IP、ICMP、UDP、TCP写了几个帖子,算是自己对嵌入式以太网的第一个总结。在这里再次贴一下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452-1-1.html 【ARP部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494-1-1.html 【IP和ICMP部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530-1-1.html 【UDP部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592-1-1.html 【TCP部分】
    在这一系类帖子中,还欠了一个HTTP的帖子。通过大家的关注度我发现,ARP部分关注的人最少,因为这个离HTTP最远。包括我在内,得到网络模块ENC28J60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实现网页(HTTP)控制LED灯,读取温度湿度数据。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基础还是非常重要的。呵呵。
2.搭建实验环境
    先讲一下如何搭建实验环境。我个人倾向于把开发板接到路由器上,而调试使用的PC机通过有线或者无线也接到PC机上,先保证开发板和PC机接入同一个路由器。由于uIP不支持DHCP(只能说不直接支持),所以需要保证开发板和PC位于相同的子网,开发板的IP地址、路由器地址和子网掩码都需要手动设定。设定之前最好看看调试PC机的IP地址和路由器(网关)地址。例如调试PC机的IP地址如下图所示。

    之后便可确定路由器的IP地址为192.168.1.1。那么开发板的IP地址可以设定为 192.168.1.2到192.168.1.255。为保证你的调试万无一失,还是建议您访问路由器,确认现在有哪些设备连入了路由器。该步骤的主要功能是避免IP地址重复。
3.硬件和软件说明
    3.1硬件环境:
    奋斗开发板。奋斗开发板上有一片ENC28J60,ENC28J60通过SPI接口控制内部寄存器,并有中断输出接口。STM32通过SPI1和ENC28J60相连。具体接口如下:

    SPI1_MISO@PA6
    SPI1_MOSI@PA7
    SPI1_SCK@PA5
    ENC28J60_CS@PA4
    ENC28J60_INT@PA1(不过本例并没有使用外部中断,不过LwIP中推荐使用外部中断)
    由于SPI上同时挂在其他SPI从设备,所有初始化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操作CS端口禁止其他SPI从设备。(别小看这步,调试的时候在这步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其他SPI从设备包括SST25VF016,CS端位于PC5;VS1003,CS端口位于PB12。
    3.2其他说明
    串口调试位于UART1。有三个LED灯分别位于PB.5,PD.6和PD.3。如果您的开发板和有存在差别,请按照顺序修改相关IO口,并打开相应RCC时钟。
    3.3软件说明
    工具链为EWARM 5.5(如果是EWARM 6.X请修改相关CMSIS选项)
4.网卡驱动
    网卡驱动采用ENC28J60。具体可参考论坛中的另一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381-1-1.html
    需要说明的是ENC28J60的驱动也是参考网上资料的。但是帖子中有若干说明,详细分析了如何使用ENC28J60,需要深入理解两点,第一点如何通过SPI发送命令和数据;第二点理解ENC28J60的缓冲区,在发送以太网和接受以太网数据包的过程中,ENC28J60会帮助用户做些额外的工作,例如发送时自动填充SFD,在读取接收缓冲区数据时会包含若干状态信息,包括数据包长度和CRC校验结果等。如果你比较“速食”可以跳过该部分内容,如果你比较“耐心”可以花点时间看看。其他的以太网驱动芯片包括RF芯片也遵循相同的规律,可以做到触类旁通。
5.一个简单有效的定时器
    TCP通信为了保证可靠性需要采用定时重传等安全机制,所以需要一个简单有效的定时器。设计定时器的方法很多,在这里推荐uIP原作者的timer模块。简单说timer模块的原理类似于MCU硬件中的比较匹配原理,timer模块中有一个全部变量counter,每次MCU发生某个定时器中断时累加1,如果某个任务需要使用定时器服务,在该任务中声明一个timer(在该任务中为全局变量),并记录此时的counter值,在本任务中声明的timer何时发生软件溢出呢?查询现在的counter和被记录的counter的差值,如果差值超过间隔值那么软件定时器timer溢出(类似于发生比较匹配中断),那么任务该做点什么了。软件定时器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更新TCP或UDP连接,第二,更新ARP缓冲区(ARP表)。虽然uIP在功能上比LwIP简单的多,但是LwIP也有类似的部分(或者说完全一样)。
    详细代码如下: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m32f10x_it.h"

/* 全局变量 定时器计数值 */
uint16_t current_clock = 0;

void timer_config(void)
{
/* Systick时钟每s触发一次CLOCK_SECOND次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CLOCK_SECOND))
{
while (1);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时间标志累加 */
current_clock++;
}

uint16_t clock_time(void)
{
return current_clock;
}

void timer_set(timer_typedef* ptimer,uint16_t interval)
{
/* 设置时间间隔 */
ptimer->interval = interval;
/* 设置启动时间 */
ptimer->start = clock_time();
}

void timer_reset(timer_typedef * ptimer)
{
ptimer->start =ptimer->start + ptimer->interval;
}

int8_t timer_expired(timer_typedef* ptimer)
{
/* 一定要装换为有符号数,进行数学比较时,多使用有符号数 */
if((int16_t)(clock_time() - ptimer->start) >= (int16_t)ptimer->interva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6.uIP基本结构与配置
    6.1 uIP基本结构
    uIP的代码编写需要遵守一定的结构,而且这种结构最好保持稳定(保持不变)。这个结构主要做以下几个部分任务。
    1.获得以太网数据包
    2.处理ARP报文
    3.处理IP报文
    4.定期处理TCP和UDP连接
    5.定期更新ARP缓冲区
/* 引用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ip.h"
#include "uip_arp.h"

#include "tapdev.h"
#include "enc28j60.h"

#include "bsp_spi1.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timer.h"

/* 私有数据类型 ***************************************************************/
// BUF指向uIP缓冲区 uip_eth_hdr为以太网首部结构体
// 6字节目标MAC地址 6字节源MAC地址 2字节类型
#define BUF ((struct uip_eth_hdr *)&uip_buf[0])

/* 私有常数宏 *****************************************************************/
/* 私有动作宏 *****************************************************************/
/* 私有变量 *******************************************************************/
/* 私有函数声明 ***************************************************************/
void GPIO_Config(void);
/* 私有函数 ******************************************************************/

int main(void)
{
timer_typedef periodic_timer, arp_timer;
uip_ipaddr_t ipaddr;

/* 设定查询定时器 ARP定时器 */
timer_set(&periodic_timer, CLOCK_SECOND / 2);
timer_set(&arp_timer, CLOCK_SECOND * 10);

GPIO_Config(); /* 禁止SPI其他设备,防止窜扰 */

timer_config(); /* 配置systic作为1ms中断 */
BSP_ConfigSPI1();

tapdev_init(); /* 网卡初始化,ENC28J60,包括MAC地址初始化 */
uip_init(); /* UIP协议栈初始化 */
uip_ipaddr(ipaddr, 192,168,1,15); /* 设置IP地址 */
uip_sethostaddr(ipaddr);
uip_ipaddr(ipaddr, 192,168,1,1); /* 设置默认路由器IP地址 */
uip_setdraddr(ipaddr);
uip_ipaddr(ipaddr, 255,255,255,0); /* 设置网络掩码 */
uip_setnetmask(ipaddr);

example1_init(); /* 用户任务初始化 为TCP echo任务*/
// example2_init();

BSP_ConfigUSART1(); /* 初始化串口 重定义putchar */
printf("\r\nuip start!\r\n"); /* 打印IP地址 */
printf("ipaddr:192.168.1.15\r\n");

printf("eID:xukai871105\r\r"); /* 打印个人信息,呵呵*/
printf("");

while (1)
{
uip_len = tapdev_read(); /* 读取以太网数据包,返回数据长度 */
if(uip_len > 0) /* 收到数据 */
{
if(BUF->type == htons(UIP_ETHTYPE_IP)) /* 收到IP数据包 */
{
uip_arp_ipin();
uip_input();

if (uip_len > 0)
{
uip_arp_out();
tapdev_send();
}
}

else if (BUF->type == htons(UIP_ETHTYPE_ARP)) /* 收到ARP数据包 */
{
uip_arp_arpin();
if (uip_len > 0)
{
tapdev_send();
}
}
}

if(timer_expired(&periodic_timer)) /* 查询定时器是否超时 */
{
timer_reset(&periodic_timer);
GPIOB->ODR ^= GPIO_Pin_5; /* 测试使用,表现为LED灯闪烁 */

for(uint8_t i = 0; i < UIP_CONNS; i++) /* 查询并处理所有TCP连接*/
{
uip_periodic(i);
if(uip_len > 0)
{
uip_arp_out();
tapdev_send();
}
}

#if UIP_UDP
for(uint8_t i = 0; i < UIP_UDP_CONNS; i++) /* 查询并处理所有UDP连接*/
{
uip_udp_periodic(i);
if(uip_len > 0)
{
uip_arp_out();
tapdev_send();
}
}
#endif /* UIP_UDP */
if (timer_expired(&arp_timer)) /* ARP定时是否溢出 */
{
timer_reset(&arp_timer);
uip_arp_timer();
}
}
}
}

做几点简单说明

    1.#define BUF ((struct uip_eth_hdr *)&uip_buf[0])
    指向uIP缓冲区,强制类型转化为uip_eth_hdr结构体,uip_eth_hdr即为以太网首部结构,6字节目标MAC地址 6字节源MAC地址 2字节类型。
    2. tapdev_init();tapdev_read();tapdev_send();
    三个函数为以太网操作函数,只有tapdev_read有返回值,其他函数即无输入参数也无返回参数。这三个函数便是ENC28J60操作的三个封装,ENC28J60发送或接收直接操作uIP的两个全局变量uip_buf和uip_len。
    具体代码如下:
#include "tapdev.h"
#include "uip.h"
#include "uip_arp.h"

#include "enc28j60.h"

// MAC地址
struct uip_eth_addr uip_mac;
static unsigned char ethernet_mac[6] = {0x00,0x14,0x0B,0x3F,0x04,0xB1};
void tapdev_init(void)
{
enc28j60_init(ethernet_mac); /*初始化enc28j60 赋值MAC地址*/
for (uint8_t i = 0; i < 6; i++)
{
uip_mac.addr[i] = ethernet_mac[i];
}
uip_setethaddr(uip_mac); /* 设定uip mac地址*/
}

uint16_t tapdev_read(void)
{
return enc28j60_packet_receive(uip_buf,1500);
}
void tapdev_send(void)
{
enc28j60_packet_send(uip_buf,uip_len);
}

  6.2 uIP配置部分
    IP地址配置:
    IP地址设置包括,本地IP地址,网关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代码如下:
    MAC地址配置:
    MAC的地址较为特殊,由于ENC28J60本身没有唯一的EUI-48(俗称MAC地址)地址,所以EUI-48地址需要手动配置。该地址不但应用于ENC28J60也应用于uIP。相关代码在上一小节已说明。
  6.3 uip-conf.h部分
        uip-conf部分说明三点
        1.如果不熟悉请保留默认参数,例如UIP_CONF_MAX_CONNECTIONS等
        2.如果设置UIP_CONF_LOGGING为1,请添加void uip_log(char *m){}
        3.必须包含用户任务头文件,且放在该头文件的最后。例如添加#include "example1.h"。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便是定义uip_tcp_appstate_t和UIP_APPCALL两个关键参数。
        具体代码如下

#ifndef __UIP_CONF_H
#define __UIP_CONF_H

#include <inttypes.h>

typedef uint8_t u8_t;
typedef uint16_t u16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p_stats_t;

/* 最大TCP连接数 */
#define UIP_CONF_MAX_CONNECTIONS 10
/* 最大端口监听数 */
#define UIP_CONF_MAX_LISTENPORTS 10
/* uIP 缓存大小*/
#define UIP_CONF_BUFFER_SIZE 1500
/* CPU字节顺序 */
#define UIP_CONF_BYTE_ORDER UIP_LITTLE_ENDIAN
/* 日志开关 */
#define UIP_CONF_LOGGING 1
/* UDP支持开关*/
#define UIP_CONF_UDP 0
/* UDP校验和开关 */
#define UIP_CONF_UDP_CHECKSUMS 1
/* uIP统计开关 */
#define UIP_CONF_STATISTICS 1

// 加入用户任务头文件
#include "example1.h"

#endif

7.案例1——最简单的TCP echo程序
    先来一个最简单的TCP程序。uIP作为server,IP地址为192.168.1.15。PC机做client,IP地址为192.168.1.10X。
    1.在网络调试助手中,选择以太网通信种类为client(表示PC机为Client),IP地址输入192.168.1.15,端口号输入1234。最后点击连接。
    2.在发送区域输入任意内容,点击发送数据。
    3.观察返回结果,是否和发送数据相同。
    为了实现该功能新建example1.c和example1.两个文件。代码如下
#ifndef __EXAMPLE1_H
#define __EXAMPLE1_H

#include "uipopt.h"

// 应用程序状态 如果不使用可以定义为int或者其他类型
typedef int uip_tcp_appstate_t;
// 定义应用程序 并指定UIP_APPCALL宏定义
void example1_appcall(void);
#ifndef UIP_APPCALL
#define UIP_APPCALL example1_appcall
#endif
void example1_init(void);

#endif

#include "example1.h"
#include "uip.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void example1_init(void)
{
uip_listen(HTONS(1234));
}

void example1_appcall(void)
{
if( uip_newdata() )
{
// 输出远程IP和端口号
printf("remote ip addr:%d.%d.%d.%d\r\n",
(uip_conn->ripaddr[0]) & 0X00ff,
(uip_conn->ripaddr[0]) >> 8,
(uip_conn->ripaddr[1]) & 0X00ff,
(uip_conn->ripaddr[1]) >> 8
);
printf("remote ip port:%d\r\n",HTONS(uip_conn->rport));
// TCP ECHO
uip_send(uip_appdata,uip_len);
}
}

实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代码做如下分析

    1.uip_listen(HTONS(1234));侦听1234端口,
    2.uip_newdata()即查询uip_buf中是否有新数据,如果返回1的话,任务需要做些什么了。
    3.uip_send(uip_appdata,uip_len);uip_send为发送数据包函数
    4.uip_appdata指向用户数据,所谓用户数据即TCP负载数据,例如网络调试助手发送xukai871105,那么uip_appdata指向xukai871105.
    5.uip_len为用户数据长度,若串口调试助手发送xukai871105,那么uip_len为11。

8.wireshark网络包分析
    程序虽然简单,但是TCP通过过程还是可以好好分析一下的。通过wireshark软件抓取整个通信过程。

    其中192.168.1.102为调试PC机(下文简称PC机),192.168.1.15为uIP嵌入式开发板(下文简称uIP)。

===================================================
1.建立连接阶段
【36】PC机向uIP发送SYN,表示请求连接(点击网络调试助手的连接按钮)
【37】uIP向PC机返回ACK,同时发送SYN(注意若接收到SYN标志,必须返回ACK)
【38】PC机向uIP发送应答ACK,表示该次TCP连接成功。
===================================================
2.数据交换阶段(负载数据包假定为1234)
【51】PC机向uIP发送1234,标志位PSH+ACK,表示该数据包需要立即处理,并需要应答
【52】uIP向PC机返回1234,标志位PSH+ACK,表示该数据包需要立即处理,并需要应答
【53】PC机返回应答,表示PC机接收到echo数据包。
此时数据交换完成,若在网络调试助手再次点击发送,便重复51到53部分。
===================================================
3.关闭连接部分
【65】PC机要求停止连接,发送FIN标志。(点击网络调试助手的关闭按钮)
【66】uIP返回FIN+ACK,表示同意结束本次TCP连接。
【67】PC机发送ACK,表示收到了uIP的FIN。(至此,TCP连接完全结束)
===================================================
9.案例2——uip_poll中发送数据
    uip中发送数据包要稍微复杂一些。若使用uIP如果不做特殊处理的话,只能在uIP用户任务中发送以太网数据包,而不能在其他的任务中发送。虽然有人说这是uIP的bug,不过我并不认同。在多个uIP示例代码中,均定义了用户任务本身状态,例如任务处于发送状态还是接受状态,任务有独立的发送缓冲区或接收缓冲区并记缓冲区的大小。

    设计一个简单的任务说明uip_poll的应用。
    1.uIP作为server,IP地址为192.168.1.15,侦听端口端口为1234,PC机通过网络调试助手连接uIP。
    2.建立连接之后,uIP主动发送10个数据包,数据包之前间隔1S。

    3.发送完数据包只收,uIP主动关闭连接。
    详细代码请查看工程附件。
    实验结果,uIP向PC机连续发送10次数据,并最后主动终止连接

10.总结
    1.掌握嵌入式以太网需要较多的背景知识,只能在实践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积累。回过头来想想自己的学习嵌入式以太网的经历,多数时间多是在急躁和失望中度过。唯有耐心与细致并不断学习基础知识才可以把问题解决,最终把想法变成现实

    2.uIP功能简单,但是易于使用。如果觉得uIP在实际中难以发挥作用的话,还有LwIP作为补充。虽然两者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但是TCP连接还是那几个——SYN、ACK、PSH、FIN标志位。LwIP提供套接字通信,这使得嵌入式以太网应用和PC机上的以太网应用变得极为相似。

    3.由于TCP协议属于运输层协议,TCP传输的内容本身并没有含义,这些被传输的数据需要被赋予含义才可以使用。从工业控制来说,MODBUS协议可以应用与TCP协议(本帖子是对modbus tcp的铺垫),并可以实现完善的检测与控制功能。从其他应用来说,嵌入式系统可以提供HTTP通信、提供web service应用,通过解析JSON格式等手段实现更广泛的应用。

    最后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一定继续努力。若有描述错误的地方请指出,定当更正。

楼主:
自己写顶一个,没想到写完这么累啊!

网友:
发帖好认真啊,看见过你的帖子,每次都好详细,佩服!

网友:
学习uIP的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探索经验

网友A:
四个字:楼主好人.

网友:
较好,有空慢慢看。

网友:
不错 楼主做事很用心。

网友:
楼主出品必属精品。收藏。。。

网友B:
ENC28J60 这货特别耗电,我的电路板用AMS1117供电,结果用不了几分钟甚至不到1分钟就可能死机,AMS1117和ENC28J60 都很烫,拆掉这个ENC28J60 芯片,好像就不死机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总是很精良

网友:
uip已有模式为客户端模式,解析接收到的数据帧,获得远端ARP和IP信息,然后回复数据。

而uip的主动上传这个部分,折腾了好一段时间才弄出来,

网友C:
顶楼主~~~
看了楼主之前的帖子,解剖了一个类似的开源TCP/IP(STM32),有机会和楼主多多交流~~~
http://blog.csdn.net/fovwin/article/category/1398794

传个《基于IP的物联网架构、技术与应用》的英文版,

网友:
不错,很用心的总结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
看了楼主之前的帖子,解剖了一个类似的开源TCP/IP(STM32),有机会和楼主多多交流~~~
http://bl ...

CSDN上面的那个例子分析的非常清楚!不知能否在本论坛转载一下!
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C28J60 这货特别耗电,我的电路板用AMS1117供电,结果用不了几分钟甚至不到1分钟就可能死机,AMS1117和EN ...

请问有上面更好的推荐吗??

网友:
楼主好人啊 网络部分看完楼主的帖子大概有所了解了

网友:
相当深入和详细的帖子,感谢楼主付出,佩服这种态度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上面更好的推荐吗??

当然有,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你还会发现ENC28J60还存在诸多的硬件BUG,不知道现在的修正了没;推荐DM9000

网友:
好东东,谢谢楼主辛苦了。俺要好好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字:楼主好人.

感谢您的评论!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我第一次看uIP的时候也是看的头都晕了。要是还没有用过uIP的话,希望看完这个帖子可以不晕一些!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CSDN上面的那个例子分析的非常清楚!不知能否在本论坛转载一下!
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

这是我看了你的之后,加入了《TCP/IP协议栈》的内容~~~
大家不嫌弃的话就贴过来吧~~~

网友:
最近项目用到udp,学习下!

网友:
好人就是你

网友:
mark一下 晚上看看怎么样

网友:
在学着用lwip,也了解下,学习

网友:
好帖,讲的很详细~~~~~~~

网友D:
写的太好了,谢谢楼主.我也要用一下uip.

网友E:
好详细,技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的太好了,谢谢楼主.我也要用一下uip.

uIP还是很好用的,相比于LwIP简单一些,上手可以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详细,技术高手

夸奖了,慢慢积累的结果!

网友D:
今天把头看痛了,还好明白是怎么一个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把头看痛了,还好明白是怎么一个回事了

真的非常抱歉,把你看头疼了。
其实把复杂的东西说简单明了,真的非常困难。

网友:
为什么我按照楼主你的样子移植过后,不能ping通呢. 用你的例子就可以ping通, 我 把你的程序也改成SPI2接口了.  调 试的时候也能进入uip_arp_arpin(); .enc28j60驱动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非常牛的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D:
楼主好人在吗. 我的uip不工作原来是开了tim1的PWM.关掉就能ping通了. 但是连接很慢,不像你的一点连接 就马上能连接上.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F:
请楼主提供个可用的proteus 7.10 sp0,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人在吗. 我的uip不工作原来是开了tim1的PWM.关掉就能ping通了. 但是连接很慢,不像你的一点连接 就马 ...

检查一下你的定时器的时间,10ms溢出周期还是100ms溢出周期

顺便检查网络,路由器是不是在疯狂的ARP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楼主提供个可用的proteus 7.10 sp0,谢谢

我手头有atmega32 uip的例子,可以编译通过,但是带入proteus仿真总是问题,会停在一个地方!

如果你坚持要,我一定给你,你可以帮我检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atmega32 uip的例子,可以编译通过,但是带入proteus仿真总是问题,会停在一个地方!

如果你坚 ...

正在看你发的一系列帖子,想学学这个,找个东西测试下。

网友:
学习uIP先要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G:
我想学习Uip的SMTP发邮件协议,楼主有没有计划要研究?

楼主(2013-07-12):
引用 网友G:
我想学习Uip的SMTP发邮件协议,楼主有没有计划要研究?

这个倒是没有,后面专注于Restful相关内容!
利用uIP或者LwIP和云平台形成互动!

网友H:
我只懂皮毛啊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只懂皮毛啊 ,学习学习!

为什么你的ID是zigbee2012,zigbee现在还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的ID是zigbee2012,zigbee现在还弄吗!

在,也是懂点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学习

感谢支持!
等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裤子啊!
我认真经营,努力回答问题!有的时候网友们提问我回答不出来,有几次弄到深夜。

网友:
mark,mark,mark,帮你顶一个。

网友:
好贴,mark一下,最近正在看

网友F:
强烈建议再出LWIP移植教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烈建议再出LWIP移植教程,哈哈!

强烈建议有效!

网友:
楼主真用心,顶一个

网友:
好贴  受益匪浅  正要搞这个 用的DM9000

网友J:
正在学习stm32f107,楼主的资料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在学习stm32f107,楼主的资料很好

我也在用F107,但是没有用自带的网络控制器。学习中。。。

网友K:
非常喜欢,楼主写的东西太好了,越来越佩服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喜欢,楼主写的东西太好了,越来越佩服你了。

不用把我捧上天的,其实关于uIP我还是有很多部分没有搞清楚,还是需要认真学习的!
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把我捧上天的,其实关于uIP我还是有很多部分没有搞清楚,还是需要认真学习的!
大家一起努力! ...

嗯,我也是最近不是太忙就看了看,学习学习,有个奋斗的开发板,可以实践实践!

网友:
这个一定要关注

网友:
很好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
楼主威武!记得刚开始学UIP时就是楼主指点了方向,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网友:
很奇怪,移植你程序,找不到你工程里边的tcpip_output();

网友L:
好贴,楼主每次出的都是精品,估计每个都是自己敲的吧。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贴,楼主每次出的都是精品,估计每个都是自己敲的吧。在学习中············· ...

都是自己实践的结果,只是现在工作很忙,时间和精力少了很多!

网友M(2013-08-15):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评论!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我第一次看uIP的时候也是看的头都晕了。要是还没有用过uIP的话,希望 ...

LZ您好,谢谢您的分享!
我想问一下,TCP简单定时器这块,current_clock这个变量是一直加吗?怎么没有清零呢?超过了uint16_t 数据类型不是要溢出了吗?
菜鸟的问题,勿喷啊。。。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您好,谢谢您的分享!
我想问一下,TCP简单定时器这块,current_clock这个变量是一直加吗?怎么没有清 ...

current_clock 不断累加 如果是0xFFFF的话,再加1就溢出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current_clock 不断累加 如果是0xFFFF的话,再加1就溢出了!

谢谢您!
意思就是说current_clock的值就是在0到0xffff到0到0xffff........这样之间变化,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您!
意思就是说current_clock的值就是在0到0xffff到0到0xffff........这样之间变化,是吗? ...

是的,这部分代码我是从protothread中抄过来的

网友F:
lz,如果html文件中有图片应该怎么处理?怎么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如果html文件中有图片应该怎么处理?怎么显示出来?

这个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可能做起来有难度。

毕竟MCU里面的RAM和Flash都有限,如果是复杂应用的话,你可以尝试树莓派之类的硬件!

网友(2013-10-01):
顶楼主,最近要学以太网,很有帮助

网友N:
好贴,可以反复阅读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贴,可以反复阅读消化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O:
好详细,楼主好人,怎么还没COO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详细,楼主好人,怎么还没COOL呢

大家喜欢就可以了!对你有用我就很满足了,没白写。

网友N:
引用 楼主:
希望对你有帮助

最近确实在玩网络协议栈,刚起步,从前天开始就在认真看此篇文章,目前有些问题,可能刚学习,问题比较简单而且笼统。1.STM32F103+NC28J60和LM3S8962(片内带以太接口)都可以实现网络通讯,这两种方案有什么优缺点?2.我的目标是可以做远程数据采集并控制,现在还只能在静态IP的基础上实现网页采集控制,如果想远程采集,那以后该怎样做呢?3.能否用动态IP获取,在互联网内实现控制?
总的来说,就是感觉不知道从什么方面入手去学习,对网络通讯一点基础都没有。
希望能获得指点,谢谢。

网友:
马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近确实在玩网络协议栈,刚起步,从前天开始就在认真看此篇文章,目前有些问题,可能刚学习,问题比较简 ...

1.STM32F103+NC28J60和LM3S8962(片内带以太接口)都可以实现网络通讯,这两种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我觉得例如LM3S8962这样集成的以太网的MCU要好用一些,同时也可以节约成本,不过如果你熟悉了ENC28J60也可以就用这个,毕竟互联网方面如何做应用才是主要的,而不是用什么MCU。
2.我的目标是可以做远程数据采集并控制,现在还只能在静态IP的基础上实现网页采集控制,如果想远程采集,那以后该怎样做呢?
我建议你先看看RESTful协议,并结合yeelink或者乐为物联等平台,实现采集或者控制的话在公网需要有一台固定IP的服务器,如果自己研发的话的确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同时也要考虑公司团队的研发能力。
如果有实力,就自己内部开发,如果没有精力,那么花点钱用别人的也是很不错的方案
3.能否用动态IP获取,在互联网内实现控制?
可以使用动态IP,但是公网中总是需要一台或者多台固定IP的服务器。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这个好东西,正在学习

网友:
好文章,高手!学习一下!向您多多请教!

网友(2013-11-02):
最近有做关于stm32的uip移植,一直都不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写的真好.

网友:
真不错,正要用呢

网友P: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5639853389&qq-pf-to=pcqq.discussion

网友:
强帖留名,以后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P: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5639853389&qq-pf-to=pcqq.discussion

85元 就模块是不是太贵了!

网友:
膜拜下大牛

网友Q:
楼主好人,希望楼主能解说更多的相关知识,非常期待!顶+赞1008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好人,希望楼主能解说更多的相关知识,非常期待!顶+赞10086个! ...

为什么是10086个!呵呵!
移动客服!

网友R:
我对物联网也有浓厚的兴趣 先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对物联网也有浓厚的兴趣 先收藏吧

一起来弄物联网吧!

网友:
好详细,学了很多,以前一直不懂。就移植别人就用

网友:
O(∩_∩)O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S:
从楼主的MODBUS 到UIP一路看来~ 受益匪浅!再次感谢楼主,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虽然现在还没用到,但是感觉楼主总结非常认真细致,标记一下以后学习。

楼主(2013-12-02):
引用 网友S:
从楼主的MODBUS 到UIP一路看来~ 受益匪浅!再次感谢楼主,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

不客气,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记号,准备学习。

网友:
学习下uip  今后用得上

楼主:
这个帖子我搬到我的CSDN博客中,继续修改继续维护了!

网友T:
  感谢楼主 辛勤劳动,让我等入门,少走弯路。这里给你贴一个网址,是FreeRtos中应用 uIP 和lwip的说明,FreeRtos声称对uIP做了优化,大大提高了效率,望你研究下,共同进步。FreeRtos中也有stm32f系列的例程。
  http://www.freertos.org/embeddedtc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T:
感谢楼主 辛勤劳动,让我等入门,少走弯路。这里给你贴一个网址,是FreeRtos中应用 uIP 和lwip的说明,Fr ...

FreeRTOS我倒是认真的研究和使用过了!有时间试试,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停止过以太网协议栈的研究,我觉得RT Thread倒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使用stm32+enc28j60实现uip移植,我搭建的实验平台是:我直接使用网线将enc28j60和pc机相连,程序就是原子库函数版本,电脑上的ip地址设置为静态的,ip为192.168.1.103,32板的iP设置为192.168.1.16  ,进行ping 192.168.1.16,ping不通,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说要通过路由呢

网友:
MARK,有空仔细看。

网友U:
web服务器多刷新几次!就提示找不到服务器啦!! 不知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

网友P:
可以用硬件集成TCP/IP协议廾的W5100或W5200,这样省事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用硬件集成TCP/IP协议廾的W5100或W5200,这样省事很多的!

我倒不是很喜欢用W5100或者W5200!

有两点原因
1.W5100或W5200有ARP ICMP UDP TCP但是没有DHCP和DNS,使用起来多少有点不便
2.W5100或W5200的编程方式和 互联网上主流的 socket编程(C C# Python Java)存在区别,毕竟熟悉socket编程有少许优势

但是,W5100或W5200依然非常受欢迎,在内存受限的情况下使用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U:
web服务器多刷新几次!就提示找不到服务器啦!! 不知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 ...

我建议如果你要做WEB服务器的话,还是ARM9/ARM11+apache+PHP/python比较好一些

uIP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建议如果你要做WEB服务器的话,还是ARM9/ARM11+apache+PHP/python比较好一些

uIP不适合! ...

也不是专门做这个!! 只是自己在学习 这个! 我也使用奋斗板子!!! websever 刷新啦 几次 就 找不到服务器啦!!我还问啦 奋斗 那边人!!!!那边人说 这个是bug!!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就想 问下你!!你这个webserve 刷新起出问题不? 谢谢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建议如果你要做WEB服务器的话,还是ARM9/ARM11+apache+PHP/python比较好一些

uIP不适合! ...

我用lwIP做同时做snmp代理和web,按住F5,从来没死过机,uIP估计也应该没事,死机可能是代码写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用lwIP做同时做snmp代理和web,按住F5,从来没死过机,uIP估计也应该没事,死机可能是代码写出了问题。 ...

现在水平好高啊!

网友:
先收藏起来慢慢研究

网友:
哈哈,哪有,web那块就是顺着写的,也没出现大家说的那些bug啊,测试很长时间了,没遇到。

网友(2014-01-05):
最近开始看网络,留个爪子,慢慢整理····

网友:
以太网学习帖子,真不错

网友:
楼主写得好详细,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mark,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
谢谢分享。因为手里是野火V1版,所以期待LWIP的分析

网友Q(2014-02-28):
你好,我想用uip协议栈+stm32+enc28j60,去发送给yeelink,是不是用到uip_send()这个函数,然后如何获取yeelink服务器的响应?能不能指点一下或有相关代码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好,我想用uip协议栈+stm32+enc28j60,去发送给yeelink,是不是用到uip_send()这个函数,然后如何获取yee ...

我大概半年前尝试过,没成功!

后来用了RT Thread和LwIP,做起来稍微简单一点!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大概半年前尝试过,没成功!

后来用了RT Thread和LwIP,做起来稍微简单一点! ...

现在打算用正点原子提供的相关例程用uip协议栈去尝试连接yeelink服务器,可是我发现正点原子上面说只能在局域网内部相互访问,我想通过在stm32上设置服务器的ip地址,然后直接去连接yeelink服务器,你看这个可行吗?
uip协议栈已经研究爱了挺长时间了,几乎把你写的每一篇博客都看过很多次了,还是发现有很多地方有疑惑!而且一直调试都以失败告终。由于使用stm32l连接yeelink的,所以不会怎么去截包,调试有难度!
另外如果我想用lwip协议栈的话能不能提供一下例程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现在打算用正点原子提供的相关例程用uip协议栈去尝试连接yeelink服务器,可是我发现正点原子上面说只能在 ...

[1].直接写yeelink的服务器的IP地址,完全可以。
[2].关于例子,请查看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17101131,但是再这之前你最好学习一下 socket和rt thread
[3].如果你还是不爽,linux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1].直接写yeelink的服务器的IP地址,完全可以。
[2].关于例子,请查看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x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还是想用stm32去尝试一下,现在再去测试一下! 希望这次能成功!

网友Q:
引用 楼主:
[1].直接写yeelink的服务器的IP地址,完全可以。
[2].关于例子,请查看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x ...

uip以失败告终
在局域网内stm32做客户端访问PC机成功!但仍然连接不上yeelink
1、没有对协议栈深入学习,很多地方看的不太懂,对uip协议栈还没有充分的认识。
2、第一次使用嵌入式以太网联网,还没学计算机网络相关知识,对我来说相当有难度。
所以以失败告终,找不到连接不上的原因,以为我那个办法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uip以失败告终
在局域网内stm32做客户端访问PC机成功!但仍然连接不上yeelink
1、没有对协议栈深 ...

你别着急,慢慢来,总可以成功的!

网友W:
lz真的很认真,每次帖子都是详略得当

网友:
貌似总结的很好啊,mark一记先

网友X:
准备读一下楼主推荐的两本书,顺便Mark一下,挺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W:
lz真的很认真,每次帖子都是详略得当

多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X:
准备读一下楼主推荐的两本书,顺便Mark一下,挺楼主~

别犹豫,快点看吧!值得你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Q: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还是想用stm32去尝试一下,现在再去测试一下! 希望这次能成功! ...

你好,我最近也是用原子的例程做网络实验,但我在他的例程上加了检测dht11温湿度之后,网页显示的温湿度是错的,而且还不会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有没有试过这功能呢?能不能指导我一下啊!!谢谢!!

网友:
佩服楼主的仔细和认真!

网友Y:
楼主有没有用过原子uip例程,能不能指导一下呢?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有没有用过原子uip例程,能不能指导一下呢?谢谢啊!!

原子的例子我没有使用过!呵呵,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网友:
感谢楼主,啥时抽时间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Y:
引用 楼主:
你别着急,慢慢来,总可以成功的!

没有,其实也一样。只是在实现webserver功能时,加入检测dht11时遇到了问题,网页显示的温湿度是错误的,而且几乎不会更新。所以想问问楼主有没有研究过他的例程,是不是我忽略了什么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留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Y:
没有,其实也一样。只是在实现webserver功能时,加入检测dht11时遇到了问题,网页显示的温湿度是错误的, ...

兄弟,我觉得uIP做webserver真的是太弱了。如果你想做webserver的话,建议尝试一下树莓派或者类似的linux开发板!

我以前也努力过,uIP某些情况下还真的不合适(不合适并不是不能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觉得uIP做webserver真的是太弱了。如果你想做webserver的话,建议尝试一下树莓派或者类似的linux ...

谢谢大神,但我现在学得是stm32,而且没用过linux,关键这是毕设来的

网友Z:
楼主你好,想你请教个问题可以吗?
6、uip的基本结构和配置那段程序
65.if(BUF->type == htons(UIP_ETHTYPE_IP)) /* 收到IP数据包 */
    {
       uip_arp_ipin();
       uip_input();
       if (uip_len > 0)
       {
         uip_arp_out();
         tapdev_send();
       }
}
调用了uip_arp_ipin();函数读到Ip包后为什么还要再调用uip_arp_out();apdev_send();发送数据呢?是应答吗?我看源码注释那说收到数据后会将带以太网帧头的数据填入uip_buf同时返回包长度到uip_len,没有提到要发数据。在学习以太网,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你好,想你请教个问题可以吗?
6、uip的基本结构和配置那段程序
65.if(BUF->type == htons(UIP_ETHTYPE ...

这个是ARP请求的应答,该部分和IP没有关系,ARP请求主要为了获得某IP的MAC地址!

网友Z:
引用 楼主:
这个是ARP请求的应答,该部分和IP没有关系,ARP请求主要为了获得某IP的MAC地址! ...

那为什么还要分IP帧和ARP帧呢?
我突然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说一下不对请指正:
首先从网卡驱动读取一帧的数据   line62
然后根据读到数据的帧类型进行不同的判断,
   这是uip_arp_ipin();源码的英文注释
/*-----------------------------------------------------------------------------------*/
/**
* ARP processing for incoming IP packets
*
*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by the device driver when an IP
* packet has been received. The function will check if the address is
* in the ARP cache, and if so the ARP cache entry will be
* refreshed. If no ARP cache entry was found, a new one is created.
*
* This function expects an IP packet with a prepended Ethernet header
* in the uip_buf[] buffer, and the length of the packet in the global
* variable uip_len.
*/
/*-----------------------------------------------------------------------------------*/
    if 读到的是IP数据包
      uip_arp_ipin();
  /* Only insert/update an entry if the source IP address of the
     incoming IP packet comes from a host on the local network. */  这是这个函数源码内部语句的注释。
    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读到的是IP数据包,调用这个函数进行IP包ARP部分的处理——插入或更新ARP表。
如果原来的ARP缓存中有源IP的记录那么进行更新,如果没有则创建一个该IP的ARP表,这个函数的源码最后
确实调用了ARP表更新的函数。
    更新有这样的好处,ARP表中的记录是有生命周期的假如是A分钟,当进行频繁的通信时,在每包的数据
都更新ARP表,生命周期都重新从零开始记,这样就避免了只是在固定的将A分钟到了之后更新ARP表,发送ARP请求
等待响应目标IP的响应会浪费时间。
    进行IP数据包ARP部分处理的时候会把一个带以太网帧头的数据写入堆栈uip_buf 同时使把数据长度赋给uip_len,
然后调用 uip_arp_out();  tapdev_send();
       这个是 uip_arp_out();   函数的源码注释
/*-----------------------------------------------------------------------------------*/
/**
* Prepend Ethernet header to an outbound IP packet and see if we need
* to send out an ARP request.
*
*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before sending out an IP packet. The
* function checks the destination IP address of the IP packet to see
* what Ethernet MAC address that should be used as a destination MAC
* address on the Ethernet.
*
* If the destination IP address is in the local network (determined
* by logical ANDing of netmask and our IP address), the function
* checks the ARP cache to see if an entry for the destination IP
* address is found. If so, an Ethernet header is prepended and the
* function returns. If no ARP cache entry is found for the
* destination IP address, the packet in the uip_buf[] is replaced by
* an ARP request packet for the IP address. The IP packet is dropped
* and it is assumed that they higher level protocols (e.g., TCP)
* eventually will retransmit the dropped packet.
*
* If the destination IP address is not on the local network, the IP
* address of the default router is used instead.
*
* When the function returns, a packet is present in the uip_buf[]
* buffer, and the length of the packet is in the global variable
* uip_len.
*/
/*-----------------------------------------------------------------------------------*/
       这个函数会检查ARP表中是否有目标IP对应的MAC地址的历史记录,如果有填入以太网的帧头然后返回,tapdev_send();
发送数据,我觉得这帧数据应该是IP数据包的确定号。如果没有则会发送ARP请求同时丢弃这帧IP数据。

   else 是ARP帧
    79.uip_arp_arpin();   对数据进行ARP部分的处理,如果收到的是本机上次发出ARP请求的回复,那么更新ARP表。
如果是其他主机的ARP请求并且目标IP匹配,那么创建ARP回复帧并把数据填入uip_buf 缓冲,同时把数据长度赋给uip_len
80.if (uip_len > 0)
81.{
82.tapdev_send();
83.}
如果是请求帧响应ARP请求。
    这是uip_arp_arpin() 这个函数源码的注释。
/*-----------------------------------------------------------------------------------*/
/**
* ARP processing for incoming ARP packets.
*
*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by the device driver when an ARP
* packet has been received. The function will act differently
* depending on the ARP packet type: if it is a reply for a request
* that we previously sent out, the ARP cache will be filled in with
* the values from the ARP reply. If the incoming ARP packet is an ARP
* request for our IP address, an ARP reply packet is created and put
* into the uip_buf[] buffer.
*
* When the function returns, the value of the global variable uip_len
* indicates whether the device driver should send out a packet or
* not. If uip_len is zero, no packet should be sent. If uip_len is
* non-zero, it contains the length of the outbound packet that is
* present in the uip_buf[] buffer.
*
* This function expects an ARP packet with a prepended Ethernet
* header in the uip_buf[] buffer, and the length of the packet in the
* global variable uip_len.
*/
/*-----------------------------------------------------------------------------------*/

    我不是故意挑刺的,看到楼主的认真,今天下午我突然有了想法索性说一下,说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对不对,诚惶诚恐,请指点或大家一起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Z:
那为什么还要分IP帧和ARP帧呢?
我突然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说一下不对请指正:
首先从网卡驱动读取一帧的 ...

不好意思,我上一个回复没有认真看,您的分析是正确的。

uIP的具体代码我并没有一行一行的深入研究,花的时间都在把握框架如何使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上一个回复没有认真看,您的分析是正确的。

uIP的具体代码我并没有一行一行的深入研究,花 ...

谢谢您的精彩讲解,看了明白了很多,希望以后能与你有更多的交流

网友:
收下了,mark 党

网友:
誓要把楼主所有的帖子看完,看每一个都很好,都能长知识。

网友:
楼主给力,正在学习uip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A(2014-05-29):
引用 楼主:
自己写顶一个,没想到写完这么累啊!

楼主QQ多小,我在搞方面,有很多不懂啊,能指导指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QQ多小,我在搞方面,有很多不懂啊,能指导指导吗

基本不用QQ,如果有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xukai19871105@126.com
或者去我的CSDN博客看看,或许有更多的收获!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
等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裤子啊!
我认真经营,努力回答问题!有的时候网友们提问我回答不出来 ...

现在才看到你的帖子,其实  火了,对于你也是一种认同.
很敬佩你认真写东西的精神,虽然我暂时用不到你提供的知识,但是依旧感谢你!

祝2014端午节快乐!希望不是最晚的一个祝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现在才看到你的帖子,其实  火了,对于你也是一种认同.
很敬佩你认真写东西的精神,虽然我暂时用不到你提供 ...

一起努力吧,我后面的一些东西都总结在CSDN上了!
这个论坛来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AC:
期待继续精品好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期待继续精品好文。。

不会在该论坛发表文章了,如果你对我的分享感兴趣,请查看我的博客

网友:
顶!lz不错。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2014-07-08):
标记uIP lwip

网友AD:
楼主你好,当板子做服务器,用两个客户端连接的时候,服务器把两个客户端发来的数据返回给各自的客户端,但是为什么总是第一个连接收到数据,第二个连接的被第一个收到了,用的是TCP协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你好,当板子做服务器,用两个客户端连接的时候,服务器把两个客户端发来的数据返回给各自的客户端,但 ...

看来我也要回去测试一下!

网友(2014-08-19):
楼主好人  真心学习啦   !  最近正好在弄网络通讯,用uIP试试

网友AE:
楼主大哥,我移植uip-1.0协议栈可以在局域网实现一个web服务器,客户机可以向我的嵌入式设备请求到动态网页。现在我想将我的嵌入式设备接入公网,因为我的嵌入式设备接入公网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固定的IP,所以我移植花生壳的DDNS协议实现域名到动态ip的解析。但是现在出了问题,我用网线将板子连到路由器上,并不识别,就是说我的嵌入式设备并不是一个网络设备,路由器并没有给它分配一个IP。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网络技术方面是菜鸟,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大哥,我移植uip-1.0协议栈可以在局域网实现一个web服务器,客户机可以向我的嵌入式设备请求到动态网页 ...

我并没有详细使用过花生壳,一般uIP只在局域网中跑server,还不是webserver。
uIP还是功能太简单了,建议你还是毫不犹豫的使用linux系统吧,做起来简单多了!

网友AF:
暂时还没用,先收藏起来,以后细细品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暂时还没用,先收藏起来,以后细细品味。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我的博客有时间看看,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并没有详细使用过花生壳,一般uIP只在局域网中跑server,还不是webserver。
uIP还是功能太简单了,建议 ...

楼主大哥,现在来说uip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你有没有了解过uip协议栈里app中的dhcp client这个文件,它是不是可以实现由外界自动获取IP,比如插在路由器上,就可以自动获取路由器分配给它的IP了。

网友AE:
楼主大哥,dhcp client这个文件几乎完全没有注释,看不懂啊!求大哥指教

网友AF:
引用 楼主: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我的博客有时间看看,共同进步。

非常感谢。您的BLOG内容真丰富,都是我想看的。呵呵!
也正准备买ZLG的那个LINUX板子呢!
287,283,257,您认为那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F:
非常感谢。您的BLOG内容真丰富,都是我想看的。呵呵!
也正准备买ZLG的那个LINUX板子呢!
287,283,257, ...

我买的287,我觉得用的还可以,价格也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大哥,dhcp client这个文件几乎完全没有注释,看不懂啊!求大哥指教

我没有使用过uIP的DHCP功能,不能给你乱出注意啊!

网友:
两本书是好书。。。。

网友AG(2014-10-22):
楼主的资料实在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的资料实在强大~~~

去博客看看吧,说不定还有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博客看看吧,说不定还有惊喜!

好,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lz的帖子都是花时间整出来的 多谢分享 谢谢!

网友:
好帖,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好贴。这两天刚开始学这个,刷了个例程看了看效果,断断续续看了两天资料眼都要瞎了。
去图书馆找找有没有楼主推荐的书

网友(2016-06-02):
需要标记一下,马上就要用到

网友:
必须顶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