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B的控制

楼主(2013-06-12):
准备设置PB0~PB7轮流设置为1,程序如下:
CLR    PB             ;查看集成编译环境里watch 里PB  为0x248
BSS     PB,0         ; 查看集成编译环境里watch 里PB  为0x255
怎么不是变成0x000?
之前只玩过51单片机

网友:
管脚配置之后,可以用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0);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0);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1);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1);………………;也有直接写PB的函数0-15管脚的GPIO_Write(GPIOB, 0x0001);GPIO_Write(GPIOB, 0x0002);GPIO_Write(GPIOB, 0x0004),这个双字节的,另外8个口如果有用途就不太合适了,stm32f10x_gpio.c你可以找找。如果只写8为,估计可以用这个函数写GPIO_WriteBit(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BitAction BitVal),从来没用过哦。试试吧。请仔细学习下stm32f10x_gpio.c

楼主:
大哥,这是海尔的8位单片机,型号是HR7P90H,刚才忘了说了。
但看你的回复,是用的C,并且是STM32F10X系列的语言,对吗?

网友:
应该是你使用的问题,另外watch里显示的是十进制数。